这是一个左右后视镜同步电路(夜晚光敏电阻感光后,镜面颜色变深,开启防炫目的功...

楼主:
这是一个左右后视镜同步电路(夜晚光敏电阻感光后,镜面颜色变深,开启防炫目的功能,左右可以互相给信号,做到同步开启镜面颜色变深开启防眩目的功能)

DATA只是左右两个板子经过控制板连接在一起,只是物理连接;DATA1是mcu的输出信号,DATA2是MCU的输入信号(非常感谢西北工业大学朱工的逻辑分析,但是本人悟性较低。逻辑搞清楚了,但是为什么要这样设计电路还没搞懂)

疑问
为什么就不能简单一点,感觉用三个data好麻烦。比如右边感光,给一个信号给左边的mcu;左边感光,给一个信号给右边的mcu为啥不可以呢?这个电路是怎么抗干扰能力的?直接用一个data1为什么不可以,有些不明白了。用了三个data,直接拉一根线为啥不可以?感光后左右互相给信号为啥不能实现呢?有没有更简单的做法,三极管的作用是啥?阻抗变换?怎么变换的?为什么要阻抗变换,是如何提高抗干扰能力的?问题是不是可以简化为“为什么或门可以提高抗干扰的能力”

网友:
"直接用一个data1为什么不可以“

仔细看楼主的描述,这种属于双向通信

在左右后视镜同步电路中,

不仅需要从一侧到另一侧的信号传递,如,右侧感光后通知左侧,

还需要从另一侧返回确认或反馈信号,如,左侧接收到信号后的响应。

这双向通信的用一个data1信号线无法满足。

网友:
DATA1作为MCU的输出信号,是发送控制命令;

DATA2作为MCU的输入信号,是接收反馈或判断状态信息的。

这样的设计可以确保两侧的后视镜在状态上保持同步。

网友:
至于抗干扰,或门逻辑在这里并不是直接用来提高抗干扰能力的,当然有抗干扰作用

网友:
或的逻辑是,只有当所有的输入信号全为低电平时,输出信号才为低电平。

在或门下,只有当两边都没有正常的开启防炫目信号,都为低电平时,
才会输出低电平,可以避免因单路干扰,导致错误的关闭防炫目功能。

网友A:
非常巧妙的设计

有点类似单线通信的功能

不过用的分离器件的方案来实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非常巧妙的设计 有点类似单线通信的功能 不过用的分离器件的方案来实现的

不知道有没有更好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