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看不到米勒平台?

楼主:
邀请:@maychang   @chunyang   @gmchen   参与回复

各位好,对用MOS管做电路的上电开关电路不熟,想先看看米勒效应,理解下MOS管在不同性质负载下的开关过程,网上很多说的难辨真假,先仿一把。

如下图,是栅极外加1Ω,10Ω时,仿真的MOS管Vgs变化波形

根本看不到Vgs平的那段,这个仿真原理图有问题还是米勒平台没在这出现?

网友:
【网上很多说的难辨真假】

好!就凭这句,也要先顶一下。

网友A:
【根本看不到Vgs平的那段,这个仿真原理图有问题还是米勒平台没在这出现?】

你这两条仿真曲线,横轴和纵轴各是什么物理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根本看不到Vgs平的那段,这个仿真原理图有问题还是米勒平台没在这出现?】 你这两条仿真曲线,横轴和 ...

这个是示波器截图的放大,纵轴是Vgs的电压,横轴是时间,与示波器一致,单次触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示波器截图的放大,纵轴是Vgs的电压,横轴是时间,与示波器一致,单次触发的。

横轴为时间,是很难看到米勒平台的。在Vgs电压上升曲线上,米勒平台仅仅是时间非常短的一个凹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示波器截图的放大,纵轴是Vgs的电压,横轴是时间,与示波器一致,单次触发的。

在你的仿真图上,Vgs上升曲线开始时急速上升(几乎垂直于横轴),然后倾斜上升,变为较缓慢上升。开始倾斜上升的那一时刻,就是米勒平台的开始。

网友C:
可能是C2太大了,影响了输出特性

网友D:
米勒很短很小 实际过程中都不咋考虑的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你的仿真图上,Vgs上升曲线开始时急速上升(几乎垂直于横轴),然后倾斜上升,变为较缓慢上升。开始倾 ...

从网上查到的其它解说,看那个开启过程图,Vgs有较长一截平的,以为看的到。

为了对比,刻意给栅源的阻尼电阻不同阻值,还是没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D:
米勒很短很小 实际过程中都不咋考虑的吧

这个得考虑,我上一个帖子的问题在实际中还是没解决,想从这个地方开始再分析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C2太大了,影响了输出特性

这个有可能,我应该把这个电容改成电感再试试。R,C,L三种基础元件MOS管的开关是 不一样的 。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从网上查到的其它解说,看那个开启过程图,Vgs有较长一截平的,以为看的到。 为了对比,刻意给栅源的 ...

7楼Gen_X所说C2太大了,是米勒平台不明显的原因之一。C2使得MOS管漏极电压变化滞后于门极电压变化,于是米勒效应显不出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7楼Gen_X所说C2太大了,是米勒平台不明显的原因之一。C2使得MOS管漏极电压变化滞后于门极电压变化,于是 ...

确如版主所说,去掉电容后确实能找到米勒平台,原因在哪还没想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如版主所说,去掉电容后确实能找到米勒平台,原因在哪还没想明白

【原因在哪还没想明白】

所谓米勒效应,是门极电压升高时漏极电压降低,使漏极门极之间电容反映到输入端(门极)增大到A倍(A是放大器的电压放大倍数)。

由于C2存在,使得漏极电压不变(实际是变化比较慢)。漏极电压不变,当然也就没有米勒效应。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确如版主所说,去掉电容后确实能找到米勒平台,原因在哪还没想明白

【原因在哪还没想明白】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C2的存在减小了漏极负载阻抗,负载阻抗减小将使该管电压放大倍数减小,随之米勒效应减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原因在哪还没想明白】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C2的存在减小了漏极负载阻抗,负载阻抗减小将使该管电压放 ...

版主,话说MOS管我就知道   Id=Gfs*(Vgs-Vth),所以,当Vgs电压不变时,Id也应该不变,用仿真没得到这个结果。

如上二图,当Vgs不变时,我认为漏极电压Vd大小也是不变得,电压不该斜斜的下降,是不是也该平的?
另外,阻性负载与感性负载不应该有相同的仿真波形的,这个示波器识别出来太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版主,话说MOS管我就知道   Id=Gfs*(Vgs-Vth),所以,当Vgs电压不变时,Id也应该不变,用仿真 ...

【所以,当Vgs电压不变时,Id也应该不变,用仿真没得到这个结果。】

IRF540的跨导最小值也有8.7西门子。你的电源电压50V,漏极负载电阻1千欧,漏极电流变化最多50mA。根据跨导8.7S,Vgs的变化5.7mV。你那条曲线,能读出5.7mV来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版主,话说MOS管我就知道   Id=Gfs*(Vgs-Vth),所以,当Vgs电压不变时,Id也应该不变,用仿真 ...

【如上二图,当Vgs不变时,我认为漏极电压Vd大小也是不变得,电压不该斜斜的下降,是不是也该平的?】

上一帖已经说明,Vgs不是不变的,而是变化很小而已。所以,Vd是变化的,且变化相当大(上帖中是50V)。

你的仿真电路,电压放大倍数相当大,接近万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上二图,当Vgs不变时,我认为漏极电压Vd大小也是不变得,电压不该斜斜的下降,是不是也该平的?】 ...

版主,为了验证这个,我用电阻负载测试,即使放到5Ω,10A的电流,也看不到漏极电压下降的平台。

另外,你说的这个电压放大倍数相当大,接近万倍是怎么得来的?(Vgs-Vth)*Gfs*RL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版主,为了验证这个,我用电阻负载测试,即使放到5Ω,10A的电流,也看不到漏极电压下降的平台。 ...

【你说的这个电压放大倍数相当大,接近万倍是怎么得来的?(Vgs-Vth)*Gfs*RL吗?】

跨导定义是漏极电流变化与对应门极电压变化之比。跨导乘以负载电阻,即为电压放大倍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版主,为了验证这个,我用电阻负载测试,即使放到5Ω,10A的电流,也看不到漏极电压下降的平台。 ...

【(Vgs-Vth)*Gfs*RL吗?】

电压放大倍数,肯定与输入信号的大小无关,所以必与 (Vgs-Vth) 无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Vgs-Vth)*Gfs*RL吗?】 电压放大倍数,肯定与输入信号的大小无关,所以必与 (Vgs-Vth) 无关。

估计问题差不多想明白了,MOS管漏极电压下降过程就是米勒 平台区域。

如下图,我尝试了R,L,C(并电阻)仿出来的结果大都这样。

前面那个MOS管软开电路,MOS管的漏极电压有一段平的,应该是后级电路启动,导致电流从这部分流过,漏极上的电容电压没能抬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估计问题差不多想明白了,MOS管漏极电压下降过程就是米勒 平台区域。 如下图,我尝试了R,L,C(并电阻) ...

【问题差不多想明白了,MOS管漏极电压下降过程就是米勒 平台区域。】

对的,正是如此。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问题差不多想明白了,MOS管漏极电压下降过程就是米勒 平台区域。】 对的,正是如此。

感谢版主耐心解答,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版主耐心解答,谢谢。

进一步思考,米勒平台(或者说米勒效应)只会出现于反相放大器。反相放大器的电压放大倍数使得输出端与反相输入端之间的电容(可能是分布电容)放大了同样的倍数。

那么,用运放构成的积分器恰好就是一个反相放大器,输出端与反相输入端之间还联接了一个电容。所以,运放构成的积分器特性实际上也就是米勒效应的体现。

网友E:
实际上是可以看到的,通过增大栅极电阻Rg和栅极电容Cgs可以增大米勒平台的持续时间,但是我仿真不出来Vsg不变且Id不变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E:
实际上是可以看到的,通过增大栅极电阻Rg和栅极电容Cgs可以增大米勒平台的持续时间,但是我仿真不出来Vsg不 ...

你这个蓝色的是VGS波形,米勒平台平的那段可以看到,但是平并不是真正的水平,所以呢VGS电压还是上升的,所以Id也要变大,这是我现在的理解。

另外,我折腾了那么久还有几个仿真并没能指导的,一个是不同性质的负载,电压电流波形应该完全不一样。特别是感性负载,这个是MOS作为开关器件用的最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实际上是可以看到的,通过增大栅极电阻Rg和栅极电容Cgs可以增大米勒平台的持续时间,但是我仿真不出来Vsg不 ...

【我仿真不出来Vsg不变且Id不变的情况】

漏极电流不变,米勒效应就不存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