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开关电源控制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楼主:
在使用DCDC开关降压型电源过程中存在的几个问题:

1、两个1000kW开关电源并联,虽然两个DCDC单元是同一个主控单元控制的,输出控制是同步的,输出分别有电抗器滤波,这个电抗器并不仅是滤波的作用,还有输出均流的作用,因为两个DCDC单元输出还是电压型的,电压源并不能直接并联,在这种大功率DCDC电源输出除了串联电抗器实现均流,还有其他什么方法用以实现均流?

2、DCDC单元有三种工作模式,恒压模式,恒流模式,恒功率模式,我认为的三种模式工作应该是下面这样的:

恒压模式,以控制输出电压为目的,并且检测输出电流限制电流过大

恒流模式,以恒流输出为目的,电压输出在某一范围内控制,存在一个问题,如果负载很小,也就是没有接负载或者负载无法满足设定电流的时候,怎么做到恒流输出的?

恒功率输出,电压电流都在某一范围内变化,但是两者乘积保持不变即功率恒定

网友:
【存在一个问题,如果负载很小,也就是没有接负载或者负载无法满足设定电流的时候,怎么做到恒流输出的?】

你自己在上面一句已经说明了【恒压模式,以控制输出电压为目的,并且检测输出电流限制电流过大】,把【压】改成【流】,【流】改成【压】。

网友:
两个1000kW开关电源并联,负载是什么东西?

即便是相同规格型号的,包括具体连接的方式,输出总要存在一定的压差的

既然是一个主控单元,两个还有总有一个是主次吧,主要看对负载有什么影响,测试了没有

网友:
【输出分别有电抗器滤波,这个电抗器并不仅是滤波的作用,还有输出均流的作用】

【均流】是均直流。电抗器对直流来说就是个电阻(绕线的直流电阻),怎么会有【输出均流】的作用?

再说,你怎么知道电抗器【有输出均流的作用】?该开关电源说明书上写着,还是你自己的分析(应该叫猜想)?

网友:
【在这种大功率DCDC电源输出除了串联电抗器实现均流,还有其他什么方法用以实现均流?】

前面已经说过,串联电抗器不能实现均流。

至于【其它方法】,当然有,否则两个开关电源不能并联。这个【其它方法】,就是每个开关电源的限流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