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画板,把焊盘搞绿了

楼主:
画好的PCB用3D视图检查时发现大部分焊盘都绿了

查看绿焊盘的属性,Solder Mask Expansion是根据规则

正常的焊盘是手动,大概确定是规则设定出了问题

找到对应的规则发现勾选了焊盘盖油

本来是想把过孔设置成盖油的,结果全设了,添加过孔盖油规则,把原来的焊盘盖油去掉后正常。

网友:
主要还是无意地勾选了焊盘盖油

3D显示焊盘绿了

网友:
这个rule 千万不能搞错

网友:
找了好久,原来是这样

网友:
我也遇见过

网友A:
这个焊盘还有这个选项?我一直以为只有过孔才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焊盘还有这个选项?我一直以为只有过孔才可以。

我也不太清楚焊盘的这个功能是干啥用的

网友:
这种选项为什么会有呢?哪家焊盘需要盖油啊?或者什么场景会盖油啊

网友:
3D检查一下应该可以看出来的。因为焊盘那里漏出金属颜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