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控转向来了~中国首款“线控转向”车型:蔚来ET9获批量产

楼主:
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管管的第一反应是线控转向是啥?什么原理?就搜了下:

线控转向(Steering-By-Wire,SBW)是一种先进的汽车转向技术,它取消了方向盘和转向车轮之间的机械连接部件,完全由电能来实现转向。以下是关于线控转向的详细介绍:

工作原理

线控转向系统的工作原理基于电信号传递与控制。驾驶员通过方向盘给转向器一个转动力,这个力会转化为电信号,然后经过分析处理,通过导线直接传递到执行机构。执行机构再根据这些信号控制转向车轮的转动,从而实现对汽车的转向控制。

具体来说,线控转向系统主要由方向盘模块、主控制器(ECU)、执行模块、故障处理系统和电源等部分组成。方向盘模块负责测量方向盘的转角和转矩,将驾驶员的转向意图转换成数字信号,并传递给主控制器。主控制器则负责分析和处理这些信号,判断转向意图和汽车的运动状态,并输出相应的控制指令。执行模块则接受主控制器的指令,通过转向电机及其控制器控制转向轮的转动。同时,车轮转角传感器将测得的车轮位置信号同步反馈给主控制器,用于计算分析和闭环控制。

管管有个疑问,完全取消机械连接完全靠电能的话? 没电怎么办?从软件、硬件等多个方面的安全性上怎么去保证?

大家对这款线控转向车感兴趣吗?

网友A:
总感觉中间加了一段程序后就会变得不可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总感觉中间加了一段程序后就会变得不可靠

对,我也这么感觉,总觉得不安全,程序出错怎么办,这能保障正确率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对,我也这么感觉,总觉得不安全,程序出错怎么办,这能保障正确率吗

不仅仅是出错,还有延迟等等,出现一次就搞钱,机械结构相对可靠,机械出现问题就不能继续了,程序的问题可能是间歇性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仅仅是出错,还有延迟等等,出现一次就搞钱,机械结构相对可靠,机械出现问题就不能继续了,程序的问题 ...

同意。越是复杂的东西,越容易出故障,可靠性越差。

网友:
电助力还会出问题,全靠电,想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意。越是复杂的东西,越容易出故障,可靠性越差。

环节多了,每一个环节都存在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