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6678图像处理实时性问题求助

楼主:
我用c6678板卡处理图像,读取图像用时非常长(官方的例程以及jpeglib库读取图像像素值均是如此),程序中没有其他任何相关操作,仅仅将300*300灰度图像的灰度值读入一个buffer中就需要约一分钟,请问读取灰度值时如何加速

网友A:
这芯片处理速度都是毫秒单位,你的是秒为单位,肯定不对啊,没用过这个芯片。帮你找了2个链接,你看看有没有参考。

https://blog.csdn.net/bjtuwayne/article/details/71336139

https://blog.csdn.net/kunkliu/article/details/106576645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芯片处理速度都是毫秒单位,你的是秒为单位,肯定不对啊,没用过这个芯片。帮你找了2个链接,你看看有没 ...

谢谢您的回复,我刚接触嵌入式,也觉得很奇怪,我确确实实什么也没有做,仅仅是读取一张小分辨率图像就需要近一分钟,我看您发的帖子是多核处理,我只用了一个核,也许是这个缘故。另外我想问一下这个是否和时钟频率有关呢,我用的这款芯片主频能达到1000Mhz,实际上我测试时钟周期大概只有15Mhz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您的回复,我刚接触嵌入式,也觉得很奇怪,我确确实实什么也没有做,仅仅是读取一张小分辨率图像就需 ...

就是一个核处理也不能像你说的那么慢,和时钟频率当然关系大了。15Mhz肯定不对,最起码跑到几百兆啊。。你先查查时钟的问题,把时钟给弄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一个核处理也不能像你说的那么慢,和时钟频率当然关系大了。15Mhz肯定不对,最起码跑到几百兆啊。。 ...

感谢您的答复

网友B:
2024.12.16更新记录:通过打断点测试时钟计数个数,发现处理一张300*300的灰度图像约60ms(单核),然后过了十几秒才printf在控制台上,目前不知道是否是打印函数有延迟

网友:
引用 网友B:
2024.12.16更新记录:通过打断点测试时钟计数个数,发现处理一张300*300的灰度图像约60ms(单核),然后过 ...

发现处理一张300*300的灰度图像约60ms(单核),---------这芯片处理速度都是毫秒单位,这个处理速度是正确的。你排查软件的能力还是很好的,方向是正确的,,继续更新记录啊。。

网友:
2024.12.19更新记录:想要进一步提升处理速度,思路是将一张图像分成多份,每份交给c6678一个核处理,不太了解多核处理的流程核和方法,网上查阅资料

网友:
2024.12.31更新记录:使用OpenMP进行多核图像处理,令人困惑的是多核状态下居然比单核所用时间要长。经过多次排查测试,发现如下问题:

1、printf函数对时间测试影响极大,尤其在多核状态下,可能会出现输出混乱的问题

2、当循环中只存在普通变量(例如 int类型变量),并在用不同的核进行操作时,那么核越多,所需时间越少

3、当循环中对数组进行操作,随着核数目增加,所用时间先增加后减少,具体来讲,两个核所用时间大于一个核,当核数目大于2时,核越多,所需时间越少,然而需要核数目大于3时,所用时间才开始小于单核耗时

4、当处理大分辨率图像时(3072*4096),核越多,耗时越小,并不存在耗时随着核数目增加而先增加后减小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