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时把PSRR当成电源电压变化与输出误差的比值....

楼主:
来看看有哪些人搞混了?

PSRR=_______  /___________

如果你的答案是:PSRR=运算放大器电源电压变化 / 输出误差,那很遗憾,你的设计可能就要出现问题啦~~

正确的答案应该是:PSRR=电源电压变化 / 输入误差

你在实际设计中,有发生过过弄错的情况吗?

PSRR定义出错的话可能出现哪些问题呢?如果搞错了,又该怎么处理呢?

关于PSRR,你最想知道什么呢?

欢迎回帖写下想要知道的PSRR相关问题,后面我们可以一起来讨论~

顺便分享一批PSRR资料:

了解电源纹波抑制比 PSRR

关于LDO PSRR的好文章

LDO PSRR测量简化说明-LDO电源芯片测试要点

PSRR及其它电源因素对手机音频质量的影响

LDO稳压器的PSRR和输出噪声在RF电路中的选择

-低压差线性稳压器的PSRR和在USB电路中应用

LDO裕量及其对输出噪声和PSRR的影响

网友:
这个文档讲的不错

网友A:
又去查了下,果然理解有误,电源抑制比定义为运算放大器电源变化量与电源变化引起的输入失调电压变化量的比值

网友B:
在高精度模拟信号处理电路中,如音频放大电路,PSRR 是一个关键参数。错误的 PSRR 定义可能会导致对电源噪声抑制能力的高估或低估。如果高估了 PSRR,可能会选择不合适的运算放大器,使得实际电路中的电源噪声无法得到有效抑制,从而在输出信号中引入明显的噪声,影响音频质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又去查了下,果然理解有误,电源抑制比定义为运算放大器电源变化量与电源变化引起的输入失调电压变化量的比 ...

所以定义这种还是需要认真看的。不然很容易出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高精度模拟信号处理电路中,如音频放大电路,PSRR 是一个关键参数。错误的 PSRR 定义可能会导致对电源噪 ...

确实。影响还是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