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为什么理想NMOS和实际NMOS差别这么大

楼主:
电力电子的新人小白求助各位

这是我用LTspice搭建的两个很基础的NMOS导通模型,栅极用pwm脉冲进行控制。

现在问题是使用实际NMOS时可以正常工作,栅极和漏级侧都有电流,Vds电压降也正常

为什么使用了LTspice自带的NMOS时,漏级侧的电压几乎和右侧的200V电压差不多,栅极电流完全为0,漏级电流为2mA左右?

按理说理想NMOS不应该表现更好吗?

另外有没有大佬知道,LTspice中的理想NMOS具体是什么条件吗,查了一下在ltspice自带的库中对于这种没有型号的NMOS是没有.lib描述的,只有那些有型号的才有,

另外help中的指导说明只是说了LTspice中有几个level的NMOS,给了level 1-3的默认数据,但是也不知道这种默认的NMOS是哪一个level

网友A:
都说是理想模型了,很多参数都是没有任何变化的,包括电阻电容这些,实际上一个个都是复合体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说是理想模型了,很多参数都是没有任何变化的,包括电阻电容这些,实际上一个个都是复合体

谢谢您的回复,我明白理想模型下电容电阻都没有,但是还有一点没想明白,理想条件下,如果导通或者不导通的话,电压不应该在0到200之间变化吗,为什么电压变化幅度这么小,一直是不导通的状态呢?

网友B:
模电头大,你这个都有具体型号了,理想模型算不上了吧,得看模型文件里的参数。然后脉冲调宽些呢,幅度调大些呢。仿真怎么都能让它导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模电头大,你这个都有具体型号了,理想模型算不上了吧,得看模型文件里的参数。然后脉冲调宽些呢,幅度调大 ...

谢谢!那个有型号的是实际模型,波形没问题,问题是没型号的那个不知道参数,只知道是理想模型,波形也出不来。所以我就不明白为什么理想模型反而出不来

网友C:
这个软件没有完全的理想,就像初始波形一样加了斜率这么不理想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软件没有完全的理想,就像初始波形一样加了斜率这么不理想的东西。

谢谢!那它的波形出不来是因为什么呢

网友:
这个软件的mos只是一个形状,并不是指理想模型,你要想,理想mos管的输出特性曲线和输入特性曲线是什么样,mos的管有像电阻有阻值、电容有容值这样的关键参数吗,mos管不能几个参数就能描述的,所以没有所谓的理想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