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y-buck-boost问题求助

楼主:
电路如图,设计输入9v输出正负5v,实际焊出来输入9v时,负压正常输出-5v,但正压只有1.8v左右,而且正压撤去电源后下降缓慢,是为什么呢

两个稳压管是BZT52C5V1,变压器是1:1 282uH的

网友:
不建议你这么做设计,想要9V输出正负5V,建议你用DC/DC 9v到5v 然后用电容负压转换将5V转为-5V。。

网友:
该电路中变压器 T1 次级(1~2引脚)两端电压取决于初级(3~4引脚)中电流。当 -5V 负载非常轻时,初级电流很小,故次级两端电压也不够高。

网友:
D2和D3应该是肖特基

-5V靠稳压管D3输出不行吧,这样的话就不是所谓fly-buck-boost拓扑了

网友:
34063这个芯片不一定能驾驭这种复杂的拓扑

参考下TI的正负15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