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工程师AI挑战营RV1106人脸识别+流水记录(1)

楼主:
有幸拿到幸狐RV1106的开发板参加EEworld的嵌入式工程师AI挑战营,上手前先看了下幸狐的Quick_Start,一步入门

这一篇就按照上手教程 | LUCKFOX WIKI,准备环境

这个镜像文件基本涵盖了幸狐的所有用到的资料,里面也准备了VMware的虚拟机文件,直接导入即可
开发板自带有有基于SPI_NAND的Buildroot的系统,可以简单测试板卡的功能
后面做人脸识别担心NAND容量不够,所以按照WIKI切换到SD卡的Buildroot系统
这里耽误了几天,问题出在运行./build.sh lunch在做镜像时的 配置文件不能对应,后面选择了custom后按照可以正常编译SDK,首次编译比较慢,需要下载好多文件
这个很重要!!!可以节省不少时间
网络原因导致编译buildroot时下载诸如expatPython等软件包失败如何解决?
答:下载离线包,替换自己的luckfox-pico/sysdrv/source/buildroot/buildroot-2023.02.6/目录下的dl文件夹。
因为需要用到摄像头,按照luckfox-config 配置 | LUCKFOX WIKI中确认CSI开启。
——写于24.12.13。SDK的编译大概是在10天前,回忆当时,编译时最大的问题好像是网络下载包,还有一个什么错误记不得了,但是也忘记保存图片了
先写一点吧,这篇没啥内容,用于记录调试过程

10天前做的,还能回忆当时的是编译时最大的问题好像是网络下载包,记忆力真好,赞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前天 09:39

网友A:
10天前做的,还能回忆当时的是编译时最大的问题好像是网络下载包,记忆力真好,赞

拉了几遍都没拉全,后面放弃了去码云上拉的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前天 10:20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天前做的,还能回忆当时的是编译时最大的问题好像是网络下载包,记忆力真好,赞

拉了几遍都没拉全,后面放弃了去码云上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