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基于cm6800ux芯片的ATX电源故障现象

楼主:
一个基于cm6800ux芯片的ATX电源故障现象:导致电脑冷开机会出现几次才能进入系统,而且在使用中会出现突然关机重启的现象,重启后电脑会出现自检硬盘。以为是主板或内存、显卡或硬盘导致的,换了一块别的电源后正常,说明问题就在电源上。取出主滤波电容:420伏,390微法,实测342微法,12伏、5伏,-12伏、3.3伏的滤波电容容量均正常。难道这种现象是主滤波电容容量降低所致?

对,先检查电容鼓包漏液,如果不行就换高压滤波电容和输出端的滤波电容。你的CPU是带核显的,不行把显卡去掉还能省50W电源。。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14 小时前

网友A:
有关系

检查一下该390uF电容的是否有鼓包的迹象

可以换一个大一点如470微法或还用390微法

没有鼓包有漏液等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14 小时前

网友A:
道理上分析,

主滤波电容下降,会让直流母线电压的纹波系数增大,会使一些对电压稳定性要求较高的硬件,如主板芯片组等,无法正常初始化,加上 CPU 和显卡等硬件工作负载突然增大,不堪重负,输出电压出现波动,重启

主滤波电容390微法实测342微法,我重买了一个电容实测才330微法。估计我万用表有问题,容量应该正常。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14 小时前

网友B:
你的ATX电源功率多少 ? 电脑什么CPU 显卡,硬盘,外设多少都说清楚了才好帮你判断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的ATX电源功率多少 ? 电脑什么CPU 显卡,硬盘,外设多少都说清楚了才好帮你判断啊,

电源功率是500W,CPU是英特尔I3的处理器2100双核,技嘉H61M D2P B3的主板,内存6GBDDR3,显卡英伟达GeForce730,硬盘储存星512gb固态及1T机械硬盘。250W的金河田电源都没有问题,我在测电压时,发现偶有12伏电压波动。(12伏电压实测为12.3伏左右,偶有瞬间达12.5伏)

你这套配置实际用电200多W就够了。。你用500W的电源带都有问题,应该是你电源的问题了。你这个500W电源我猜不是航嘉长城等大品牌吧,是不是杂牌子。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14 小时前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道理上分析, 主滤波电容下降,会让直流母线电压的纹波系数增大,会使一些对电压稳定性要求较高的硬件, ...

主滤波电容390微法实测342微法,我重买了一个电容实测才330微法。估计我万用表有问题,容量应该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关系 检查一下该390uF电容的是否有鼓包的迹象 可以换一个大一点如470微法或还用390微法   ...

没有鼓包有漏液等

对,先检查电容鼓包漏液,如果不行就换高压滤波电容和输出端的滤波电容。你的CPU是带核显的,不行把显卡去掉还能省50W电源。。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14 小时前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源功率是500W,CPU是英特尔I3的处理器2100双核,技嘉H61M D2P B3的主板,内存6GBDDR3,显卡英伟达GeForc ...

你这套配置实际用电200多W就够了。。你用500W的电源带都有问题,应该是你电源的问题了。你这个500W电源我猜不是航嘉长城等大品牌吧,是不是杂牌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鼓包有漏液等

对,先检查电容鼓包漏液,如果不行就换高压滤波电容和输出端的滤波电容。你的CPU是带核显的,不行把显卡去掉还能省50W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