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DM-MCXN947】 模拟SPI方式驱动LCD12864

楼主:
使用模式方式测试是LCD12864模块。

一、硬件部分

1.1、测试端口使用MikroBus总线接口

1.2、测试模块使用的JLX12864G

二、端口配置

配置显示显示屏使用的MikroBus总线部分接口

三、程序部分

3.1、jlx12864g.c

#include "main.h"
#include "lcd/jlx12864g_font.h"

volatile static uint8_t lcdGram[128][8];

void lcd_jlx12864g_write_cmd(uint8_t cmd)
{
	uint8_t i=0;
	lcd_jlx12864g_cs_l();
	lcd_jlx12864g_rs_l();

	for(i=0;i<8;i++)
	{
		lcd_jlx12864g_clk_l();
		if(cmd&0x80)
		{
			lcd_jlx12864g_sda_h();
		}
		else
		{
			lcd_jlx12864g_sda_l();
		}
		lcd_jlx12864g_clk_h();
		cmd = cmd<<1;
	}
}

void lcd_jlx12864g_write_dat(uint8_t dat)
{
	uint8_t i=0;

	lcd_jlx12864g_cs_l();
	lcd_jlx12864g_rs_h();

	for(i=0;i<8;i++)
	{
		lcd_jlx12864g_clk_l();
		if(dat&0x80)
		{
			lcd_jlx12864g_sda_h();
		}
		else
		{
			lcd_jlx12864g_sda_l();
		}
		lcd_jlx12864g_clk_h();
		dat = dat<<1;
	}
}

void lcd_refreshGram(void)
{
	uint8_t i,n;
	for(i=0;i<8;i++)
	{

		lcd_jlx12864g_write_cmd (0xb0+i);  //write page
		lcd_jlx12864g_write_cmd (0x00);
		lcd_jlx12864g_write_cmd (0x10);
		for(n=0;n<128;n++)
			lcd_jlx12864g_write_dat(lcdGram[n][i]);
	}
}

void lcd_clear(void)
{
	uint8_t i,n;
	for(i=0;i<8;i++)
		for(n=0;n<128;n++)
			lcdGram[n][i]=0X00;
	lcd_refreshGram();
}

void lcd_drawPoint(uint8_t x,uint8_t y,uint8_t t)
{
	uint8_t pos,bx,temp=0;
	if(x>127||y>63)return;
	pos=7-y/8;
	bx=y%8;
	temp=1<<(7-bx);
	if(t)lcdGram[x][pos]|=temp;
	else lcdGram[x][pos]&=~temp;
}

uint8_t lcd_readPoint(uint8_t x,uint8_t y)
{
	uint8_t pos,bx,temp=0x00;
	//x = 127-x;
	y = 63-y;
	pos=y/8;
	bx=y%8;
	temp=1<<bx;
  if(temp&lcdGram[x][pos]) return 1;
	return 0;
}

void lcd_fill(uint8_t x1,uint8_t y1,uint8_t x2,uint8_t y2,uint8_t dot)
{
	uint8_t x,y;
	for(x=x1;x<=x2;x++)
		for(y=y1;y<=y2;y++)
			lcd_drawPoint(x,y,dot);
}

void lcd_showChar(uint8_t x,uint8_t y,uint8_t chr,uint8_t f_w,uint8_t f_h,uint8_t mode)
{
	uint8_t temp,t,t1;
	uint8_t y0=y;
	uint8_t csize=(f_h/8+((f_h%8)?1:0))*f_w;
	chr=chr-' ';
	for(t=0;t<csize;t++)
	{
		if(f_w==6&&f_h==8)temp=asc2_0608[chr][t];
		else if(f_w==6&&f_h==12)temp=asc2_0612[chr][t];
		else if(f_w==12&&f_h==24)temp=asc2_1224[chr][t];
		else return;
		for(t1=0;t1<8;t1++)
		{
			if(temp&0x80)lcd_drawPoint(x,y,mode);
			else lcd_drawPoint(x,y,!mode);
			temp<<=1;
			y++;
			if((y-y0)==f_h)
			{
				y=y0;
				x++;
				break;
			}
		}
	}
}

uint32_t mypow(uint8_t m,uint8_t n)
{
	uint32_t result=1;
	while(n--)result*=m;
	return result;
}

void lcd_showNum(uint8_t x,uint8_t y,uint32_t num,uint8_t len,uint8_t f_w,uint8_t f_h)
{
	uint8_t t,temp;
	uint8_t enshow=0;
	for(t=0;t<len;t++)
	{
		temp=(num/mypow(10,len-t-1))%10;
		if(enshow==0&&t<(len-1))
		{
			if(temp==0)
			{
				lcd_showChar(x+(f_w)*t,y,' ',f_w,f_h,1);
				continue;
			}
			else
				enshow=1;
		}
	 	lcd_showChar(x+(f_w)*t,y,temp+'0',f_w,f_h,1);
	}
}

void lcd_showString(uint8_t x,uint8_t y,const uint8_t *p,uint8_t f_w,uint8_t f_h)
{
    while((*p<='~')&&(*p>=' '))
    {
        if(x>(128-(f_w))){x=0;y+=f_h;}
        if(y>(64-f_h)){y=x=0;lcd_clear();}
        lcd_showChar(x,y,*p,f_w,f_h,1);
        x+=f_w;
        p++;
    }

}

void lcd_showPicture(uint8_t x,uint8_t y,const uint8_t *p,uint8_t p_w,uint8_t p_h)
{
	uint8_t temp,i,col,row;
	uint8_t y0=y;
	uint8_t width=p_w;
	if(x+p_w>128)width=128-p_w;
	uint8_t high=p_h;
	if(y+p_h>64)high=64-p_h;
	uint8_t exp_col_bytes=(p_h/8+((p_h%8)?1:0));
	uint8_t act_col_bytes=(high/8+((high%8)?1:0));

	for(row=0;row<width;row++)
	{
		for(col=0;col<act_col_bytes;col++)
		{
			temp = p[col+row*exp_col_bytes];
			for(i=0;i<8;i++)
			{
				if(temp&0x80)lcd_drawPoint(x,y,1);
				else lcd_drawPoint(x,y,0);
				temp<<=1;
				y++;
				if((y-y0)==high)
				{
					y=y0;
					x++;
					break;
				}
			}
		}
	}
}

void init_lcd_jlx12864g(void)
{
	init_lcd_jlx12864g_pins();
	lcd_jlx12864g_cs_l();
	lcd_jlx12864g_rst_l();
	SysTick_Delay_ms(20);
	lcd_jlx12864g_rst_h();
	SysTick_Delay_ms(20);
	lcd_jlx12864g_write_cmd(0xe2);
	lcd_jlx12864g_write_cmd(0x2c);
	lcd_jlx12864g_write_cmd(0x2e);
	lcd_jlx12864g_write_cmd(0x2f);
	lcd_jlx12864g_write_cmd(0x23);
	lcd_jlx12864g_write_cmd(0x81);
	lcd_jlx12864g_write_cmd(0x28);
	lcd_jlx12864g_write_cmd(0xa2);
	lcd_jlx12864g_write_cmd(0xc0);
	lcd_jlx12864g_write_cmd(0xa0);
	lcd_jlx12864g_write_cmd(0x40);
	lcd_jlx12864g_write_cmd(0xaf);
	lcd_jlx12864g_cs_h();

	lcd_clear();

	lcd_jlx12864g_bk_on();
}

3.2、jlx12864g.h

#ifndef __12864G_H
#define __12864G_H

#define LCD_JLX12864G_CS_GPIO 					INIT_LCD_JLX12864G_PINS_FC6_SPI_CS_GPIO
#define LCD_JLX12864G_CS_PIN 						INIT_LCD_JLX12864G_PINS_FC6_SPI_CS_GPIO_PIN

#define LCD_JLX12864G_RST_GPIO 					INIT_LCD_JLX12864G_PINS_FC6_SPI_MISO_GPIO
#define LCD_JLX12864G_RST_PIN 					INIT_LCD_JLX12864G_PINS_FC6_SPI_MISO_GPIO_PIN

#define LCD_JLX12864G_RS_GPIO 					INIT_LCD_JLX12864G_PINS_ME_RESET_GPIO
#define LCD_JLX12864G_RS_PIN 						INIT_LCD_JLX12864G_PINS_ME_RESET_GPIO_PIN

#define LCD_JLX12864G_CLK_GPIO 					INIT_LCD_JLX12864G_PINS_FC6_SPI_CLK_GPIO
#define LCD_JLX12864G_CLK_PIN 					INIT_LCD_JLX12864G_PINS_FC6_SPI_CLK_GPIO_PIN

#define LCD_JLX12864G_MOSI_GPIO 				INIT_LCD_JLX12864G_PINS_FC6_SPI_MOSI_GPIO
#define LCD_JLX12864G_MOSI_PIN 					INIT_LCD_JLX12864G_PINS_FC6_SPI_MOSI_GPIO_PIN

#define LCD_JLX12864G_BK_GPIO 					INIT_LCD_JLX12864G_PINS_ME_INT_GPIO
#define LCD_JLX12864G_BK_PIN 						INIT_LCD_JLX12864G_PINS_ME_INT_GPIO_PIN

#define lcd_jlx12864g_cs_l()						GPIO_PortClear(LCD_JLX12864G_CS_GPIO, 1u << LCD_JLX12864G_CS_PIN)
#define lcd_jlx12864g_cs_h() 						GPIO_PortSet(LCD_JLX12864G_CS_GPIO, 1u << LCD_JLX12864G_CS_PIN)

#define lcd_jlx12864g_rs_l()						GPIO_PortClear(LCD_JLX12864G_RS_GPIO, 1u << LCD_JLX12864G_RS_PIN)
#define lcd_jlx12864g_rs_h() 						GPIO_PortSet(LCD_JLX12864G_RS_GPIO, 1u << LCD_JLX12864G_RS_PIN)

#define lcd_jlx12864g_rst_l()						GPIO_PortClear(LCD_JLX12864G_RST_GPIO, 1u << LCD_JLX12864G_RST_PIN)
#define lcd_jlx12864g_rst_h() 					GPIO_PortSet(LCD_JLX12864G_RST_GPIO, 1u << LCD_JLX12864G_RST_PIN)

#define lcd_jlx12864g_clk_l()						GPIO_PortClear(LCD_JLX12864G_CLK_GPIO, 1u << LCD_JLX12864G_CLK_PIN)
#define lcd_jlx12864g_clk_h() 					GPIO_PortSet(LCD_JLX12864G_CLK_GPIO, 1u << LCD_JLX12864G_CLK_PIN)

#define lcd_jlx12864g_sda_l()						GPIO_PortClear(LCD_JLX12864G_MOSI_GPIO, 1u << LCD_JLX12864G_MOSI_PIN)
#define lcd_jlx12864g_sda_h() 					GPIO_PortSet(LCD_JLX12864G_MOSI_GPIO, 1u << LCD_JLX12864G_MOSI_PIN)

#define lcd_jlx12864g_bk_off()						GPIO_PortClear(LCD_JLX12864G_BK_GPIO, 1u << LCD_JLX12864G_BK_PIN)
#define lcd_jlx12864g_bk_on() 					GPIO_PortSet(LCD_JLX12864G_BK_GPIO, 1u << LCD_JLX12864G_BK_PIN)

void lcd_refreshGram(void);
void lcd_clear(void) ;
void lcd_drawPoint(uint8_t x,uint8_t y,uint8_t t);
uint8_t lcd_readPoint(uint8_t x,uint8_t y);
void lcd_fill(uint8_t x1,uint8_t y1,uint8_t x2,uint8_t y2,uint8_t dot);
void lcd_showChar(uint8_t x,uint8_t y,uint8_t chr,uint8_t f_w,uint8_t f_h,uint8_t mode);
uint32_t mypow(uint8_t m,uint8_t n);
void lcd_showNum(uint8_t x,uint8_t y,uint32_t num,uint8_t len,uint8_t f_w,uint8_t f_h);
void lcd_showString(uint8_t x,uint8_t y,const uint8_t *p,uint8_t f_w,uint8_t f_h);
void lcd_showPicture(uint8_t x,uint8_t y,const uint8_t *p,uint8_t p_w,uint8_t p_h);
void init_lcd_jlx12864g(void);

#endif

3.3、jlx12864g_font.h

const uint8_t ascii_table_8x16[95][16]={
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 //- -(????ASCII ?:0X20
0x00,0x00,0x38,0xFC, 0xFC,0x38,0x00,0x00, 0x00,0x00,0x00,0x0D, 0x0D,0x00,0x00,0x00, //-!- ASCII ?:0X21
0x00,0x0E,0x1E,0x00, 0x00,0x1E,0x0E,0x00, 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 //-"-
0x20,0xF8,0xF8,0x20, 0xF8,0xF8,0x20,0x00, 0x02,0x0F,0x0F,0x02, 0x0F,0x0F,0x02,0x00, //-#-
...
};

/**************************************************************************************************************
//常用ASCII表
//偏移量32
//ASCII字符集: !"#$%&'()*+,-./0123456789:;<=>?@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_`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
//PC2LCD2002取模方式设置:阴码+逐列式+顺向+C51格式
//每个字符所占用的字节数为:(size/8+((size%8)?1:0))*(size/2),其中size:是字库生成时的点阵大小(12/16/24...)
****************************************************************************************************************/

//06*08==宽*高 ASCII字符集点阵 (Terminal Greek8字体)
const unsigned char asc2_0608[95][6]={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
{0x00,0x00,0x60,0xFA,0x60,0x00},/*"!",1*/
{0x00,0xE0,0xC0,0x00,0xE0,0xC0},/*""",2*/
{0x00,0x24,0x7E,0x24,0x7E,0x24},/*"#",3*/
{0x00,0x24,0xD4,0x56,0x48,0x00},/*"$",4*/
{0x00,0xC6,0xC8,0x10,0x26,0xC6},/*"%",5*/
{0x00,0x6C,0x92,0x6A,0x04,0x0A},/*"&",6*/
{0x00,0x00,0xE0,0xC0,0x00,0x00},/*"'",7*/
{0x00,0x00,0x7C,0x82,0x00,0x00},/*"(",8*/
{0x00,0x00,0x82,0x7C,0x00,0x00},/*")",9*/
{0x00,0x10,0x7C,0x38,0x7C,0x10},/*"*",10*/
{0x00,0x10,0x10,0x7C,0x10,0x10},/*"+",11*/
{0x00,0x00,0x07,0x06,0x00,0x00},/*",",12*/
{0x00,0x10,0x10,0x10,0x10,0x10},/*"-",13*/
{0x00,0x00,0x06,0x06,0x00,0x00},/*".",14*/
{0x00,0x04,0x08,0x10,0x20,0x40},/*"/",15*/
{0x00,0x7C,0x8A,0x92,0xA2,0x7C},/*"0",16*/
{0x00,0x00,0x42,0xFE,0x02,0x00},/*"1",17*/
{0x00,0x46,0x8A,0x92,0x92,0x62},/*"2",18*/
{0x00,0x44,0x92,0x92,0x92,0x6C},/*"3",19*/
{0x00,0x18,0x28,0x48,0xFE,0x08},/*"4",20*/
{0x00,0xF4,0x92,0x92,0x92,0x8C},/*"5",21*/
{0x00,0x3C,0x52,0x92,0x92,0x0C},/*"6",22*/
{0x00,0x80,0x8E,0x90,0xA0,0xC0},/*"7",23*/
{0x00,0x6C,0x92,0x92,0x92,0x6C},/*"8",24*/
{0x00,0x60,0x92,0x92,0x94,0x78},/*"9",25*/
{0x00,0x00,0x36,0x36,0x00,0x00},/*":",26*/
{0x00,0x00,0x37,0x36,0x00,0x00},/*";",27*/
{0x00,0x10,0x28,0x44,0x82,0x00},/*"<",28*/
{0x00,0x24,0x24,0x24,0x24,0x24},/*"=",29*/
{0x00,0x00,0x82,0x44,0x28,0x10},/*">",30*/
{0x00,0x40,0x80,0x9A,0x90,0x60},/*"?",31*/
{0x00,0x7C,0x82,0xBA,0xAA,0x78},/*"@",32*/
{0x00,0x7E,0x88,0x88,0x88,0x7E},/*"A",33*/
{0x00,0xFE,0x92,0x92,0x92,0x6C},/*"B",34*/
{0x00,0x7C,0x82,0x82,0x82,0x44},/*"C",35*/
{0x00,0xFE,0x82,0x82,0x82,0x7C},/*"D",36*/
{0x00,0xFE,0x92,0x92,0x92,0x82},/*"E",37*/
{0x00,0xFE,0x90,0x90,0x90,0x80},/*"F",38*/
{0x00,0x7C,0x82,0x92,0x92,0x5E},/*"G",39*/
{0x00,0xFE,0x10,0x10,0x10,0xFE},/*"H",40*/
{0x00,0x00,0x82,0xFE,0x82,0x00},/*"I",41*/
{0x00,0x0C,0x02,0x02,0x02,0xFC},/*"J",42*/
{0x00,0xFE,0x10,0x28,0x44,0x82},/*"K",43*/
{0x00,0xFE,0x02,0x02,0x02,0x02},/*"L",44*/
{0x00,0xFE,0x40,0x20,0x40,0xFE},/*"M",45*/
{0x00,0xFE,0x40,0x20,0x10,0xFE},/*"N",46*/
{0x00,0x7C,0x82,0x82,0x82,0x7C},/*"O",47*/
{0x00,0xFE,0x90,0x90,0x90,0x60},/*"P",48*/
{0x00,0x7C,0x82,0x8A,0x84,0x7A},/*"Q",49*/
{0x00,0xFE,0x90,0x90,0x98,0x66},/*"R",50*/
{0x00,0x64,0x92,0x92,0x92,0x4C},/*"S",51*/
{0x00,0x80,0x80,0xFE,0x80,0x80},/*"T",52*/
{0x00,0xFC,0x02,0x02,0x02,0xFC},/*"U",53*/
{0x00,0xF8,0x04,0x02,0x04,0xF8},/*"V",54*/
{0x00,0xFC,0x02,0x3C,0x02,0xFC},/*"W",55*/
{0x00,0xC6,0x28,0x10,0x28,0xC6},/*"X",56*/
{0x00,0xE0,0x10,0x0E,0x10,0xE0},/*"Y",57*/
{0x00,0x8E,0x92,0xA2,0xC2,0x00},/*"Z",58*/
{0x00,0x00,0xFE,0x82,0x82,0x00},/*"[",59*/
{0x00,0x40,0x20,0x10,0x08,0x04},/*"\",60*/
{0x00,0x00,0x82,0x82,0xFE,0x00},/*"]",61*/
{0x00,0x20,0x40,0x80,0x40,0x20},/*"^",62*/
{0x01,0x01,0x01,0x01,0x01,0x01},/*"_",63*/
{0x00,0x00,0xC0,0xE0,0x00,0x00},/*"`",64*/
{0x00,0x04,0x2A,0x2A,0x2A,0x1E},/*"a",65*/
{0x00,0xFE,0x22,0x22,0x22,0x1C},/*"b",66*/
{0x00,0x1C,0x22,0x22,0x22,0x14},/*"c",67*/
{0x00,0x1C,0x22,0x22,0x22,0xFE},/*"d",68*/
{0x00,0x1C,0x2A,0x2A,0x2A,0x10},/*"e",69*/
{0x00,0x10,0x7E,0x90,0x90,0x00},/*"f",70*/
{0x00,0x18,0x25,0x25,0x25,0x3E},/*"g",71*/
{0x00,0xFE,0x20,0x20,0x1E,0x00},/*"h",72*/
{0x00,0x00,0x00,0xBE,0x02,0x00},/*"i",73*/
{0x00,0x02,0x01,0x21,0xBE,0x00},/*"j",74*/
{0x00,0xFE,0x08,0x14,0x22,0x00},/*"k",75*/
{0x00,0x00,0x00,0xFE,0x02,0x00},/*"l",76*/
{0x00,0x3E,0x20,0x18,0x20,0x1E},/*"m",77*/
{0x00,0x3E,0x20,0x20,0x1E,0x00},/*"n",78*/
{0x00,0x1C,0x22,0x22,0x22,0x1C},/*"o",79*/
{0x00,0x3F,0x22,0x22,0x22,0x1C},/*"p",80*/
{0x00,0x1C,0x22,0x22,0x22,0x3F},/*"q",81*/
{0x00,0x22,0x1E,0x22,0x20,0x10},/*"r",82*/
{0x00,0x10,0x2A,0x2A,0x2A,0x04},/*"s",83*/
{0x00,0x20,0x7C,0x22,0x24,0x00},/*"t",84*/
{0x00,0x3C,0x02,0x04,0x3E,0x00},/*"u",85*/
{0x00,0x38,0x04,0x02,0x04,0x38},/*"v",86*/
{0x00,0x3C,0x06,0x0C,0x06,0x3C},/*"w",87*/
{0x00,0x36,0x08,0x08,0x36,0x00},/*"x",88*/
{0x00,0x39,0x05,0x06,0x3C,0x00},/*"y",89*/
{0x00,0x26,0x2A,0x2A,0x32,0x00},/*"z",90*/
{0x00,0x10,0x7C,0x82,0x82,0x00},/*"{",91*/
{0x00,0x00,0x00,0xEE,0x00,0x00},/*"|",92*/
{0x00,0x00,0x82,0x82,0x7C,0x10},/*"}",93*/
{0x00,0x40,0x80,0x40,0x80,0x00},/*"~",94*/
};

//06*12==宽*高 ASCII字符集点阵 (宋体)
const unsigned char asc2_0612[95][12]={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
{0x00,0x00,0x00,0x00,0x3F,0x4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1*/
{0x00,0x00,0x30,0x00,0x40,0x00,0x30,0x00,0x40,0x00,0x00,0x00},/*""",2*/
{0x09,0x00,0x0B,0xC0,0x3D,0x00,0x0B,0xC0,0x3D,0x00,0x09,0x00},/*"#",3*/
...
};

//12*24==宽*高 ASCII字符集点阵 (宋体)
const unsigned char asc2_1224[95][36]={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F,0x80,0x38,
0x0F,0xFE,0x38,0x0F,0x80,0x38,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1*/
...
};

3.4、main.c

#include "main.h"

int main(void)
{
	uint8_t i;

    CLOCK_EnableClock(kCLOCK_Gpio0);
	BOARD_InitDEBUG_UARTPins();
	BOARD_PowerMode_OD();
	BOARD_InitBootClocks();
	BOARD_InitDebugConsole();

	init_utick();
	SysTick_Init();
	init_led();
	init_key();
	init_lcd_jlx12864g();

	lcd_showString(0,0, (uint8_t*)"MCXN947_BOARD_TEST",6,12);
	lcd_showString(0,13,(uint8_t*)"JLX12864G-SPI",6,12);
	lcd_showString(0,26,(uint8_t*)"2024/12/14",6,12);
	lcd_refreshGram();
	while (1)
	{
		SysTick_Delay_ms(500);
		led_red_tog();
		//lcd_clear();
		lcd_showString(0,39,(uint8_t*)"MCXN947_BOARD [OK]",6,12);
		lcd_refreshGram();
		SysTick_Delay_ms(500);
		//lcd_clear();
		lcd_showString(0,39,(uint8_t*)"TTTTTTTTTTTTT [OK]",6,12);
		lcd_refreshGram();
	}
}

3.5、main.h

#ifndef _MAIN_H_
#define _MAIN_H_

#include "pin_mux.h"
#include "clock_config.h"
#include "board.h"
#include "fsl_debug_console.h"

#include "fsl_gpio.h"
#include "fsl_port.h"
#include "fsl_lpi2c.h"
#include "fsl_common.h"
#include "fsl_lpspi.h"
#include "fsl_lpspi_edma.h"
#include "fsl_utick.h"

#include "led/led.h"
#include "systick/systick.h"
#include "key/key.h"

#include "fsl_p3t1755.h"
#include "fsl_i3c.h"
#include "utick/utick.h"
#include "lcd/jlx12864g.h"

#endif

四、运行结果

下载程序后,显示屏显示

jlx12864

网友:
 模拟SPI方式驱动LCD12864成功,这个实战中也比较常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