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DM-MCXN947】硬件SPI方式驱动LCD12864

楼主:
测试使用硬件方式驱动LCD12864。

在上篇帖子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301831-1-1.html的基础上,将SPI方式有模拟方式改为硬件SPI方式

一、配置接口

显示屏只有写,没有读接口,用到了SPI的MOSI和SCK引脚。下图是配置为硬件SPI

配置FC6_FLEXCOMM时钟

SPI配置为12MHz

二、程序部分

spi初始化。

void lcd_init_spi(void)
{
	uint32_t srcClock_Hz;

	lpspi_master_config_t masterConfig;
	lpspi_transfer_t masterXfer;

	init_lcd_jlx12864g_pins();

	/* attach FRO 12M to FLEXCOMM6 */
//	CLOCK_SetClkDiv(kCLOCK_DivFlexcom6Clk, 1u);
//	CLOCK_AttachClk(kFRO12M_to_FLEXCOMM6);

//	/*Master config*/
	LPSPI_MasterGetDefaultConfig(&masterConfig);
	masterConfig.baudRate = TRANSFER_BAUDRATE;
	masterConfig.whichPcs = EXAMPLE_LPSPI_MASTER_PCS_FOR_INIT;
	masterConfig.pcsToSckDelayInNanoSec        = 1000000000U / (masterConfig.baudRate * 2U);
	masterConfig.lastSckToPcsDelayInNanoSec    = 1000000000U / (masterConfig.baudRate * 2U);
	masterConfig.betweenTransferDelayInNanoSec = 1000000000U / (masterConfig.baudRate * 2U);

	srcClock_Hz = LPSPI_MASTER_CLK_FREQ;
	LPSPI_MasterInit(EXAMPLE_LPSPI_MASTER_BASEADDR, &masterConfig, srcClock_Hz);

}

void fc6_spi_writebyte(uint8_t byte)
{
	uint8_t srcBuff[2];
	uint8_t destBuff[2];
	srcBuff[0]=byte;
	lpspi_transfer_t masterXfer;

	/*Start master transfer*/
	masterXfer.txData   = srcBuff;
	masterXfer.rxData   = destBuff;
	masterXfer.dataSize = 1;
	masterXfer.configFlags = EXAMPLE_LPSPI_MASTER_PCS_FOR_TRANSFER | kLPSPI_MasterPcsContinuous | kLPSPI_MasterByteSwap;
	LPSPI_MasterTransferBlocking(EXAMPLE_LPSPI_MASTER_BASEADDR, &masterXfer);
}

void lcd_jlx12864g_write_cmd(uint8_t cmd)
{
	uint8_t i=0;
	lcd_jlx12864g_cs_l();
	lcd_jlx12864g_rs_l();

	fc6_spi_writebyte(cmd);
}

void lcd_jlx12864g_write_dat(uint8_t dat)
{
	uint8_t i=0;

	lcd_jlx12864g_cs_l();
	lcd_jlx12864g_rs_h();

	fc6_spi_writebyte(dat);
}

main.c

#include "main.h"

int main(void)
{
	uint8_t i;

  CLOCK_EnableClock(kCLOCK_Gpio0);
	BOARD_InitDEBUG_UARTPins();
	BOARD_PowerMode_OD();
	BOARD_InitBootClocks();
	BOARD_InitDebugConsole();

	init_utick();
	SysTick_Init();
	//init_p3t1755();
	init_led();
	init_key();
	//p3t1755_test();
	init_lcd_jlx12864g();

	lcd_showString(0,0, (uint8_t*)"MCXN947_BOARD_TEST",6,12);
	lcd_showString(0,13,(uint8_t*)"JLX12864G-SPI",6,12);
	lcd_showString(0,26,(uint8_t*)"2024/12/14",6,12);
	lcd_refreshGram();
	while (1)
	{
		SysTick_Delay_ms(500);
		led_red_tog();
		//lcd_clear();
		lcd_showString(0,39,(uint8_t*)"MCXN947_BOARD [OK]",6,12);
		lcd_refreshGram();
		SysTick_Delay_ms(500);
		//lcd_clear();
		lcd_showString(0,39,(uint8_t*)"TTTTTTTTTTTTT [OK]",6,12);
		lcd_refreshGram();
	}
}

三、运行结果

jlx128642

网友A:
这是定制款的屏幕还还是通用接口的屏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定制款的屏幕还还是通用接口的屏幕?

买的LCD屏幕设计的底板和转接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