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llow me第二季第3期】进阶任务——示例程序中新增命令打印信息:

楼主:
1、quickstart_ek工程中新建两个文件,分别为menu_dac.h/c:

2、menu_adc.c内容如下,主要是进入时,打印提示菜单,然后周期读取数据,如果是1-5打印出相应的字符,如果是0则退出此个菜单:

  • /*
  • * menu_dac.c
  • *
  • * Created on: 2024年12月14日
  • * Author: liujianhua
  • */
  • #include <stdio.h>
  • #include <string.h>
  • #include "FreeRTOS.h"
  • #include "FreeRTOSConfig.h"
  • #include "semphr.h"
  • #include "queue.h"
  • #include "task.h"
  • #include "bsp_api.h"
  • #include "common_init.h"
  • #include "common_data.h"
  • #include "common_utils.h"
  • #include "menu_ext.h"
  • #define CONNECTION_ABORT_CRTL (0x00)
  • #define MENU_EXIT_CRTL (0x20)
  • #define MENU_ENTER_RESPONSE_CRTL (0x09)
  • #define INPUT_BUFFER (0x05)
  • #define CARRAGE_RETURN (0x0D)
  • #define BLOCK_LIMIT (0x40)
  • #define MODULE_NAME "\r\n DAC TEST\r\n"
  • #define SUB_OPTIONS ("Wave control:\r\n" \
  • "1: Triangle Wave\r\n" \
  • "2: Square Wave\r\n" \
  • "3: Sine Wave\r\n" \
  • "4: Read from flash \r\n" \
  • "5: Write to flash \r\n" \
  • "0: Exit\r\n")
  • /* Each thread must have a separate print buffer, to avoid clashes on task switching */
  • static char_t s_print_buffer[BUFFER_LINE_LENGTH] = {};
  • static char_t s_block_sz_str[INPUT_BUFFER] = {};
  • /**********************************************************************************************************************
  • * Function Name: ext_display_menu
  • * Description : .
  • * Return Value : .
  • *********************************************************************************************************************/
  • test_fn dac_display_menu(void)
  • {
  • int32_t c = -1;
  • uint32_t value = 0;
  • sprintf(s_print_buffer, "%s%s", gp_clear_screen, gp_cursor_home);
  • /* ignoring -Wpointer-sign is OK when treating signed char_t array as as unsigned */
  • print_to_console((void*)s_print_buffer);
  • sprintf(s_print_buffer, MODULE_NAME, g_selected_menu);
  • /* ignoring -Wpointer-sign is OK when treating signed char_t array as as unsigned */
  • print_to_console((void*)s_print_buffer);
  • // sprintf(s_print_buffer, SUB_OPTIONS);
  • /* ignoring -Wpointer-sign is OK when treating signed char_t array as as unsigned */
  • print_to_console((void*)SUB_OPTIONS);
  • /* Reset input state */
  • c = -1;
  • memset(&s_block_sz_str, 0, INPUT_BUFFER);
  • while ((CONNECTION_ABORT_CRTL != c))
  • {
  • c = input_from_console();
  • value = (uint32_t)(c-'0');
  • switch (value)
  • {
  • case INVALID_CHARACTER:
  • sprintf(s_print_buffer,"\r\n> Invalid character in entry,please entry'0-5'");
  • print_to_console((void*)s_print_buffer);
  • break;
  • case 1:
  • sprintf(s_print_buffer,"\r\n> begain Triangle Wave ");
  • print_to_console((void*)s_print_buffer);
  • break;
  • case 2:
  • sprintf(s_print_buffer,"\r\n> begain Square Wave ");
  • print_to_console((void*)s_print_buffer);
  • break;
  • case 3:
  • sprintf(s_print_buffer,"\r\n> begain Sine Wave ");
  • print_to_console((void*)s_print_buffer);
  • break;
  • case 4:
  • sprintf(s_print_buffer,"\r\n> Read from flash ");
  • print_to_console((void*)s_print_buffer);
  • break;
  • case 5:
  • sprintf(s_print_buffer,"\r\n> Write to flash ");
  • print_to_console((void*)s_print_buffer);
  • break;
  • case 0:
  • sprintf(s_print_buffer,"\r\n> Exit ");
  • print_to_console((void*)s_print_buffer);
  • return 0;
  • break;
  • }
  • }
  • while ((CONNECTION_ABORT_CRTL != c))
  • {
  • if ((MENU_EXIT_CRTL == c) || (0x00 == c))
  • {
  • break;
  • }
  • c = input_from_console();
  • }
  • return (0);
  • }
  • /**********************************************************************************************************************
  • End of function ext_display_menu
  • *********************************************************************************************************************/

3、头文件则是声明菜单的接口:

  • #ifndef __MENU_DAC_H__
  • #define __MENU_DAC_H__
  • test_fn dac_display_menu(void);
  • #endif __MENU_DAC_H__

4、将头文件添加到menu_main.h中:

5、在主菜单的列表里添加一条菜单,并把dac_display_menu子菜单函数添加进回调函数:

  【实现效果】

按6进入子菜单:

按下0又可以回到主菜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