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反接电路,两个PMOS接在电源的正极,同时两个PMOS的G极受Q5的控制,D4、D5、Q5...

楼主:
防反接电路,两个PMOS接在电源的正极,同时两个PMOS的G极受Q5的控制,D4、D5、Q5、Z1有没有必要加?

如果你不接,就把R6 R8接地,这样通电就MOS就导通,相当于给低电平,注意的是MOS就不受控了,通电正确就导通,你上面的电路是通过Q5来控制MOS的,高电平MOS打开,低电平MOS关闭,通过Q5的导通控制MOS的栅极。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昨天 23:08

网友:
建议楼主看图要看仔细哦

先搞懂CHRG_VO_CTRL是从哪里来是什么控制信号,

如把所说那堆去掉,先问这个控制信号答应不

网友:
如果你不接,就把R6 R8接地,这样通电就MOS就导通,相当于给低电平,注意的是MOS就不受控了,通电正确就导通,你上面的电路是通过Q5来控制MOS的,高电平MOS打开,低电平MOS关闭,通过Q5的导通控制MOS的栅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