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整流、恒流恒压的电路原理

楼主:
同步整流、恒流恒压的电路原理

1.同步整流的原理,就这个SP6520来说

2.这两部分电路是实现恒流、恒压功能。是如何实现恒流、恒压的?具体的工作原理是?

网友:
1.

同步整流简单说,就是MOS管等电子开关件替代二极管,实现整流过程,低损耗效率高。
既然用电子开关,就需要驱动端,类似SP6520这种同步整流芯片就是这种作用

具体工作时,开关管关断时,同步整流的MOS管 才会开通;而 同步整流的MOS管关断后,开关管才会再次开通,两者的栅极驱动波形需符合特定的时序要求,以防止出现电压源短路等问题。

网友:
2.这两部分电路是实现恒流、恒压功能。是如何实现恒流、恒压的?具体的工作原理是?

这个需要把整个原理图搞清楚,各个端口的如何连接的

恒压,主要由电压反馈控制环实现,当负载增大让输出电压下降,电压反馈控制会让 PWM 控制器的占空比增大,增加功率开关管的导通时间,提高输出电压,回到设定值。

恒流,也同样是通过电流反馈来实现的,监测输出电流,当输出电流小于预先设定的恒流值时,恒流控制停止,电源工作在恒压模式。

LM321的两部分,主要是与设定的恒定参考值进行比较,产生误差信号,误差信号经过处理后去调节电源的控制端,使输出电压或电流按预定的值保持不变。

网友:
确实类似开关的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