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llow me第二季第3期】作品提交

楼主:
【前言】

感谢EEWORLD以及得捷电子组织这么好的活动,我也能荣幸的成为活动的一员。通过老师的细心教学,以及各位小伙伴位的无私分享了自己的代码,我经过两个月的学习,终于完成了所有的任务。下面我将逐一介绍我所完成的各项任务。

【硬件】

EK-RA6M5开发板:

  【软件】

1、e2studio.

2、MobaXterm_Personal_24.0

3、jlink TTview

【经验分享】

1、【Follow me第二季第3期】基础任务 - DigiKey得捷技术专区 - 电子工程世界-论坛

2、【Follow me第二季第3期】基础任务quad-spi 和octo-spi flash对比速度测试 - DigiKey得捷技术专区 - 电子工程世界-论坛

3、【Follow me第二季第3期】DAC波形生成 - DigiKey得捷技术专区 - 电子工程世界-论坛

4、【Follow me第二季第3期】 [扩展任务] DAC输出不同波形,FLASH保存和读取历史数据 - DigiKey得捷技术专区 - 电子工程世界-论坛

【作品介绍】

1、环境创建

我使用的瑞萨的e2studio工具来创建,直接导入他的示例工程就行了。

编译:点击工程中的编译工具就行:

2、下载调试:

在下载调试之前要先按如下进行配置,需要选指定的工程,然后点调试就可以下载工程与调试:

【注】下载调式需要使用usb线插到调试接口:

3、blink与按键

首先我们要知道板载的LED与按键的对应的IO,在原理图上有介绍:

  并且在工程的bsp_pin.h中也有标明:

  然后在blink任务中使用非阻塞式来写入按键实现REDLED翻转的代码:

  • /* TODO: add your own code here */
  • while (1)
  • {
  • R_IOPORT_PinRead(&g_ioport_ctrl, BSP_IO_PORT_00_PIN_05, &p_port_value_port_004);
  • if(!p_port_value_port_004)
  • {
  • sw_flage ++;
  • if(sw_flage > 10) //如果计数达到10次,测表明已经按下,此处为消抖算法
  • {
  • //先读取LED灯的值,然后取反,实现翻转效果
  • R_IOPORT_PinRead(&g_ioport_ctrl, BSP_IO_PORT_00_PIN_08, &p_port_value_red_led);
  • R_IOPORT_PinWrite(&g_ioport_ctrl, BSP_IO_PORT_00_PIN_08, !p_port_value_red_led);
  • }
  • }
  • else
  • {
  • sw_flage = 0;
  • }
  • vTaskDelay (1);
  • }

1-3的作品详细介绍:【Follow me第二季第3期】基础任务 - DigiKey得捷技术专区 - 电子工程世界-论坛

4、添加命令打印

首先在menu_man.c的菜单数组中添加一行,一个为菜单,一个为回调函数

  • /* Table of menu functions */
  • static st_menu_fn_tbl_t s_menu_items[] =
  • {
  • {"Kit Information" , kis_display_menu},
  • {"Web Server" , eth_emb_display_menu},
  • {"Network Name Lookup" , eth_www_display_menu},
  • {"Quad-SPI and Octo-SPI Speed Comparison" , ext_display_menu},
  • {"Cryptography and USB High speed (MSC)" , enc_display_menu},
  • {"DAC TEST" ,dac_display_menu}, //添加ADC选项
  • {"Next Steps", ns_display_menu },
  • {"", NULL }
  • };

然后创建DAC实现函数

菜单标题以及菜单命令列表:

  • #define MODULE_NAME "\r\n DAC TEST\r\n"
  • #define SUB_OPTIONS "\r\nMenu Options:" \
  • "\r\n'a' - Increase waveform parameters" \
  • "\r\n's' - Decrease waveform parameters" \
  • "\r\n'r' - Read the waveform data from Quad-SPI flash into memory buffer" \
  • "\r\n'w' - Write the current waveform data to Quad-SPI flash storage" \
  • "\r\n'g' - Start generator" \
  • "\r\n> Enter your choice and press tab to continue\r\n"

读取终端输入的命令并实现功能:

  • * Function Name: ext_display_menu
  • test_fn dac_display_menu(void)
  • {
  • DAC_Init(); // DAC 初始化
  • static int _maxvalue = 4095;
  • int32_t c = -1;
  • uint32_t block_size_actual = 0;
  • int32_t block_sz_ndx = 0;
  • int32_t block_sz_limit = (INPUT_BUFFER - 2);
  • bool_t response_flag = false;
  • sprintf(s_print_buffer, "%s%s", gp_clear_screen, gp_cursor_home);
  • /* ignoring -Wpointer-sign is OK when treating signed char_t array as as unsigned */
  • print_to_console((void*)s_print_buffer);
  • sprintf(s_print_buffer, MODULE_NAME, g_selected_menu);
  • /* ignoring -Wpointer-sign is OK when treating signed char_t array as as unsigned */
  • print_to_console((void*)s_print_buffer);
  • sprintf(s_print_buffer, SUB_OPTIONS);
  • /* ignoring -Wpointer-sign is OK when treating signed char_t array as as unsigned */
  • print_to_console((void*)s_print_buffer);
  • /* Keep trying to read a valid text block size
  • * complete the loop in one of two ways:
  • * [1] Valid block size is entered (2K boundary range 2-64K) followed by TAB
  • * [2] Space Bar is pressed at any stage
  • */
  • block_sz_ndx = 0;
  • memset(&s_block_sz_str, 0, INPUT_BUFFER);
  • while (false == response_flag)
  • {
  • print_to_console("input: ");
  • vTaskDelay(1);
  • while ((CONNECTION_ABORT_CRTL != c))
  • {
  • c = input_from_console();
  • if (c == 'a')
  • {
  • sprintf(s_print_buffer, "\r\nIncrease waveform parameters\r\n");
  • print_to_console((void*)s_print_buffer);
  • sprintf(s_print_buffer, "custom_var contains:\r\n");
  • print_to_console((void *)s_print_buffer);
  • _maxvalue += 500;
  • if(_maxvalue >= 4095) _maxvalue = 4095;
  • generateSineWaveIntegers(_maxvalue);
  • for (uint32_t i = 0; i < 32; i++)
  • {
  • sprintf(s_print_buffer, "custom_var[%u] = %u\r\n", i, custom_var[i]);
  • print_to_console((void *)s_print_buffer);
  • }
  • }
  • if (c == 's')
  • {
  • sprintf(s_print_buffer, "\r\nDecrease waveform parameters\r\n");
  • print_to_console((void*)s_print_buffer);
  • sprintf(s_print_buffer, "custom_var contains:\r\n");
  • print_to_console((void *)s_print_buffer);
  • _maxvalue -= 500;
  • if(_maxvalue < 0) _maxvalue = 1;
  • generateSineWaveIntegers(_maxvalue);
  • for (uint32_t i = 0; i < 32; i++)
  • {
  • sprintf(s_print_buffer, "custom_var[%u] = %u\r\n", i, custom_var[i]);
  • print_to_console((void *)s_print_buffer);
  • }
  • }
  • if (c == 'r') // 读取波形数据
  • {
  • sprintf(s_print_buffer, "\r\nRead the waveform data from Quad-SPI flash into memory buffer\r\n");
  • print_to_console((void*)s_print_buffer);
  • Read_Waveform_From_Flash(custom_var);
  • is_custom_wave = true;
  • sprintf(s_print_buffer, "After Reading, custom_var contains:\r\n");
  • print_to_console((void *)s_print_buffer);
  • for (uint32_t i = 0; i < 32; i++)
  • {
  • sprintf(s_print_buffer, "custom_var[%u] = %u\r\n", i, custom_var[i]);
  • print_to_console((void *)s_print_buffer);
  • }
  • }
  • else if (c == 'w') // 写入波形数据
  • {
  • sprintf(s_print_buffer, "\r\nWrite the current waveform data to Quad-SPI flash storage\r\n");
  • print_to_console((void*)s_print_buffer);
  • sprintf(s_print_buffer, "Before Writing, var contains:\r\n");
  • print_to_console((void *)s_print_buffer);
  • for (uint32_t i = 0; i < 32; i++)
  • {
  • sprintf(s_print_buffer, "var[%u] = %u\r\n", i, custom_var[i]);
  • print_to_console((void *)s_print_buffer);
  • }
  • Write_Waveform_To_Flash(custom_var);
  • }
  • else if (c == 'g') // 写入波形数据
  • {
  • sprintf(s_print_buffer, "\r\nStart Generator...\r\n");
  • print_to_console((void *)s_print_buffer);
  • dac_start_flag = !dac_start_flag;
  • }
  • block_sz_ndx = 0;
  • memset(&s_block_sz_str, 0, INPUT_BUFFER);
  • // break;
  • if (MENU_EXIT_CRTL == c)
  • {
  • response_flag = true;
  • block_size_actual = 0;
  • break;
  • }
  • if (CARRAGE_RETURN != c)
  • {
  • sprintf(s_print_buffer, "%c", (char_t)c);
  • print_to_console((void*)s_print_buffer);
  • }
  • // 输出波形
  • }
  • if ((MENU_EXIT_CRTL == c) || (0x00 == c))
  • {
  • break;
  • }
  • }
  • return (0);
  • }
  • End of function ext_display_menu

这样就可以实现菜单实现了:

作品详细介绍连接:【Follow me第二季第3期】进阶任务——示例程序中新增命令打印信息: - DigiKey得捷技术专区 - 电子工程世界-论坛

5、【Follow me第二季第3期】DAC波形生成

在DAC中,首先使用RASC配置好DAC外设,在主程序中打开外设,然后使用一个while循环写入DAC的数值

主要代码为:

  • * [url=home.php?mod=space&uid=159083]@brief[/url] Blinky example application
  • void hal_entry (void)
  • {
  • #if BSP_TZ_SECURE_BUILD
  • /* Enter non-secure code */
  • R_BSP_NonSecureEnter();
  • #endif
  • uint16_t v;
  • uint8_t flag = 0;
  • /* Define the units to be used with the software delay function */
  • const bsp_delay_units_t bsp_delay_units = BSP_DELAY_UNITS_MICROSECONDS;
  • R_DAC_Open(&g_dac0_ctrl, &g_dac0_cfg);
  • R_DAC_Start(&g_dac0_ctrl);
  • while(1)
  • {
  • if(0 == flag)
  • {
  • v = v+1;
  • if(v == 4096)
  • {
  • flag = 1;
  • }
  • }
  • else{
  • v = v-1;
  • if(0 == v)
  • {
  • flag = 0;
  • }
  • }
  • v = v%4096;
  • R_DAC_Write(&g_dac0_ctrl, v);
  • R_BSP_SoftwareDelay(20, bsp_delay_units);
  • }
  • }

最后使用示例器来查看生成的波形:

详细分享如文章:【Follow me第二季第3期】DAC波形生成 - DigiKey得捷技术专区 - 电子工程世界-论坛

6、基础任务quad-spi 和octo-spi flash对比速度测试

测试结果:

具体任务分享:【Follow me第二季第3期】基础任务quad-spi 和octo-spi flash对比速度测试 - DigiKey得捷技术专区 - 电子工程世界-论坛

7、扩展任务,实现命令来输出波形,并可以进行调节,支持存储与读取:

【设计思路】

1、首先在前面的基础任务中初始化DAC、SPI FLASH、按键、命令接收等驱动。

2、生成一个正弦波的初始数据,放入缓冲区。

3、开始监听命令,如果接收到开始,则开启DAC波形输入,如果接收到保存数据,则执行把当前数据存入flash中,当有按键输入时,对波形数据进行放大或者缩小。

【程序流程】:

输出波形为,在blink_enty里面实现,实现无阻塞式的连续波形输入,同时用一个状态标志来实现开关:

  • void blinky_thread_entry(void *pvParameters)
  • {
  • static int count;
  • static uint8_t sw_flage;
  • FSP_PARAMETER_NOT_USED (pvParameters);
  • bsp_io_level_t p_port_value_port_004;
  • bsp_io_level_t p_port_value_red_led;
  • /* TODO: add your own code here */
  • while (1)
  • {
  • R_IOPORT_PinRead(&g_ioport_ctrl, BSP_IO_PORT_00_PIN_05, &p_port_value_port_004);
  • if(!p_port_value_port_004)
  • {
  • sw_flage ++;
  • if(sw_flage > 10)
  • {
  • R_IOPORT_PinRead(&g_ioport_ctrl, BSP_IO_PORT_00_PIN_08, &p_port_value_red_led);
  • R_IOPORT_PinWrite(&g_ioport_ctrl, BSP_IO_PORT_00_PIN_08, !p_port_value_red_led);
  • }
  • }
  • else
  • {
  • sw_flage = 0;
  • }
  • if(dac_start_flag) //如果打开了输出标志,测进行波形输出
  • {
  • count ++;
  • count = count%32;
  • R_DAC_Write(&g_dac0_ctrl, custom_var[count]); //向DAC写入指buff中的数值产生波形
  • }
  • vTaskDelay (1);
  • }
  • }

在对波形进行调制中,我使用了sin函数对波形数据进行重新计算,并放入缓冲中:

  • // 函数用于生成正弦波整数数组,参数max_value用于指定最大值
  • void generateSineWaveIntegers(int max_value) {
  • for (int i = 0; i < ARRAY_SIZE; i++) {
  • double x = (2 * PI * i) / (ARRAY_SIZE - 1); // 使用M_PI表示更精确的圆周率,每次循环重新计算x
  • double sin_value = sin(x);
  • // 将[-1, 1]范围的正弦值映射到[0, max_value]
  • double mapped_value = (sin_value + 1) / 2 * max_value;
  • custom_var[i] = (uint16_t)round(mapped_value);
  • }
  • }

写入缓冲到spi flash中,其代码如下:

  • **
  • * @brief 将波形数据存储到 Quad Flash
  • * @param buffer 需要存储的波形
  • * @retval 无
  • */
  • void Write_Waveform_To_Flash(uint16_t *buffer)
  • {
  • fsp_err_t err = FSP_SUCCESS;
  • uint32_t page_write_count = 0;
  • uint8_t *p_mem_addr = (uint8_t *)QSPI_DEVICE_START_ADDRESS;
  • spi_flash_protocol_t current_spi_mode;
  • /* Cast to req type */
  • p_mem_addr = (uint8_t *)QSPI_DEVICE_START_ADDRESS;
  • /* initialise the QSPI, and change mode to that set in FSP */
  • err = qpi_init();
  • if (FSP_SUCCESS == err)
  • {
  • /* The comms mode has changed. So if recovering, this new mode required */
  • current_spi_mode = g_qspi_cfg.spi_protocol;
  • }
  • /* 擦除 QSPI 的指定扇区 */
  • err = R_QSPI_Erase(&g_qspi_ctrl, p_mem_addr, SECTOR_SIZE);
  • if (FSP_SUCCESS != err)
  • {
  • sprintf(s_print_buffer, "Failed to erase QSPI flash\r\n");
  • return;
  • }
  • /* 等待擦除完成 */
  • err = get_flash_status();
  • if (FSP_SUCCESS != err)
  • {
  • sprintf(s_print_buffer, "Failed to get flash status after erase\r\n");
  • return;
  • }
  • /* 逐页写入波形数据 */
  • while (((page_write_count * PAGE_WRITE_SIZE) < sizeof(custom_var)) && (FSP_SUCCESS == err))
  • {
  • err = R_QSPI_Write(&g_qspi_ctrl, &buffer[page_write_count * PAGE_WRITE_SIZE / sizeof(uint16_t)], p_mem_addr, PAGE_WRITE_SIZE);
  • if (FSP_SUCCESS != err)
  • {
  • sprintf(s_print_buffer, "Failed to write data to QSPI flash\r\n");
  • }
  • else
  • {
  • err = get_flash_status();
  • if (FSP_SUCCESS != err)
  • {
  • sprintf(s_print_buffer, "Failed to get flash status after write\r\n");
  • }
  • }
  • p_mem_addr += PAGE_WRITE_SIZE;
  • page_write_count++;
  • }
  • /* 关闭 QSPI 模块 */
  • /* close QSPI module */
  • deinit_qspi(current_spi_mode);
  • }

读取存储数据到缓冲区中:

  • /**
  • * @brief 从 Quad Flash 读取波形数据
  • * @param buffer 存储波形的缓冲区
  • * @retval
  • */
  • void Read_Waveform_From_Flash(uint16_t *buffer)
  • {
  • fsp_err_t err = FSP_SUCCESS;
  • uint32_t page_read_count = 0;
  • uint8_t *p_mem_addr = (uint8_t *)QSPI_DEVICE_START_ADDRESS;
  • spi_flash_protocol_t current_spi_mode;
  • /* The comms mode of the FLASH device is EXTENDED_SPI by default */
  • current_spi_mode = SPI_FLASH_PROTOCOL_EXTENDED_SPI;
  • /* 打开 QSPI 模块 */
  • /* initialise the QSPI, and change mode to that set in FSP */
  • err = qpi_init();
  • if (FSP_SUCCESS == err)
  • {
  • /* The comms mode has changed. So if recovering, this new mode required */
  • current_spi_mode = g_qspi_cfg.spi_protocol;
  • }
  • /* 逐页读取波形数据 */
  • while ((page_read_count * PAGE_WRITE_SIZE) < sizeof(custom_var))
  • {
  • memcpy(&buffer[page_read_count * PAGE_WRITE_SIZE / sizeof(uint16_t)], p_mem_addr, PAGE_WRITE_SIZE);
  • p_mem_addr += PAGE_WRITE_SIZE;
  • page_read_count++;
  • }
  • /* close QSPI module */
  • deinit_qspi(current_spi_mode);
  • }

然后组装从串口终端中的命令进行相应的事件处理:

  • * Function Name: ext_display_menu
  • test_fn dac_display_menu(void)
  • {
  • DAC_Init(); // DAC 初始化
  • static int _maxvalue = 4095;
  • int32_t c = -1;
  • uint32_t block_size_actual = 0;
  • int32_t block_sz_ndx = 0;
  • int32_t block_sz_limit = (INPUT_BUFFER - 2);
  • bool_t response_flag = false;
  • sprintf(s_print_buffer, "%s%s", gp_clear_screen, gp_cursor_home);
  • /* ignoring -Wpointer-sign is OK when treating signed char_t array as as unsigned */
  • print_to_console((void*)s_print_buffer);
  • sprintf(s_print_buffer, MODULE_NAME, g_selected_menu);
  • /* ignoring -Wpointer-sign is OK when treating signed char_t array as as unsigned */
  • print_to_console((void*)s_print_buffer);
  • sprintf(s_print_buffer, SUB_OPTIONS);
  • /* ignoring -Wpointer-sign is OK when treating signed char_t array as as unsigned */
  • print_to_console((void*)s_print_buffer);
  • /* Keep trying to read a valid text block size
  • * complete the loop in one of two ways:
  • * [1] Valid block size is entered (2K boundary range 2-64K) followed by TAB
  • * [2] Space Bar is pressed at any stage
  • */
  • block_sz_ndx = 0;
  • memset(&s_block_sz_str, 0, INPUT_BUFFER);
  • while (false == response_flag)
  • {
  • print_to_console("input: ");
  • vTaskDelay(1);
  • while ((CONNECTION_ABORT_CRTL != c))
  • {
  • c = input_from_console();
  • if (c == 'a')
  • {
  • sprintf(s_print_buffer, "\r\nIncrease waveform parameters\r\n");
  • print_to_console((void*)s_print_buffer);
  • sprintf(s_print_buffer, "custom_var contains:\r\n");
  • print_to_console((void *)s_print_buffer);
  • _maxvalue += 500;
  • if(_maxvalue >= 4095) _maxvalue = 4095;
  • generateSineWaveIntegers(_maxvalue);
  • for (uint32_t i = 0; i < 32; i++)
  • {
  • sprintf(s_print_buffer, "custom_var[%u] = %u\r\n", i, custom_var[i]);
  • print_to_console((void *)s_print_buffer);
  • }
  • }
  • if (c == 's')
  • {
  • sprintf(s_print_buffer, "\r\nDecrease waveform parameters\r\n");
  • print_to_console((void*)s_print_buffer);
  • sprintf(s_print_buffer, "custom_var contains:\r\n");
  • print_to_console((void *)s_print_buffer);
  • _maxvalue -= 500;
  • if(_maxvalue < 0) _maxvalue = 1;
  • generateSineWaveIntegers(_maxvalue);
  • for (uint32_t i = 0; i < 32; i++)
  • {
  • sprintf(s_print_buffer, "custom_var[%u] = %u\r\n", i, custom_var[i]);
  • print_to_console((void *)s_print_buffer);
  • }
  • }
  • if (c == 'r') // 读取波形数据
  • {
  • sprintf(s_print_buffer, "\r\nRead the waveform data from Quad-SPI flash into memory buffer\r\n");
  • print_to_console((void*)s_print_buffer);
  • Read_Waveform_From_Flash(custom_var);
  • is_custom_wave = true;
  • sprintf(s_print_buffer, "After Reading, custom_var contains:\r\n");
  • print_to_console((void *)s_print_buffer);
  • for (uint32_t i = 0; i < 32; i++)
  • {
  • sprintf(s_print_buffer, "custom_var[%u] = %u\r\n", i, custom_var[i]);
  • print_to_console((void *)s_print_buffer);
  • }
  • }
  • else if (c == 'w') // 写入波形数据
  • {
  • sprintf(s_print_buffer, "\r\nWrite the current waveform data to Quad-SPI flash storage\r\n");
  • print_to_console((void*)s_print_buffer);
  • sprintf(s_print_buffer, "Before Writing, var contains:\r\n");
  • print_to_console((void *)s_print_buffer);
  • for (uint32_t i = 0; i < 32; i++)
  • {
  • sprintf(s_print_buffer, "var[%u] = %u\r\n", i, custom_var[i]);
  • print_to_console((void *)s_print_buffer);
  • }
  • Write_Waveform_To_Flash(custom_var);
  • }
  • else if (c == 'g') // 写入波形数据
  • {
  • sprintf(s_print_buffer, "\r\nStart Generator...\r\n");
  • print_to_console((void *)s_print_buffer);
  • dac_start_flag = !dac_start_flag;
  • }
  • block_sz_ndx = 0;
  • memset(&s_block_sz_str, 0, INPUT_BUFFER);
  • // break;
  • if (MENU_EXIT_CRTL == c)
  • {
  • response_flag = true;
  • block_size_actual = 0;
  • break;
  • }
  • if (CARRAGE_RETURN != c)
  • {
  • sprintf(s_print_buffer, "%c", (char_t)c);
  • print_to_console((void*)s_print_buffer);
  • }
  • // 输出波形
  • }
  • if ((MENU_EXIT_CRTL == c) || (0x00 == c))
  • {
  • break;
  • }
  • }
  • return (0);
  • }
  • End of function ext_display_menu
代码如下:

工程介绍如下:

【活动心得体会】

1、这次活动,有非常好的老师进行教学,提供的教程非常的详细,经过我的仔细学习,掌握了瑞萨RA6M5的工程创建、下载、调试等基本方法。

2、这次的任务涵盖的知识面宽,尽管学习花费了许多的时间,才完成所有的任务,收获也是非常大的,特别是RA6M5的USB外设、SPI_FLASH,我都是第一次接触,对我们工程师帮助非常大。

3、组织的老师也非常给力,细心的解答我们在活动中遇到的问题。

总之,通过这次活动,使得我对瑞萨的RA6M5有了非常详尽的了解,希望在今后的工程中能用到。再次感谢EEWORLD、得捷电子。

网友A:
视频录制讲解的很详细,路过的朋友可以收藏视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视频录制讲解的很详细,路过的朋友可以收藏视频

感谢大佬的关注呀,从头理清了一遍,不过感觉还有很多需要修改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