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两脚的充电器输入没有GND,请问是如何测试泄露电流的呢?绝缘阻抗和泄露电流,...

楼主:
这种两脚的充电器输入没有GND,请问是如何测试泄露电流的呢?绝缘阻抗和泄露电流,外壳对GND的耐压都测试不了的吧?

那个地方需要绝缘,就加那里 输入端与设备外壳地之间的绝缘 输出端与设备外壳地之间的绝缘 有时也会测试输入端与输出端之间的绝缘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昨天 15:04

网友A:
楼主要先搞清楚,这种充电器属于II 类充电器

II 类充电器通过双重绝缘来隔离带电部件和用户,没有接地连接。

双重绝缘是怎么个绝缘法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昨天 12:05

网友:
然后,再搞清楚什么是泄露电流
充电器的泄漏电流是指在充电器正常工作时,从电源的火线或零线通过绝缘电阻或分布电容等途径,流入大地或其他不应带电的导体的电流

国家标准:《电动自行车用充电器安全技术要求》中规定,I 类充电器工作温度泄漏电流≤0.75mA;II 类充电器和 II 类结构≤0.25mA

测试是用专业的泄漏电流测试仪,加规定的测试电压来测试的

网友A:
测绝缘电阻

用绝缘电阻测试仪
一般是对充电器加高于正常工作电压数倍数十倍的电压,持续一定时间后,看充电器能不能承受该高压,并不发生绝缘击穿。

对充电器加高于正常工作电压数倍数十倍的电压----高压是加在哪里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昨天 12:06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要先搞清楚,这种充电器属于II 类充电器 II 类充电器通过双重绝缘来隔离带电部件和用户,没有接地连 ...

双重绝缘是怎么个绝缘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测绝缘电阻 用绝缘电阻测试仪 一般是对充电器加高于正常工作电压数倍数十倍的电压,持续一定时间后,看 ...

对充电器加高于正常工作电压数倍数十倍的电压----高压是加在哪里

那个地方需要绝缘,就加那里 输入端与设备外壳地之间的绝缘 输出端与设备外壳地之间的绝缘 有时也会测试输入端与输出端之间的绝缘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昨天 15:04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充电器加高于正常工作电压数倍数十倍的电压----高压是加在哪里

那个地方需要绝缘,就加那里

输入端与设备外壳地之间的绝缘
输出端与设备外壳地之间的绝缘
有时也会测试输入端与输出端之间的绝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