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电流钳夹DC输出端负极,读到的电流为正值,电流钳夹DC输出端正极,反而读到...

楼主:
为什么电流钳夹DC输出端负极,读到的电流为正值,电流钳夹DC输出端正极,反而读到的电流负值?电流钳为什么可以把DC直流信号的电流测试出来呢?互感的原理应该需要变化的交流信号才能读到吧?

1.电流钳夹DC输出端负极,读到的电流为正值

2.电流钳夹DC输出端两根线,读到的电流为0

3.电流钳夹DC输出端正极,读到的电流负值

网友:
钳形表利用电磁感应原理。

网友A:
不论正负,电流值对吗?

网友:
电流钳上面应该有一个箭头表示方向,这个方向对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论正负,电流值对吗?

电流是对的

网友:
想看正值换个方向夹

网友:
从面板符号标示来看,这款钳表可以测量直流电流,正负号应该与电流穿入钳孔的方向有关,按说明书所给方法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