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llow me第二季第3期】DAC配置生成波形及性能测试

楼主:
简介:本次实验使用RA6M5的片内外设DAC模块,产生三角波和正弦波,驱动LED,实现呼吸灯效果。

打开用户手册,找到DAC模块,框图如下:

可以看到,这是一个转换精度12为的ADC,有两路输出,在原理图中看到DA0对应的引脚是P014。本次将DAC输出通过杜邦线连接到LED3上。

二、模块配置
打开e2studio,如图打开FSP配置界面:添加DAC模块。

三、三角波、正弦波实现

第一个DAC_output()是三角波,第二个函数DAC_output_sineware()是生成正弦波。

  • fsp_err_t DAC_output(void)
  • {
  • static int16_t a=1;
  • gs_dac_value=(uint16_t)(gs_dac_value+a);
  • if(gs_dac_value>=0x0FFF)
  • // if (gs_dac_value >= 0x5)
  • {
  • a = -1;
  • }
  • else if (gs_dac_value == 0)
  • {
  • a = 1;
  • }
  • fsp_err_t status = R_DAC_Write(&g_dac0_ctrl, gs_dac_value);
  • return status;
  • }
  • fsp_err_t DAC_output_Sinewave(void)
  • {
  • fsp_err_t ret;
  • uint64_t currenttime=gs_dwTick;
  • // uint16_t DAC_value=0;
  • uint64_t t_ms=(currenttime-gs_starttime); //ms
  • double t_s =(double)t_ms/1000;//(double)(t_ms/1000);
  • DAC_value=(uint16_t)((sin(t_s)+1)/2*4096);
  • ret = R_DAC_Write(&g_dac0_ctrl, DAC_value);
  • return ret;
  • }

四、实验现象

使用杜邦线将P014和P008短接,将工程中P008引脚去使能,即保持在高阻态。

1.在10ms任务中调用三角波生成函数DAC_outoput();实验现象如视频所示(可能是白天太亮了,手机摄像头录的LED3变化不明显)。

播放器加载失败: 未检测到Flash Player,请到安装
20241215_090931

2.在10ms任务中调用三角波生成函数DAC_outoput_Sineware();实验现象如视频所示(这次把旁边的绿色led2关掉试试),可以看到红色LED3的明暗变化,实现了呼吸灯效果,然后打开FreeMaster看一下DAC生成的波形是按照正弦规律变化的。

播放器加载失败: 未检测到Flash Player,请到安装
20241215_092632

下面配置ADC模块。

按照如下步骤在DAC工程中添加ADC模块

属性设置:

我选用的是Channel0,P000引脚,不使用中断。采样精度选最高的12bit

点击Generate Project Content生成代码。

驱动函数封装

在src文件夹下新adc.h,adc.c两个文件。

adc.c添加代码如下

  • #include "adc.h"
  • volatile bool scan_complete_flag = false;
  • uint16_t gs_adc_value=0;
  • void ADC_Init()
  • {
  • fsp_err_t status = R_ADC_Open(&g_adc0_ctrl, &g_adc0_cfg);
  • if(status!=FSP_SUCCESS)
  • {
  • while(1);
  • }
  • status = R_ADC_ScanCfg(&g_adc0_ctrl, &g_adc0_channel_cfg);
  • if(status!=FSP_SUCCESS)
  • {
  • while(1);
  • }
  • }
  • //void adc_callback(adc_callback_args_t * p_args)
  • //{
  • // FSP_PARAMETER_NOT_USED(p_args);
  • // scan_complete_flag = true;
  • //}
  • void ADC_READ_DATA()
  • {
  • fsp_err_t status = R_ADC_ScanStart(&g_adc0_ctrl);
  • adc_status_t adc_status;
  • do{
  • status=R_ADC_StatusGet(&g_adc0_ctrl, &adc_status);
  • }while(adc_status.state==ADC_STATE_SCAN_IN_PROGRESS);
  • //if(scan_complete_flag==true)
  • {
  • status = R_ADC_Read(&g_adc0_ctrl,ADC_CHANNEL_0, &gs_adc_value);
  • // scan_complete_flag = false;
  • }
  • }

注意ADC转换需要时间,尽管只要0.4us,但这个时间对mcu来说还是很长的,在开始扫描之后需要等待转换完成之后,才能读取到数据。

然后再在hal_entry()函数中中调用ADC_Init()函数,初始化ADC模块。

在1ms任务中调用ADC 读取函数

使用Freemaster观测dac模块设定输出值和adc模块采集到的电压值,可以看到两条曲线基本重合,说明dac模块的输出还是挺准的。

学习使人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