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全桥逆变器炸管了

楼主:
各位大佬,小弟我新做了一个全桥逆变器,mos管是STF13N60M2(600V,11A),全桥驱动芯片是2EDF7275。做好后测试,先测了上下桥臂驱动电压,在桥路没通电、空载的情况下,分别给了两块驱动芯片500ns高电平,中间设置了100ns死区时间,测出来驱动电压波形是这样的,振荡很大。之后我断开驱动、同样空载,给桥路接入了一个400V、20W的直流高压模块,此时非常奇怪,高压模块输出电压直接降到了10V,另有1.3A电流,明明这时候四个mos管都没有接驱动。测了一会儿后Q2、Q4明显升温(测温枪显示Q2Q4大概快40度,Q1Q3还是室温),我觉得奇怪,就把400V高压换成了12V开关电源,刚接上驱动(还是两路分别500ns高电平、100ns死区时间、空载),结果下管Q4直接烧穿了。

此事令我费解,为何四个mos管没导通时桥路里就有电流,为何接上驱动后炸管了,是死区时间太短、共导炸管吗?请各位大佬帮我分析分析,资料放下面了,感激不尽!

下桥臂驱动波形,给500ns高电平后拉低

没接驱动、空载时桥路中有1.3A电流

原理图和PCB图,Q4炸了

mos管和驱动芯片的数据手册

网友A:
就这波形看着就恐怖,要么加保护要么换性能更好的管,多看看资料。

网友B:
"明明这时候四个mos管都没有接驱动"

明明知道MOS管就没工作,这个得查,为什么没有工作

另外,给2edf7275k的PWM1、PWM2是怎么产生的,

死区时间是怎么设置的

网友C:
不接驱动,你的栅极是悬空的么?栅极悬空,不是离“死”不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这波形看着就恐怖,要么加保护要么换性能更好的管,多看看资料。

换管还是换驱动芯片更好呀。这个管是我找到的600V耐压下导通关断相对较快的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明明这时候四个mos管都没有接驱动" 明明知道MOS管就没工作,这个得查,为什么没有工作 另外,给 ...

这时候驱动芯片没有上电,mos管应该没有在导通吧?失策了,下次应该上电后再输入低电平的。

给2edf7275k的PWM1、PWM2是FPGA产生的,用杜邦线连过来的。PWM1高电平500ns,死区时间100ns,之后PWM2再高电平500ns。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接驱动,你的栅极是悬空的么?栅极悬空,不是离“死”不远了

我表述有误,驱动是焊在板上的,和mos管一直连接着,只是这时候驱动芯片没接电源。

还是失策了,应该给驱动上电后再输入低电平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表述有误,驱动是焊在板上的,和mos管一直连接着,只是这时候驱动芯片没接电源。 还是失策了,应该 ...

驱动芯片不上电,大概率跟悬空一个样子的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C:
驱动芯片不上电,大概率跟悬空一个样子的效果。

也就是驱动芯片不上电也有可能误导通对吧,我明白了,感谢指导。大佬对其他现象有什么看法吗?

网友E:
GS极间应加一个十K左右的电阻,当驱动电压是低电压时,就是保证G极是低电压,防止干扰。当G极悬空时,在低电压时,D极的高电压感应到G极时,变成了不可控,从而烧坏管子

并联一个18V的稳压管,防止栅极过压。

网友F:
驱动是焊在板上的,和mos管一直连接着,只是这时候驱动芯片没接电源。--------关键点在这,驱动芯片不能在MOS后上电。。。

网友:
引用 网友E:
GS极间应加一个十K左右的电阻,当驱动电压是低电压时,就是保证G极是低电压,防止干扰。当G极悬空时,在 ...

2EDF7275数据手册的推荐电路里没接这个10k电阻,所以我这次就没接。看来还是接上为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驱动是焊在板上的,和mos管一直连接着,只是这时候驱动芯片没接电源。--------关键点在这,驱动芯片不能在M ...

我明白了,应该就是这个原因导致MOS误导通进而炸管,下次测试注意

网友G:
引用 网友D:
这时候驱动芯片没有上电,mos管应该没有在导通吧?失策了,下次应该上电后再输入低电平的。 给2edf727 ...

死区时间100ns
//这个时间太有挑战性了,500ns都很牛,之前都是设置为2us,有时还是3us

网友:
建议先根据Q=I*t计算一下MOSFET导通的时间,再对应调整死区设置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G:
死区时间100ns //这个时间太有挑战性了,500ns都很牛,之前都是设置为2us,有时还是3us

这个mos的datasheet里写VDD=300V,ID=5.5A下,导通延迟11ns,上升10ns,关断延迟41ns,下降9.5ns。这样看的话100ns死区时间并非不可能?如果死区时间要设置成2us以上,那完全没法实现兆赫兹级的方波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