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氏振荡电路正向分析

楼主:
基本振荡电路文氏振荡电路的分析过程,利用RC串并联回路的频率选择特性,和负反馈电路的电阻比决定放大电路的增益;

教程利用运放电路的稳定时输入引脚的电压相等得出一个方程,进而求出在谐振时的电路各参数的的电阻电容具体数值大小,是执果索因;

现在怎么根据正负反馈同时作用分析其稳定过程:

假设现在在反相输入端给定一频率固定的信号,此时相位为正,那么此刻输出端得到一个相位为负的放大信号,由于负反馈仅仅是电阻分压网络,所以负反馈支路不会影响输入信号相位;

同时,输出信号引入到同相输入端,经过RC串并联网络输入到同相输入端,而这个RC串并联分压网络对输出信号的最大移位也仅仅只有90度,如下图:

这个信号和输入信号作差再被放大电路放大,经过不断调整,该振荡电路就会稳定在电路设定的震荡点;

是否就是这个幅频特性曲线相位图交点的所在频率,输出信号经正反馈的RC串并联支路,超前45度,再滞后45度·;

第一次反馈,经运放电路后输出和两输入引脚信号差同相,就是和同相输入引脚同相,在之后就是调整幅值达到稳定;

红色是负载输出

                                                                                                    红色是负载输出

网友:
第一幅仿真电原理图中的10欧电阻R3,自己好好看看,那是什么?文氏电桥电路中,有这样的电阻么?R3与R2是并联关系,实际上只有一个电阻,且小于10欧。

网友:
连R2与R3是并联关系都看不出来,还【分析】说【教程利用运放电路的稳定时输入引脚的电压相等得出一个方程,进而求出在谐振时的电路各参数的的电阻电容具体数值大小,是执果索因】。

网友A:
看起來是用tina來做的模擬,這是很方便的工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起來是用tina來做的模擬,這是很方便的工具

看分析的过程是否正确,不要看参数,参数没有调整只是随便找了几个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分析的过程是否正确,不要看参数,参数没有调整只是随便找了几个值

我在本坛发过几个关于正弦振荡的帖子

正弦振荡电路杂谈

也许可以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