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llow me第二季第3期】扩展任务:简单信号发生器

楼主:
在DAC任务中已经实现了三角波和正弦波的生成,本次结合按键,使用按键选择输出的波形。

新增全局变量wave_select,当wave_select==0,输出三角波,当wave_select==1,输出正弦波。

在100ms任务扫描按键,根据按下的按键切换波形;在10ms任务中输出波形。

  • void Timer_10msTask()
  • {
  • if(wave_select==0)
  • {
  • DAC_output();
  • }
  • else
  • {
  • DAC_output_Sinewave();
  • }
  • }
  • void Timer_100msTask()
  • {
  • static uint8_t led1level=BSP_IO_LEVEL_LOW;
  • if(keyscan(KEY_S1)==1)
  • // if(Key_Scan(KEY_S1)==1)
  • {
  • wave_select=0;
  • // led1level=!led1level;
  • // g_ioport.p_api->pinWrite(g_ioport.p_ctrl,LED1_BLUE,led1level);
  • // R_BSP_SoftwareDelay(350,BSP_DELAY_UNITS_MILLISECONDS);
  • }else if(keyscan(KEY_S2)==1)
  • {
  • wave_select=1;
  • }
  • }

三角波和正弦波实现代码如下

  • /*
  • * dac.c
  • *
  • * Created on: 2024年12月12日
  • * Author: LXL
  • */
  • #include "dac.h"
  • #include <math.h>
  • #include <stdint.h>
  • #include "haL_data.h"
  • uint16_t gs_dac_value=0;
  • uint64_t gs_starttime=0;
  • uint16_t DAC_value=0;
  • extern uint64_t gs_dwTick;
  • fsp_err_t DAC_Init(void)
  • {
  • fsp_err_t status = R_DAC_Open(&g_dac0_ctrl, &g_dac0_cfg);
  • status = R_DAC_Write(&g_dac0_ctrl, 0);
  • status = R_DAC_Start(&g_dac0_ctrl);
  • gs_starttime = gs_dwTick;
  • return status;
  • }
  • fsp_err_t DAC_output(void)
  • {
  • static int16_t a=1;
  • gs_dac_value=(uint16_t)(gs_dac_value+a);
  • if(gs_dac_value>=0x0FFF)
  • // if (gs_dac_value >= 0x5)
  • {
  • a = -1;
  • }
  • else if (gs_dac_value == 0)
  • {
  • a = 1;
  • }
  • fsp_err_t status = R_DAC_Write(&g_dac0_ctrl, gs_dac_value);
  • return status;
  • }
  • fsp_err_t DAC_output_Sinewave(void)
  • {
  • fsp_err_t ret;
  • uint64_t currenttime=gs_dwTick;
  • // uint16_t DAC_value=0;
  • uint64_t t_ms=(currenttime-gs_starttime); //ms
  • double t_s =(double)t_ms/1000;//(double)(t_ms/1000);
  • DAC_value=(uint16_t)((sin(t_s)+1)/2*4096);
  • gs_dac_value=DAC_value;
  • ret = R_DAC_Write(&g_dac0_ctrl, gs_dac_value);
  • return ret;
  • }

实验现象:

将dac输出引脚和LED3使用杜邦线连接。

播放器加载失败: 未检测到Flash Player,请到安装
20241215_234136

可以看到,运行后默认输出三角波,按下按键s2切换为正弦波,按下按键s1切换回三角波,由于从led看现象并不明显,所以使用freemaster直接查看gs_dac_value的值,这样直观一些。

人生苦短,我用Pyth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