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5有没有插件能 象vscode 一样能用竖线标出 if else 等代码的对应关系?

楼主:
邀请:@maychang   @damiaa   @huo_hu   @led2015   参与回复

keil5有没有插件能 象vscode 一样能用竖线标出 if else 等代码的对应关系?如下图所示?

网友A:
代码写规整了,就不需要这种插件了。

网友B:
感觉没有必要,编译的时候一般都是有纠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代码写规整了,就不需要这种插件了。

不知道答案却偏来   回复是为了完成0回复贴的任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没有必要,编译的时候一般都是有纠错的

不知道答案却偏来   回复是为了完成0回复贴的任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答案却偏来   回复是为了完成0回复贴的任务吗

没用过Keil5的插件,编写代码Keil就没有什么优势,如果想用VSCode编写代码的有点,直接在VSCode里面加Keil的插件就行了。

网友:
keil的编辑器一直都很差劲,用vscode+keil插件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