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晶振的一些小问题

楼主:
单片机不加外部晶振可以工作吗?如果可以工作的话是因为内部晶振提供时钟还是说不加时钟也可以进行一些简单的工作呢?

单片机的下载电路是同步的,有单独的时钟信号线,那下载程序是只需要给单片机供电就可以吗(不加时钟),只有运行程序的时候才需要时钟?

网友:
补充一下,关于时钟和下载程序的问题,想问一下下载和时钟是不是没有关系的,下载的时钟不需要用到外部时钟,只有下载程序后程序运行时才会将无源晶振进行起振

网友:
【单片机不加外部晶振可以工作吗?】

某些型号是可以的,某些型号则不行。

网友A:
【如果可以工作的话是因为内部晶振提供时钟还是说不加时钟也可以进行一些简单的工作呢?】

不加外部晶体也能够工作的单片机,是使用内部的RC振荡器作为时钟源。

时钟源是必须有的。时钟源可以是外部晶体振荡器或者外部陶瓷振荡器,也可以是芯片内部的RC振荡器。

网友:
用内部晶振能工作。内部晶振的频率精度一般比外部晶振低。

网友B:
下载电路需要与单片机的调试接口同步,

而调试接口的操作如JTAG或SWD,是依赖于时钟信号的
手册上一般有说明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如果可以工作的话是因为内部晶振提供时钟还是说不加时钟也可以进行一些简单的工作呢?】 不加外部晶体 ...

那请问大佬,外部晶振的起振时机是什么时候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下载电路需要与单片机的调试接口同步, 而调试接口的操作如JTAG或SWD,是依赖于时钟信号的 手册上一般 ...

没太懂这个【下载电路需要与单片机的调试接口同步】具体是指怎么同步,下载电路的两端分别是上位机和单片机的调试接口JTAG或者SWD,它们之间通信的同步不是依赖于SWCLK或者TCK吗?请问需要单片机时钟源的参与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那请问大佬,外部晶振的起振时机是什么时候呢?

【外部晶振的起振时机是什么时候呢?】

外部振荡器和内部振荡器不能同时使用。使用外部振荡器还是使用内部振荡器,通常在单片机中由一位寄存器控制。在程序下载到单片机内之前就应该烧好这个控制位,实际使用单片机时就按照这位的控制运行外部振荡器或者内部振荡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太懂这个【下载电路需要与单片机的调试接口同步】具体是指怎么同步,下载电路的两端分别是上位机和单片 ...

单片机工作时需要时钟。时钟信号可以由外部石英晶体或者陶瓷片加芯片内部振荡电路产生,也可以由芯片内部RC振荡电路产生。把程序烧入单片机时,时钟信号由下载线中的时钟信号线提供。既然程序烧入单片机时已经由下载线提供了时钟信号,芯片就不必使用外部石英晶体或者陶瓷片,也不必使用芯片内部RC振荡电路——已经有时钟信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太懂这个【下载电路需要与单片机的调试接口同步】具体是指怎么同步,下载电路的两端分别是上位机和单片 ...

程序烧入单片机,不一定是单片机焊接在电路板上,用下载线将上位机与单片机联接。过去有一种写入器,写入器上有若干插座(宽窄不同)。把待写入的芯片放到插座上,写入器与PC机联接,运行PC机上程序,即可用写入器将程序写入单片机。这种方法,单片机是插到写入器上的,显然没有【外部晶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太懂这个【下载电路需要与单片机的调试接口同步】具体是指怎么同步,下载电路的两端分别是上位机和单片 ...

需要写入程序(或者数据)的不仅仅是单片机,还可能是非易失存储器,例如EPROM等。上面提到的写入器不仅可以写入单片机,也可以写入非易失存储器。

最早的单片机,程序是放在单片机外部非易失存储器里面的,例如8031。那么写非易失存储器时显然没有外部晶振(非易失存储器工作时需要时钟,但没有晶振,时钟信号是由单片机提供的),时钟由写入器提供。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太懂这个【下载电路需要与单片机的调试接口同步】具体是指怎么同步,下载电路的两端分别是上位机和单片 ...

这种写非易失存储器的写入器,我早年也做过,可以写2816~2864等。其实内部就是一个51单片机来完成向非易失存储器写数据的工作,当然,同时提供时钟(选通信号等)。

网友:
时钟源是单片机的心脏,单片机的程序运行必须由时钟驱动,不论是外部还是内部时钟。

程序下载可能需要时钟(比如常见的ISP),也可能不需要(此时由外部下载信号提供时钟,驱动片内控制器完成存储器读写等操作)。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外部晶振的起振时机是什么时候呢?】 外部振荡器和内部振荡器不能同时使用。使用外部振荡器还是使用 ...

感谢大佬解答,那单片机对寄存器的读取是在复位之后吗?运行过程中应该是不可以随便切换时钟源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谢大佬解答,那单片机对寄存器的读取是在复位之后吗?运行过程中应该是不可以随便切换时钟源的吧? ...

【那单片机对寄存器的读取是在复位之后吗?】

是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感谢大佬解答,那单片机对寄存器的读取是在复位之后吗?运行过程中应该是不可以随便切换时钟源的吧? ...

【运行过程中应该是不可以随便切换时钟源的吧?】

是的。

网友:
一般会有内部的,引导起来之后根据需求要不要切换到外部更准的晶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运行过程中应该是不可以随便切换时钟源的吧?】 是的。

好的,感谢大佬解答

网友:
可以采用单片机内部的RC振荡器,需要配置底层寄存器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