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通道输入捕获干扰问题,诉求大佬们帮忙解决,感谢!

楼主:
写了一个多通道输入捕获的代码,代码见附件。

目的是想通过TIM3的四个通道同时捕获风扇转速反馈回来的方波波形,再计算相应的转速,风扇方波波形如下图:

在调试过程中发现,如果我单独捕获某一个通道的频率时数值是很稳定的,但是两个或者多个一起捕获时,通道数值跳变的很厉害!一直找不到原因。在百度上搜索也没有相关资料,但是看到一篇关于多通道PWM波形输出时有类似情况,说是通道之间干扰。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也不知道如何去解决。还请大佬们帮忙提供下思路、难道非得一个定时器捕获一个风扇么?我总共12个风扇呐!

四通道输入捕获代码如下:
#include "stm32f10x.h"                  // Device header

/**
  * 函    数:风扇转速捕获初始化
  * 参    数:无
  * 返 回 值:无
  */
void FG_Capture_Init(uint16_t ARR,uint16_t PSC)
{
	/*开启时钟*/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3,ENABLE);			//开启TIM3的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ENABLE);		//开启GPIOA的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ENABLE);		//开启GPIOB的时钟

	/*GPIO初始化*/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将PA6、PA7引脚初始化为上拉输入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6);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7);								//将引脚电平全部拉低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GPIO_InitStructure);							//将PB0、PB1引脚初始化为上拉输入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0);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1);								//将引脚电平全部拉低

	/*配置时钟源*/
	TIM_InternalClockConfig(TIM3);									//选择TIM3为内部时钟,若不调用此函数,TIM默认也为内部时钟

	/*时基单元初始化*/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				//定义结构体变量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时钟分频,选择不分频,此参数用于配置滤波器时钟,不影响时基单元功能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计数器模式,选择向上计数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Period = ARR;						//计数周期,即ARR的值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Prescaler = PSC;					//预分频器,即PSC的值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RepetitionCounter = 0;			//重复计数器,高级定时器才会用到
	TIM_TimeBaseInit(TIM3,&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				//将结构体变量交给TIM_TimBaseInit,配置TIM3的时基单元

	/*输入捕获初始化*/
	TIM_ICInitTypeDef TIM_ICInitStructure;							//定义结构体变量
	TIM_ICInitStructure.TIM_Channel = TIM_Channel_1;				//选择配置定时器通道1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Filter = 0x0;							//输入滤波器参数,可以过滤信号抖动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Polarity = TIM_ICPolarity_Rising;		//极性,选择为上升沿触发捕获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Prescaler = TIM_ICPSC_DIV1;			//捕获预分频,选择不分频,每次信号都触发捕获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Selection = TIM_ICSelection_DirectTI;	//输入信号交叉,选择直通,不交叉
	TIM_ICInit(TIM3,&TIM_ICInitStructure);							//将结构体变量交给TIM_ICInit,配置TIM3的输入捕获通道

	TIM_ICInitStructure.TIM_Channel = TIM_Channel_2;				//选择配置定时器通道2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Filter = 0x0;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Polarity = TIM_ICPolarity_Rising;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Prescaler = TIM_ICPSC_DIV1;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Selection = TIM_ICSelection_DirectTI;
	TIM_ICInit(TIM3,&TIM_ICInitStructure);

	TIM_ICInitStructure.TIM_Channel = TIM_Channel_3;				//选择配置定时器通道3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Filter = 0x0;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Polarity = TIM_ICPolarity_Rising;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Prescaler = TIM_ICPSC_DIV1;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Selection = TIM_ICSelection_DirectTI;
	TIM_ICInit(TIM3,&TIM_ICInitStructure);

	TIM_ICInitStructure.TIM_Channel = TIM_Channel_4;				//选择配置定时器通道4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Filter = 0x0;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Polarity = TIM_ICPolarity_Rising;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Prescaler = TIM_ICPSC_DIV1;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Selection = TIM_ICSelection_DirectTI;
	TIM_ICInit(TIM3,&TIM_ICInitStructure);

	/*中断分组优先级初始化*/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定义结构体变量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3_IRQn;  				//TIM3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2;  		//先占优先级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从优先级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IRQ通道被使能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配置寄存器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2_IRQn;  				//TIM3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3;  		//先占优先级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2;  			//从优先级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IRQ通道被使能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配置寄存器

	//允许更新中断,允许CCxIE捕获中断
//	TIM_ITConfig(TIM3,TIM_IT_Update|TIM_IT_CC1|TIM_IT_CC2|TIM_IT_CC3|TIM_IT_CC4,ENABLE);
	TIM_ITConfig(TIM3,TIM_IT_Update|TIM_IT_CC1|TIM_IT_CC3,ENABLE);

	/*选择触发源及从模式*/
//	TIM_SelectInputTrigger(TIM3, TIM_TS_TI1FP1);					//触发源选择TI1FP1
//	TIM_SelectSlaveMode(TIM3, TIM_SlaveMode_Reset);					//从模式选择复位
																	//即TI1产生上升沿时,会触发CNT归零

	/*TIM使能*/
	TIM_Cmd(TIM3,ENABLE);											//使能TIM3,定时器开始运行

uint8_t TIM3CH_CAPTURE_STA[4] = {0};							//输入捕获状态数组
uint16_t TIM3CH_CAPTURE_VAL[4] = {0};							//输入捕获值数组

/*输入捕获状态数组位说明:
--------------------------------------------------------------
    bit7    |       bit6     |       bit5~0
------------|----------------|--------------------------------
捕获完成标志|捕获到高电平标志|捕获到高电平后定时器溢出的次数
--------------------------------------------------------------
*/

/**
  * 函    数:定时器3中断服务程序
  * 参    数:无
  * 返 回 值:无
  */
void TIM3_IRQHandler(void)
{
	//CH1
 	if((TIM3CH_CAPTURE_STA[0] & 0X80) == 0)				//若bit7为0,还未捕获到一个完整的周期
	{
		//溢出中断处理部分
		if (TIM_GetITStatus(TIM3, TIM_IT_Update) != RESET)  //检测定时器3是否发生中断
		{	    											//若发生中断
			if(TIM3CH_CAPTURE_STA[0] & 0X40)				//若bit6为1,即已经第一次捕获到高电平
			{
				if((TIM3CH_CAPTURE_STA[0] & 0X3F) == 0X3F)	//若高电平太长,且溢出次数超过bit5~0可实现的计数
				{
					TIM3CH_CAPTURE_STA[0] |= 0X80;			//将bit7赋值为1,标记成功捕获了一次
					TIM3CH_CAPTURE_VAL[0] = 0XFFFF;
				}
				else
					TIM3CH_CAPTURE_STA[0]++;				//溢出次数+1
			}
		}
		//捕获中断处理
		if(TIM_GetITStatus(TIM3,TIM_IT_CC1) != RESET)		//捕获1发生捕获事件
		{
			if(TIM3CH_CAPTURE_STA[0]&0X40)					//捕获到第二个上升沿
			{
				TIM3CH_CAPTURE_STA[0] |= 0X80;				//标记捕获到一个完整的周期,给主程序处理
				TIM3CH_CAPTURE_VAL[0] = TIM_GetCapture1(TIM3);	//获取事件
			}
			else  											//捕获到第一个上升沿
			{
				TIM3CH_CAPTURE_STA[0] = 0;				 	//清空标志位
				TIM3CH_CAPTURE_VAL[0] = 0;				 	//清空计时器
				TIM_SetCounter(TIM3,0);		 				//清空定时器
				TIM3CH_CAPTURE_STA[0] |= 0X40;		 		//标记捕获到第一个上升沿
			}
		}
	}
	//清除中断标志位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3, TIM_IT_CC1 | TIM_IT_Update);

	//CH2
 	if((TIM3CH_CAPTURE_STA[1] & 0X80) == 0)
	{
		//溢出中断处理部分
		if (TIM_GetITStatus(TIM3, TIM_IT_Update) != RESET)
		{
			if(TIM3CH_CAPTURE_STA[1] & 0X40)
			{
				if((TIM3CH_CAPTURE_STA[1] & 0X3F) == 0X3F)
				{
					TIM3CH_CAPTURE_STA[1] |= 0X80;
					TIM3CH_CAPTURE_VAL[1] = 0XFFFF;
				}
				else
					TIM3CH_CAPTURE_STA[1]++;
			}
		}
		//捕获中断处理
		if(TIM_GetITStatus(TIM3,TIM_IT_CC2) != RESET)		//捕获2发生捕获事件
		{
			if(TIM3CH_CAPTURE_STA[1]&0X40)
			{
				TIM3CH_CAPTURE_STA[1] |= 0X80;
				TIM3CH_CAPTURE_VAL[1] = TIM_GetCapture2(TIM3);
			}
			else
			{
				TIM3CH_CAPTURE_STA[1] = 0;
				TIM3CH_CAPTURE_VAL[1] = 0;
				TIM_SetCounter(TIM3,0);
				TIM3CH_CAPTURE_STA[1] |= 0X40;
			}
		}
	}
	//清除中断标志位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3, TIM_IT_CC2 | TIM_IT_Update);

	//CH3
 	if((TIM3CH_CAPTURE_STA[2] & 0X80) == 0)
	{
		//溢出中断处理部分
		if (TIM_GetITStatus(TIM3, TIM_IT_Update) != RESET)
		{
			if(TIM3CH_CAPTURE_STA[2] & 0X40)
			{
				if((TIM3CH_CAPTURE_STA[2] & 0X3F) == 0X3F)
				{
					TIM3CH_CAPTURE_STA[2] |= 0X80;
					TIM3CH_CAPTURE_VAL[2] = 0XFFFF;
				}
				else
					TIM3CH_CAPTURE_STA[2]++;
			}
		}
		//捕获中断处理
		if(TIM_GetITStatus(TIM3,TIM_IT_CC3) != RESET)		//捕获3发生捕获事件
		{
			if(TIM3CH_CAPTURE_STA[2]&0X40)
			{
				TIM3CH_CAPTURE_STA[2] |= 0X80;
				TIM3CH_CAPTURE_VAL[2] = TIM_GetCapture3(TIM3);
			}
			else
			{
				TIM3CH_CAPTURE_STA[2] = 0;
				TIM3CH_CAPTURE_VAL[2] = 0;
				TIM_SetCounter(TIM3,0);
				TIM3CH_CAPTURE_STA[2] |= 0X40;
			}
		}
	}
	//清除中断标志位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3, TIM_IT_CC3 | TIM_IT_Update);

	//CH4
 	if((TIM3CH_CAPTURE_STA[3] & 0X80) == 0)
	{
		//溢出中断处理部分
		if (TIM_GetITStatus(TIM3, TIM_IT_Update) != RESET)
		{
			if(TIM3CH_CAPTURE_STA[3] & 0X40)
			{
				if((TIM3CH_CAPTURE_STA[3] & 0X3F) == 0X3F)
				{
					TIM3CH_CAPTURE_STA[3] |= 0X80;
					TIM3CH_CAPTURE_VAL[3] = 0XFFFF;
				}
				else
					TIM3CH_CAPTURE_STA[3]++;
			}
		}
		//捕获中断处理
		if(TIM_GetITStatus(TIM3,TIM_IT_CC4) != RESET)		//捕获4发生捕获事件
		{
			if(TIM3CH_CAPTURE_STA[3]&0X40)
			{
				TIM3CH_CAPTURE_STA[3] |= 0X80;
				TIM3CH_CAPTURE_VAL[3] = TIM_GetCapture4(TIM3);
			}
			else
			{
				TIM3CH_CAPTURE_STA[3] = 0;
				TIM3CH_CAPTURE_VAL[3] = 0;
				TIM_SetCounter(TIM3,0);
				TIM3CH_CAPTURE_STA[3] |= 0X40;
			}
		}
	}
	//清除中断标志位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3, TIM_IT_CC4 | TIM_IT_Update);
}

主程序代码如下:

网友:
多个通道捕获时现象如下视频:

64eef0ec9e553880e2d295c1de01ec84

单个通道捕获时现象如下视频:

7f7599d6dd09022c5fefd3789deacaef

网友A:
 STM32输入捕获--“PWM输入模式”(可拓展多路同时捕获)

https://www.eeworld.com.cn/mcu/hisic55569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STM32输入捕获--“PWM输入模式”(可拓展多路同时捕获) https://www.eeworld.com.cn/m ...

我认真学习下,非常谢谢您!

网友A:
你的要监测12个风扇的PWM转速值,要我做的话我会用硬件的多通道选择器,比如用2个8通道选择器做一个16通道选择器,用74HC251做,软件用一个PWM定时器捕获就行,因为风扇的速度不会变化太快太频繁,12分时扫描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要监测12个风扇的PWM转速值,要我做的话我会用硬件的多通道选择器,比如用2个8通道选择器做一个16通道 ...

您说的有道理,我之前也考虑过这种方案,但是我看有这么多个输入捕获通道,我就想着用起来,但是现在遇到这个问题,不知道是不是通道间有干扰还是咋回事?

网友:
有没哪位大佬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不?我还是想找出原因,不甚感激!

网友B:
各个输入捕获通道应该是可以互不干扰、独立运作的,仔细梳理下你的软件前后台处理过程是否存在错误操作或共享冲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各个输入捕获通道应该是可以互不干扰、独立运作的,仔细梳理下你的软件前后台处理过程是否存在错误操作或共 ...

好的,感谢回复!我感觉应该是四个捕获通道不停的来中断,进入中断,OLED我采用的软件模拟的形式,是不是OLED刷新不过来导致显示错误,实际上捕捉回来的是没有错误的

网友A:
楼主的问题有进展没有啊 ???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问题有进展没有啊 ???

有进展的,非常感谢您的建议,之前干扰的问题我通过定时器设定标志位定时进行各通道输入捕获,然后再通过OLED显示就没问题了!但是速度稍快还是会出现错乱。索性我就按照您建议的方法通过74HC251来设计了,现在测试结果显示十分正常,且可以任意设置捕获时间,真的非常感谢您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有进展的,非常感谢您的建议,之前干扰的问题我通过定时器设定标志位定时进行各通道输入捕获,然后再通过 ...

另外有个问题还想请教下您:我这四个风扇的FG信号输入到stm32的IO口,但是需要监测这些FG信号的方波什么时候会没有?(也就是监测风扇转不转),经过测试,在风扇不转的时候,FG信号会一直处于高电平,有没什么好的方法来进行监测stm32的IO口是否一直处于高电平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另外有个问题还想请教下您:我这四个风扇的FG信号输入到stm32的IO口,但是需要监测这些FG信号的方波什么 ...

很高兴你采纳了我的建议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来进行监测stm32的IO口是否一直处于高电平啊?----用软件办法比较好。也可以想办法把74HC251的反向输出端用上。

1,定时器里查询IO电平。次数太多就是风扇停转。

2,74HC251的输出还有也反向输出端,可以做IO电平或边沿中断输入,在软件里判断,有中断则正常,没有中断超时则出错。

网友A:
就是74HC251的反向输出端用上,在接一个IO做查询,或中断处理。我想你也能明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就是74HC251的反向输出端用上,在接一个IO做查询,或中断处理。我想你也能明白。。

我现在的做法就是将反向端用上了;

IO轮询的话,我考虑的是:一直轮询监测是否是高电平的话,风扇正常运转的话,可能也会刚好多次轮循到高电平的状态,这样会出现误判断

利用中断最好,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去判断中断有没有?我尝试了下去监测中断标志位,但是没有达到效果。不知道是不是我监测中断的方式不对?按理说没有上升沿或者下降沿它是不会有中断的。

非常感谢您的指导!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的做法就是将反向端用上了; IO轮询的话,我考虑的是:一直轮询监测是否是高电平的话,风扇正常 ...

IO轮询的话,我考虑的是:一直轮询监测是否是高电平的话,风扇正常运转的话,可能也会刚好多次轮循到高电平的状态,这样会出现误判断---------听你这话你软件编程不是老手吧,

这得考虑风扇的最小转数,然后计算PWM值的周期时间,然后在这个时间内最少做3次查询就不会出现误判断。

或者直接判断读到的PWM值来判断(但是这个方法我不太确定好不好用)。

网友A:
不知道是不是我监测中断的方式不对?按理说没有上升沿或者下降沿它是不会有中断的。

非常感谢您的指导!------这个编程你还是画一个流程图比较好,条例会比较清晰,你是不是没有画流程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是不是我监测中断的方式不对?按理说没有上升沿或者下降沿它是不会有中断的。 非常感谢您的指导! ...

是的,我画个流程图,再重新试试,非常感谢!

网友:
有几个软件的方法都能做,但是我认为最适合你的方法是,计算风扇的最小转数,然后计算PWM值的周期时间,然后在这个时间内最少做3次查询的这个的方法。

网友A:
按理说没有上升沿或者下降沿它是不会有中断的。-------是的,但是我上面也说了,,在软件里判断,有中断则正常,没有中断超时则出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理说没有上升沿或者下降沿它是不会有中断的。-------是的,但是我上面也说了,,在软件里判断,有中断则 ...

了解啦!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IO轮询的话,我考虑的是:一直轮询监测是否是高电平的话,风扇正常运转的话,可能也会刚好多次轮循到高电 ...

是的,刚接触编程没多久!所以需要多请教!我先尝试看看中断能不能搞定,如果实在不行,就按照您说的这样去轮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高兴你采纳了我的建议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来进行监测stm32的IO口是否一直处于高电平啊?----用软 ...

上午好,冒昧打扰到您了!还是上次那个问题,我采用stm32的一个输入捕获通道通过您推荐的SN74HC251芯片来读取风扇转速,现在遇到一个问题,搞了两天一直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现象是这样的:

1、我现在用一颗SN74HC251去控制了六个风扇分别采用输入捕获通道读取转速,然后转速获取到之后,在OLED上面进行转速显示,我总共连接了五个风扇,其中第二个风扇我拔掉了,没链接,验证风扇出故障情况下是否会显示0转速。

其中理论转速:第一个风扇转速应该是:3600转,第二个拔掉了应该是:0转,第三个应该是3600转,第四个、第五个、第六个应该是:2400转

但是实际显示出来的结果是:第一个风扇转速是:2400转,第二个拔掉了是:0转,第三个是3600转,第四个是:3600转,第五个、第六个是:2400转

经过查看发现,显示错位了。我感觉是输入捕获捕获的还是上一次的值。

2、于是我采用单步调试进行验证看是否数据错位,但是神奇的是我单步调试的时候,显示完全OK,没有错位,我不断更改代码,但是就是解决不了问题,于是实在是没招,只能跟您请教下,实在是不好意思打扰到您了。

代码如下:

SN74HC251控制程序:

#include "stm32f10x.h"                  // Device header

//IO定义
#define GPIO_Clk_A RCC_APB2Periph_GPIOA
#define GPIO_Port_EN GPIOA
#define GPIO_Pin_EN GPIO_Pin_4

#define GPIO_Pin_A GPIO_Pin_0
#define GPIO_Pin_B GPIO_Pin_1
#define GPIO_Pin_C GPIO_Pin_2

/**
  * 函    数:HC251多路复用器引脚初始化
  * 参    数:无
  * 返 回 值:无
  */
void HC251_Init (void)
{
	/*开启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GPIO_Clk_A, ENABLE);				//开启GPIOB的时钟

	/*GPIO初始化*/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定义结构体变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模式,赋值为推挽输出模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A | GPIO_Pin_B | GPIO_Pin_C | GPIO_Pin_EN;	//GPIO引脚,赋值为第12、13、14、15号引脚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速度,赋值为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将赋值后的构体变量传递给GPIO_Init函数
															//函数内部会自动根据结构体的参数配置相应寄存器
															//实现GPIOB的初始化
}

/**
  * 函    数:HC251多路复用器失能
  * 参    数:无
  * 返 回 值:无
  */
void HC251_Disable(void)
{
    GPIO_SetBits(GPIO_Port_EN, GPIO_Pin_EN);
}

/**
  * 函    数:HC251多路复用器使能
  * 参    数:无
  * 返 回 值:无
  */
void HC251_Enable(void)
{
    GPIO_ResetBits(GPIO_Port_EN, GPIO_Pin_EN);
}

/**
  * 函    数:HC251多路复用器通道选择
  * 参    数:Channel 通道 范围:0 ~ 7
  * 返 回 值:无
  */
void HC251_SetChannel(uint8_t Channel)
{
    switch (Channel)
    {
    case 0:
        GPIO_ResetBits(GPIOA, GPIO_Pin_A);
        GPIO_ResetBits(GPIOA, GPIO_Pin_B);
        GPIO_ResetBits(GPIOA, GPIO_Pin_C);
        break;
    case 1: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A);
        GPIO_ResetBits(GPIOA, GPIO_Pin_B);
        GPIO_ResetBits(GPIOA, GPIO_Pin_C);
        break;
    case 2:
        GPIO_ResetBits(GPIOA, GPIO_Pin_A);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B);
        GPIO_ResetBits(GPIOA, GPIO_Pin_C);
        break;
    case 3: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A);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B);
        GPIO_ResetBits(GPIOA, GPIO_Pin_C);
        break;
    case 4:
        GPIO_ResetBits(GPIOA, GPIO_Pin_A);
        GPIO_ResetBits(GPIOA, GPIO_Pin_B);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C);
        break;
    case 5: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A);
        GPIO_ResetBits(GPIOA, GPIO_Pin_B);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C);
        break;
    case 6:
        GPIO_ResetBits(GPIOA, GPIO_Pin_A);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B);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C);
        break;
    case 7: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A);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B);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C);
        break;
    }
}

风扇是否停转、堵转监测程序:

#include "stm32f10x.h"                  // Device header
#include "Delay.h"

uint8_t Data[4] = {0};					//FG信号输入IO口电平状态数组
uint8_t IOState_Flag = 0;

/**
  * 函    数:计数传感器初始化
  * 参    数:无
  * 返 回 值:无
  */
void IO_State_Init(void)
{
	/*开启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开启GPIOB的时钟

	/*GPIO初始化*/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D;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将PB0引脚初始化为上拉输入
}

/**
  * 函    数:获取状态标志位
  * 参    数:无
  * 返 回 值:IOState_Flag 取值:0/1
  */
uint8_t IO_GetState(void)
{
	uint8_t i = 0;
	for(i=0; i<4; i++)//扫描4个通道是否为0
	{
		Data[i] =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B,GPIO_Pin_0);
		Delay_ms(4);
	}
	if (Data[0]==Data[1] && Data[1]==Data[2] && Data[2]==Data[3])			//如果均为0
	{
		IOState_Flag = 1;	//则返回1
	}
	else
	{
		IOState_Flag = 0;	//则返回0
	}
	return IOState_Flag;
}

输入捕获获取转速值程序:

#include "stm32f10x.h"                  // Device header
#include "RpmGet_Delay.h"
#include "IO_State.h"
#include "HC251.h"

uint16_t Rpm[6] = {0};					//定义转速数组
uint8_t i = 0;

/**
  * 函    数:输入捕获初始化
  * 参    数:无
  * 返 回 值:无
  */
void IC_Init(void)
{
	/*开启时钟*/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3, ENABLE);			//开启TIM3的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开启GPIOA的时钟

	/*GPIO初始化*/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D;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将PA6引脚初始化为上拉输入

	/*配置时钟源*/
	TIM_InternalClockConfig(TIM3);		//选择TIM3为内部时钟,若不调用此函数,TIM默认也为内部时钟

	/*时基单元初始化*/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				//定义结构体变量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时钟分频,选择不分频,此参数用于配置滤波器时钟,不影响时基单元功能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计数器模式,选择向上计数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Period = 65536 - 1;               //计数周期,即ARR的值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Prescaler = 72 - 1;               //预分频器,即PSC的值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RepetitionCounter = 0;            //重复计数器,高级定时器才会用到
	TIM_TimeBaseInit(TIM3,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             //将结构体变量交给TIM_TimeBaseInit,配置TIM3的时基单元

	/*输入捕获初始化*/
	TIM_ICInitTypeDef TIM_ICInitStructure;							//定义结构体变量
	TIM_ICInitStructure.TIM_Channel = TIM_Channel_1;				//选择配置定时器通道1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Filter = 0xF;							//输入滤波器参数,可以过滤信号抖动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Polarity = TIM_ICPolarity_Rising;		//极性,选择为上升沿触发捕获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Prescaler = TIM_ICPSC_DIV1;			//捕获预分频,选择不分频,每次信号都触发捕获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Selection = TIM_ICSelection_DirectTI;	//输入信号交叉,选择直通,不交叉
	TIM_ICInit(TIM3, &TIM_ICInitStructure);							//将结构体变量交给TIM_ICInit,配置TIM3的输入捕获通道

	/*选择触发源及从模式*/
	TIM_SelectInputTrigger(TIM3, TIM_TS_TI1FP1);					//触发源选择TI1FP1
	TIM_SelectSlaveMode(TIM3, TIM_SlaveMode_Reset);					//从模式选择复位
																	//即TI1产生上升沿时,会触发CNT归零

	/*TIM使能*/
	TIM_Cmd(TIM3, ENABLE);			//使能TIM3,定时器开始运行
}

/**
  * 函    数:转速获取初始化
  * 参    数:无
  * 返 回 值:无
  */
void RpmGet_Init(void)
{
	Timer7_Init();
	IC_Init();
	HC251_Init();					//风扇转速捕获初始化
	IO_State_Init();
}

/**
  * 函    数:获取风扇的实际转速
  * 参    数:无
  * 返 回 值:无
  */
void RpmGet_Value(void)
{
	//Flag是标志位,是通过TIM7定时器中断产生的,定时器1ms产生依次中断,然后设置计数值为1000
	//1000减至0,将Flag置1,通过这种方式达到1秒换一个通道捕获一次转速
	if(Flag == 1 && i<6)
	{
		HC251_Disable();
		HC251_SetChannel(i);
		HC251_Enable();								//这里我也尝试加了延时,最多5ms,但是没用

		//输入捕获获取到的值经过公式转换为转速值,再赋值给数Rpm数组
		Rpm[i] = 30 * (1000000 / (TIM_GetCapture1(TIM3) + 1));

		if(IO_GetState() == 1)				//该代码是监测风扇是否堵转,停转
		{
			Rpm[i] = 0;
		}
		i++;
		Flag = 0;
		if(i == 6)
		{
			i = 0;
		}
	}
}

主程序如下:

#include "stm32f10x.h"                  // Device header
#include "PowerSupply_Control.h"
#include "MyDelay.h"
#include "IO_State.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PWM.h"
#include "OLED.h"
#include "Key.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AD.h"
#include "RpmGet.h"
#include "NTC.h"

uint8_t KeyNum;		//定义用于接收按键码的变量
uint16_t SpeedA,SpeedB;		//定义速度变量
//float A0, A1;	//定义AD值变量

int main(void)
{
	/*模块初始化*/
	OLED_Init();					//OLED初始化
	PWM_Init();						//PWM初始化
	Key_Init();						//按键初始化
	PowerSupply_Control_Init();		//供电IO口初始化
	Timer_Init();					//定时器初始化
	RpmGet_Init();

	/*显示静态字符串*/
	OLED_ShowString(1,1,"SD:000&000&000");		//1行1列显示字符串Speed:
	OLED_ShowString(2,1,"A:0000&0000&0000");	//2行1列显示字符串RpmA:
	OLED_ShowString(3,1,"B:0000&0000&0000");	//2行1列显示字符串RpmB:
	OLED_ShowString(4,1,"C:0000&0000&0000");	//2行1列显示字符串RpmC:
//	OLED_ShowString(2, 10, "A0:00.0");
//	OLED_ShowString(3, 10, "A1:00.0");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NVIC中断分组

	while(1)
	{
		OLED_ShowNum(3,13,IO_GetState(),2);
		KeyNum = Key_GetNum();			//获取按键键码
		if(KeyNum == 2)					//按键1按下
		{
			SpeedA += 20;				//速度变量自增20
			SpeedB += 20;

			if(SpeedA > 100)				//速度变量超过100后
			{
				SpeedA = 0;				//速度变量变为0
			}
			if(SpeedB > 100)				//速度变量超过100后
			{
				SpeedB = 0;				//速度变量变为0
			}
		}
		PWM_SetCompare1(SpeedA);			//设置直流风扇的速度为速度变量
		PWM_SetCompare2(SpeedB);
		OLED_ShowNum(1,4,SpeedA,3);		//OLED显示速度变量
		OLED_ShowNum(1,8,SpeedB,3);

		if(Capture_Flag[3] == 1)		//标志位置1,代表一次延时完成
		{
			PowerSupply_Control_NG();	//风扇供电电压翻转
			Capture_Flag[3] = 0;		//标志位置0
		}

		RpmGet_Value();
		OLED_ShowNum(2,3,Rpm[0],4);		//2行3列显示第一个风扇实际转速
		OLED_ShowNum(2,8,Rpm[1],4);		//2行8列显示第二个风扇实际转速
		OLED_ShowNum(3,3,Rpm[2],4);		//3行3列显示第三个风扇实际转速
		OLED_ShowNum(3,8,Rpm[3],4);		//3行8列显示第四个风扇实际转速
		OLED_ShowNum(4,3,Rpm[4],4);		//4行3列显示第五个风扇实际转速
		OLED_ShowNum(4,8,Rpm[5],4);		//4行8列显示第六个风扇实际转速

//		A0 = read_battery_ntc(AD_Value[0]);
//		A1 = read_battery_ntc(AD_Value[1]);
//		OLED_ShowNum(2, 13, (uint16_t)A0, 2);		//显示转换结果第0个数据
//		OLED_ShowNum(2, 16, (uint16_t)(A0 * 10) %10, 1);		//显示转换结果第1个数据
//		OLED_ShowNum(3, 13, (uint16_t)A1, 2);		//显示转换结果第0个数据
//		OLED_ShowNum(3, 16, (uint16_t)(A1 * 10) %10, 1);		//显示转换结果第1个数据
//
//		Delay_ms(100);			//延时100ms,手动增加一些转换的间隔时间
	}
}

还请劳烦您费心看下,不甚感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高兴你采纳了我的建议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来进行监测stm32的IO口是否一直处于高电平啊?----用软 ...

对了,stm32芯片采用的是:STM32F103RCT6

网友A:
我不断更改代码,但是就是解决不了问题,于是实在是没招,只能跟您请教下,实在是不好意思打扰到您了。代码如下:--------------有问题没有什么打扰的,我都会在论坛里尽量回复。我好久不做具体得编程了,要是在公司的话像这样编程的活儿都手下的干,你贴的代码我也没办法看,但我会告诉你怎么调试。

你这个项目就是采集六个风扇转速,然在OLED上显示,你描述的问题应该是软件方面的问题。

如果这个项目我手下干的话我会这么建议编程顺序。

1,采集风扇转速。

2,OLED驱动。

3,一个风扇的采集和OLED显示。

4,多个风扇的采集和OLED显示。

你现在问题应该是在3,一个风扇的采集和OLED显示。 这个步骤没有做好。

我建议你编程做法是,先把一个风扇的转速显示给做好了。包括最低转 最高转 和没有连接风扇状态和转数变化状态。

一个风扇转速显示给做好了,同理做6路也就不难了。。

网友:
调试的话可以用另外一套系统来做风扇的转数设置,比如PWM信号发生器什么的,另一套系统把风扇转速调到1000,你的OLED马上就能显示1000,另一套系统把风扇转速调到2000,你的OLED马上就能显示2000,要是拔掉风扇或停转就显示0,做到这样才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不断更改代码,但是就是解决不了问题,于是实在是没招,只能跟您请教下,实在是不好意思打扰到您了。代码 ...

我是按照这个流程去弄的,先调试的一个风扇,后面才慢慢增加风扇的,其实不增加风扇,只要将其余监测通道打开,我就发现数据就会不准,总感觉输入捕获回来的值就会偶尔出现错误!我输入捕获采用的主从模式,总感觉是捕获时CCR寄存器的值不是当前风扇的转速,之前三个风扇一起测试时,我都是转速一样测试的,现在我将有的风扇转速快,有的风扇转速慢,现在问题就出来了

网友:
只要将其余监测通道打开,我就发现数据就会不准,总感觉输入捕获回来的值就会偶尔出现错误-------问题出现在切换上,那我猜你 通道切换时候你要关闭采集,切换后在打开采集,要不然通道切换不也算是PWM波形里面了嘛。。

网友:
还有采集的数据要延时采集,比如切换通道后,等波形稳定了在采集,或采集3组数据做比较然后处理。

网友A:
以上都是编程的细节问题,你应该多想一想,这个项目软硬件的总体架构我认为都没有问题,剩下的就是细节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以上都是编程的细节问题,你应该多想一想,这个项目软硬件的总体架构我认为都没有问题,剩下的就是细节了。 ...

非常感谢大佬您的耐心指导,前段时间忙别的去了,这两天花时间按照您指导的方式,由简单入手,先搞定一个风扇的各种情况,然后再慢慢增加风扇,优化了代码,特别是您提到的切换通道时要关闭采集,同时也需要足够的延时,这个问题终于解决了!真的是太感激了,编程还有很多细节需要跟大佬们多多学习!万分感激

网友:
引用 网友C:
非常感谢大佬您的耐心指导,前段时间忙别的去了,这两天花时间按照您指导的方式,由简单入手,先搞定一个 ...

你这个项目完成了我也很高兴,主要是你听“劝”,最怕干了3,5年的工程师水平一般还“犟”,我说的增加74HC251和软件方面的重点细节,还有编程流程你能采纳说明你还是非常有判断能力的。你以后再这个行业一定很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