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STC8H 系列单片机是不需要外部晶振和外部复位的单片机,是以超强抗干扰/超低价/高速/低功耗为目标的 8051 单片机,在相同的工作频率下,STC8H 系列单片机比传统的 8051 约快 12 倍(速度快11.2~13.2 倍),依次按顺序执行完全部的 111 条指令,STC8H 系列单片机仅需 147 个时钟,而传统 8051则需要 1944 个时钟。STC8H 系列单片机是 STC 生产的单时钟/机器周期(1T)的单片机,是宽电压/高速/高可靠/低功耗/强抗静电/较强抗干扰的新一代 8051 单片机,超级加密。指令代码完全兼容传统 8051。MCU 内部集成高精度 R/C 时钟(±0.3%,常温下+25℃),-1.38%~+1.42%温飘(-40℃~+85℃) ,-0.88%~+1.05%温飘(-20℃~+65℃)。ISP 编程时 4MHz~35MHz 宽范围可设置(注意:温度范围为-40℃~+85℃时,最高频率须控制在 35MHz 以下),可彻底省掉外部昂贵的晶振和外部复位电路(内部已集成高可靠复位电路,ISP 编程时 4 级复位门槛电压可选)。MCU 内部有 3 个可选时钟源:内部高精度 IRC 时钟(可适当调高或调低)、内部 32KHz 的低速IRC、外部 4M~33M 晶振或外部时钟信号。用户代码中可自由选择时钟源,时钟源选定后可再经过 8-bit的分频器分频后再将时钟信号提供给 CPU 和各个外设(如定时器、串口、SPI 等)。

网友:
上海贝尔 PCB 设 计 规 范.pdf
内容:本范例的四大用途: 1.DDS AD9856的应用,敢说是国内首创,从原理图到PCB到源代码全部验证通过; 2.CPLD EPM240的学 ...
陆续在其它论坛上发了一些自己做电路设计的感想。在这里发一新贴试试水。以前的发表的漫谈1-26有兴趣的话可以google一下。每贴子 ...
刚当版主几天,工作也忙,只能每天晚上看看大家都有那些问题,也想顺便和大家交流一下,看看大家对51单片机的看法,可是接连几 ...
一 错误概念 1.1 错误分类 从严重性而言,程序错误可分为致命性和非致命性两类。对于致命性错误,无法执行恢复动作,最多只能 ...
好长时间没来EE发贴了,真的尴尬,主要是我越来越脱离技术这个范围了,去做线路板加工.但是最近加工了批线路板,客户2次翻工,由 ...
现在对蓝牙的知识还不算丰富,只能先把官方提供的例程拿来跑一跑看看效果,我测 ...
一边的485收发器是3.3V供电; 一边的485收发器是5V供电; 通讯时有数据丢失 ...
在一个一次性电池供电的智能水表系统中,用到了低频卡。如何实现水表系统每隔1-2秒以低频卡的主动寻卡操作,因为是用电池供电, ...
各位工程师朋友们,欢迎来到“MPS电机研究院”第一站——电机应用知识大考! 活动期间,MPS每两周选取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