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学MQTT

楼主:
我想学MQTT,不知道如何入手。

我看淘宝上有这种模块卖,听说它是用来连网的,连服务器。也可以给其他mqtt设备发数据

那我买模块是买一个好,还是买两个。

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这个简单呀,学呗,一个WIFI模块就行了.ESP的资料最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简单呀,学呗,一个WIFI模块就行了.ESP的资料最多了.

网友:
一个可以了。

当然两个也不贵。

网友:
PC做服务器的,如果只是学协议,客户端也可以是PC的.

网友:
初学者,学习MQTT协议的基本原理应用,购买1个模块就行吧。

用来连接到MQTT代理服务器,进行消息的发布和订阅,熟悉MQTT的工作流程。

网友:
买两个呗,后面你肯定不止于学习MQTT,还有其他通信技术呢~

网友:
主要是不贵。。。。。。。随便你买咯,不用纠结。。。。。。

网友:
pc上就有啊,架个mqtt服务器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