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HT7183:16V, 4.5A异步DC-DC升压转换器芯片资料

楼主:
HT7183描述:

HT7183是一款高功率异步升压转换器,集成120mΩ功率开关管,为便携式系统提供高效的小尺寸解决方案。具有2.6V至5.5V输入电压范围,可为各类不同供电的应用提供支持。该器件具备3A开关电流能力,并且能够提供高达16V的输出电压。还支持软启动,以及可调节的开关峰值电流限制。此外,该器件还提供有20V输出过压保护、和热关断保护。

芯片的EN脚可控制芯片的开启与关断。EN脚拉低,芯片进入关断模式,停止升压;EN脚拉高,芯片进入升压工作模式。

HT7183内置了逐周期过流限制保护功能。一旦开关电流达到设定的峰值电流限流值,低端管立即关闭,以防止芯片大电流损坏。峰值电流限流值可通过OC引脚接电阻(ROC)至地设置,关系如下图。峰值电流限制值设置应小于 3A (SOT23-6)或4.5A (ESOP8)。

特点:

・输入电压范围:2.6V-5.5V

・输出电压范围:蕞高16V

・可编程峰值电流:3A (SOT23-6), 4.5A (ESOP8)

・低关断功耗,关断电流0.1uA

・可编程软启动

・输出过压 (20V)、热关断等保护

・SOT23-6, ESOP8无铅封装

应用:

・充电器

・LCD显示

・数码相机

・手持设备

・便携设备

‌关于异步升压转换器‌的描述:

它是一种DC-DC转换器,主要用于将较低的直流电压转换为较高的直流电压。其工作原理基于PWM(脉冲宽度调制)控制,通过调节开关的导通和关断时间来控制输出电压。

异步升压转换器通常包含一个功率开关管和一个电感器,当开关导通时,电感器充电;当开关关断时,电感器通过一个二极管放电,从而将电能存储在电感器中并释放到输出端,实现电压提升‌。

异步升压转换器的基本工作原理如下:

‌1、充电阶段‌:当开关导通时,电感器通过开关与输入电源相连,电感器充电。

‌2、放电阶段‌:当开关关断时,电感器通过一个续流二极管放电,将电能释放到输出端,从而提升电压。

‌3、反馈调节‌:通过反馈回路监测输出电压,调整开关的导通和关断时间,以保持输出电压稳定。

异步升压转换器具有以下特点:

‌1、高效率‌:通过PWM控制,能够实现较高的转换效率。

‌2、可调输出电压‌:通过调节PWM信号的占空比,可以调整输出电压。

网友A:
连个图片都没有,拆解的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连个图片都没有,拆解的什么

立马补充上

网友:
应该是为了介绍芯片方案吧,可以把芯片的规格书贴上来方便攻城狮们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