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装autoshop软件。出现图中提示,该如何操作,谢谢!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
在控制面板先删除autoshop,然后在删除这个软件的安装文件夹,然后再安装。。还不行就重装一下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控制面板先删除autoshop,然后在删除这个软件的安装文件夹,然后再安装。。还不行就重装一下系统。。

谢谢㕸 !问题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