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工程师AI挑战营RV1106人脸识别+板卡烧录系统(0)

楼主:
嵌入式工程师AI挑战营RV1106人脸识别+板卡烧录系统(0)

1. 板卡外观特征,可以明显看到芯片上RV1106G3标识,按照下图所示,进行摄像头的连接

结合Luckfox wiki教程,获取板卡硬件特征

https://wiki.luckfox.com/zh/Luckfox-Pico/Luckfox-Pico-RV1106/Luckfox-Pico-Pro-Max/Luckfox-Pico-quick-start

在点亮板卡的基础上,进行镜像烧录。

Step1. 安装DriverAssitant瑞芯微驱动助手v5.12版本:

Step2. 镜像烧录

Step2.1 选择SD卡版本

首先使用SD Card Formatter将SD卡格式化

然后,使用烧录工件软件,选中芯片RV1106型号,点击OK

按照wiki的官方流程执行如下操作:

SD卡烧录仅适用于 Windows 环境下,下载固件库方法:

① 将 SD 卡装在读卡器并连接到电脑,选择 SD 卡工具。

② 在 USB 磁盘下会显示 SD 卡大小,如果未显示重新插拔读卡器。

③ 选择 SD卡启动。

④ 导入启动文件。(注意:启动文件不包括update.img)

⑤点击创建 SD 卡。

这个是我具体操作及结果:重点是把update.img给取消掉

SD卡烧录系统成功

Step2.2 后来发现SD卡刷系统没有SPI FLASH刷机快捷,就放弃了该方法,使用SPI NAND Flash进行烧录系统。

首先,LuckFox Pico Max开发板选择RV1106.

按照wiki方法进行操作:

LuckFox Pico Max 在 Windows下载固件库方法:
① 按住 BOOT 键后连接电脑后,松开 BOOT 键,瑞芯微刷机工具就会显示 MaskRom 设备。
② 加载固件的存放目录,重载 env 文件,勾选所有项。
③ 点击下载。

按照上图流程进行操作,本人操作结果如下:

点击下载按钮,实现SPI NAND Flash烧录成功:

Step3. 配置静态IP

LuckFox Pico Max的USB虚拟网卡具有静态IP地址为172.32.0.93。使用前需要设置RNDIS虚拟网口:

3.1 Windows 安全中心—>防火墙和网络保护—>关闭防火墙

3.2 配置 RNDIS 网卡的静态IP,打开设置—>高级网络设置—>更改适配器选项

3.3 网卡一般是类似这样的名字Remote NDIS based nternet Sharing Device,右键属性

3.4 双击 internet 协议版本(TCP/IPv4),IPV4地址设置为 172.32.0.100,避免和设备地址冲突。

注意:需要把Internet协议版本4(TCP/IPv4)前框给选中:

执行后如下图所示:

Step4. 使用Windows PowerShell访问板卡:

连接:ssh root@172.32.0.93

账号:root

密码:luckfox

静态IP地址:172.32.0.93

输入密码luckfox,系统显示登录成功:

Step4. 使用adb连接板卡

后续需要使用luckfox-config配置,然后测试了adb连接

按照官方文档,执行如下操作:

4.1 下载 ADB 安装包,解压即可使用(戳我下载)。

4.2 右键我的电脑属性—>高级系统设置—>环境变量。

4.3 系统变量—>编辑—>将adb解压路径新建进去。

4.4 保存环境变量

如果系统变量Path中信息太多,可以添加至用户变量Path路径下,只需要系统能够找到相关可执行文件即可。

4.5 执行adb指令

ssh root@172.32.0.93

按Win+R快捷键输入cmd, 打开windows终端,在终端输入adb命令,查看adb相关信息:

仅有一个设备 adb shell

查看adb设备信息:adb devices。通过插拔重新执行查询指令以确认需要连接的设备(如果未识别设备尝试更换Type-c线解决)

使用adb -s XXX shell登录到开发板

Step5. 执行luckfox-config,启动图形化配置界面

点击1,点击回车,进入高级选项配置界面

 进入Compatible Devices -> CSI 界面,选中 enable 使能,选中 disable 禁用

选中CSI配置,确保CSI使能

如果有其他 I2C4 引脚被使用,无法配置 CSI ,防止 CSI 配置的使能和禁用影响 I2C4 正在运行的任务。

注意: CSI 配置需要重启后才能生效

进入userdata文件夹,检查是否有rkipc.ini文件

Step6. 使用Windows的VLC播放器,访问开发板摄像头媒体流。

点击媒体==>打开网络串流==>网络,输入rtsp://172.32.0.93/live/0

实时媒体流还可以,图像质量还是可以的,除了响应有点慢,个人觉得其他没啥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