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大家Altium Designer24这个工具栏怎么关闭,谢谢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
浮动窗口,可以拖到上面或其他地方吧

AD24没有用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浮动窗口,可以拖到上面或其他地方吧 AD24没有用过

我的这个AD20不是浮动窗口,就一直在正中上方,应该是不能取消

网友:
这个浮动的窗口栏直接拖到上面的窗口固定显示就行了

网友:
最上边一行,右键点击,就可以看见各工具条,不需要的就去掉对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