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llow me第二季第4期】串口打印

楼主:
    关于串口

    串口(Serial Port)是一种用于设备间串行通信的接口,通过一根数据线和一根地线在设备之间传输数据。与并行通信相比,串口的特点是以按位传输数据,虽然速度较慢,但具有成本低、硬件简单的优点。

    特点:

    异步通信:无需共享时钟信号。

    双向通信:可以发送和接收数据。

    常用协议:UART(通用异步收发器)是最常用的串口通信协议之一。

    串口作用

    设备间通信:串口允许计算机与嵌入式设备(如 Arduino、传感器、机器人)之间进行数据交换。例如,可以从传感器读取数据并通过串口传输给主机。

    程序调试:串口是一种非常直观的调试工具。通过输出变量的值或状态信息,可以快速发现代码中的问题。

    控制外部设备:通过串口向开发板发送命令,可以远程控制硬件设备。例如,向 Arduino 发送“打开”或“关闭”命令来控制 LED 灯的状态。

    操作串口

    初始化串口

    \small \dpi{80} \fn_jvn \small Serial.begin():设置串口波特率。波特率需要与通信设备一致。

    发送数据

    \small Serial.print():发送数据但不换行。

    \small Serial.println():发送数据并自动换行。

    接收数据

    \small Serial.available():检查是否有数据可读。

    \small Serial.read():读取一个字节的数据。

    \small Serial.readString():读取字符串数据。

    使用工具

    在 Arduino Cloud Editor 中打开串口监视器(Serial Monitor:在网页右上角)或使用第三方串口工具(如 PuTTY)查看数据。

    演示视频

    示例代码

    代码中,先进行串口初始化,初始化成功后输出信息“串口连接成功!初始化完成”。然后每隔 1000 ms 打印“Hello DigiKey & EEWorld!”。

void setup() {
  // 初始化串口
  Serial.begin(9600);

  // 等待串口连接
  while (!Serial) {
    delay(100);
  }

  // 串口连接成功后,打印提示信息
  Serial.println("串口连接成功!");
  Serial.println("初始化完成!");
}

void loop() {
  // 打印任务信息
  delay(1000);
  Serial.println("Hello DigiKey & EEWorld!");
}

网友A:
视频的配音是AI生成的,还是楼主配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视频的配音是AI生成的,还是楼主配音

感谢老哥回复。正如老哥所料,配音是AI生成的,具体的可以参考下“剪映文字朗读使用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