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精通单片机的大佬帮忙解答一下

楼主:
画了一块单片机的板子,

  • 单片机供电正常

  • 开始可以下载程序,但是下载完成后程序没有运行,在BOOT0未连接的情况下,进行了SWD调试,结果调试出错,然后Keil软件就检测不到芯片了,并且单片机电流变大。

  • 给复位电路电容放电后,单片机烧坏(不确定是不是我自己操作失误的原因)

有没有了解的大佬将一下,如果是Flash锁死会不会出现Keil软件显示No Target Connected

网友A:
【如果是Flash锁死会不会出现Keil软件显示No Target Connected】应该是能检测到单片机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Flash锁死会不会出现Keil软件显示No Target Connected】应该是能检测到单片机的。

启用了读保护也能检测到吗,因为我怀疑是我自己在BOOT0未连接的时候启动调试导致Flash被读保护了

网友C:
单片机什么型号你没说吧?????单片机烧坏那就是硬件电路有问题了。 电路图你也没上,不好帮你分析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单片机什么型号你没说吧?????单片机烧坏那就是硬件电路有问题了。 电路图你也没上,不好帮你分析 ...

  STM32F103C8T6,加电的时候是正常的,是我自己手动短接复位电容的时候不小心给烧了,不过我也不确定是因为什么原因烧掉的,大佬如果分析的出来可以给我讲一下,我以后好小心一下

网友D:
短接复位电容没理由烧坏,Boot引脚不要浮空,一定要通过上下拉电阻连好默认配置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短接复位电容没理由烧坏,Boot引脚不要浮空,一定要通过上下拉电阻连好默认配置

第一次通电下载程序的时候需要把BOOT0拉高不

网友:
能把片子烧坏很可能是加高压了。你调试的时候单片机的电源是怎么样的,调试用的是台式机还是笔记本电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启用了读保护也能检测到吗,因为我怀疑是我自己在BOOT0未连接的时候启动调试导致Flash被读保护了

芯片不会这么脆弱的,还能强制转成读保护?

网友:
芯片没有那么容易就坏了,你可以用JLink烧录器去读写一下单片机,看看能不能找到,再执行一下擦除,应该就会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次通电下载程序的时候需要把BOOT0拉高不

swd引脚被禁用或者芯片需要进入下载模式都可以拉高boot0引脚。只要芯片没对地短路损坏,都可以尝试拉高boot0,然后通过swd连接芯片烧录或者清空fla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