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率脉冲怎么转变为模拟量?

楼主:
一个温度检测电路,采集的是高频率脉冲信号,不明白为什么要菜鸡高频率脉冲信号,并且这个脉冲信号怎么转变为模拟量?具体的电路是怎样的?

网友A:
【高频率脉冲怎么转变为模拟量?】

脉冲可以用几个参数描述:幅度、频率、相位、宽度、占空比……你想把脉冲的哪个参数转变成模拟量?

网友:
先把脉冲信号转换为数字信号,
再用数模DAC将数字信号转换为模拟信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高频率脉冲怎么转变为模拟量?】 脉冲可以用几个参数描述:幅度、频率、相位、宽度、占空比…&h ...

可以都说一下,尤其是幅值、频率、占空比转换为模拟量应用比较广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都说一下,尤其是幅值、频率、占空比转换为模拟量应用比较广泛

【可以都说一下】

哪有那么多时间和篇幅?

网友:
是有好多温度传感器是以脉冲输出的,其实很简单啊,用MCU的定时器,输入源设为外部时钟就可以了,

网友:
高频脉冲信号转为模拟信号,最简单的是RC电路+运放,但最好是参考高频脉冲信号的实际波形参数去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