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llow me第二季第3期】DAC配置生成波形及性能测试(二)使用ADC采样DAC模块输出...

楼主:
ADC配置
按照如下步骤在DAC工程中添加ADC模块
属性设置:
我选用的是Channel0,P000引脚,不使用中断。采样精度选最高的12bit
点击Generate Project Content生成代码。
驱动函数封装
在src文件夹下新adc.h,adc.c两个文件。
adc.c添加代码如下
#include "adc.h"
volatile bool scan_complete_flag = false;
uint16_t gs_adc_value=0;
void ADC_Init()
{
fsp_err_t status = R_ADC_Open(&g_adc0_ctrl, &g_adc0_cfg);
if(status!=FSP_SUCCESS)
{
while(1);
}
status = R_ADC_ScanCfg(&g_adc0_ctrl, &g_adc0_channel_cfg);
if(status!=FSP_SUCCESS)
{
while(1);
}
}
//void adc_callback(adc_callback_args_t * p_args)
//{
// FSP_PARAMETER_NOT_USED(p_args);
// scan_complete_flag = true;
//}
void ADC_READ_DATA()
{
fsp_err_t status = R_ADC_ScanStart(&g_adc0_ctrl);
adc_status_t adc_status;
do{
status=R_ADC_StatusGet(&g_adc0_ctrl, &adc_status);
}while(adc_status.state==ADC_STATE_SCAN_IN_PROGRESS);
//if(scan_complete_flag==true)
{
status = R_ADC_Read(&g_adc0_ctrl,ADC_CHANNEL_0, &gs_adc_value);
// scan_complete_flag = false;
}
}

注意ADC转换需要时间,尽管只要0.4us,但这个时间对mcu来说还是很长的,在开始扫描之后需要等待转换完成之后,才能读取到数据。

然后再在hal_entry()函数中中调用ADC_Init()函数,初始化ADC模块。
在1ms任务中调用ADC 读取函数
使用Freemaster观测dac模块设定输出值和adc模块采集到的电压值,可以看到两条曲线基本重合,说明dac模块的输出还是挺准的。

学习使人进步

网友:
至少是在DAC工程中添加ADC模块步骤标注的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