扇入扇出数和什么有关?

楼主:
扇入扇出:扇入数取决于门电路输入端的个数例如一个3输入端的与非门,其扇入数N=3;
扇出数是指门电路在其正常工作的情况下,所能带同类门电路的最大数目。原意:The number of circuits that can be fed input signals from an output device.
扇出,输出可从输出设备输入信号的电路的数量 。

扇出(fan-out)是定义单个逻辑门能够驱动的数字信号输入最大量的术语。大多数TTL逻辑门能够为10个其他数字门或驱动器提供信号。因而,一个典型的TTL逻辑门有10个扇出信号。
在一些数字系统中,必须有一个单一的TTL逻辑门来驱动10个以上的其他门或驱动器。这种情况下,被称为缓冲器的驱动器可以用在TTL逻辑门与它必须驱动的多重驱动器之间。这种类型的缓冲器有25至30个扇出信号。逻辑反向器(也被称为非门)在大多数数字电路中能够辅助这一功能;

门电路扇入扇出的能力和什么因素有关?

如果是作为扇入,那就和门电路的输入阻抗以及连接的门电路个数有关;当然也和上级信号源有关;

如果是作为扇出,呢么是作为信号源,就和信号源的功率大小和输出阻抗有关;同样也和下级负载大小和数量有关;

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影响因素?

网友:
【如果是作为扇入,那就和门电路的输入阻抗以及连接的门电路个数有关;当然也和上级信号源有关】

你从哪本书上看到的?这句完全是胡说八道。

网友:
【如果是作为扇出,呢么是作为信号源,就和信号源的功率大小和输出阻抗有关;同样也和下级负载大小和数量有关】

【下级数量】就是扇出系数,因此上面这句话后半是错的。

网友:
楼主是看碎片知识看多了

扇入好理解

就说扇出

扇出数一般比较多,比如74HC08 的典型扇出数为 20 个同类门电路
实际上,每个与门的输入电流需求为 正负1mA
显然无法直接驱动 20 个门。

会用一个如 74HC244驱动器,扇出数可达 25 个同类门,来连接 74HC08 和负载。

网友:
ChatGPT告诉我:

“扇入”和“扇出”是两个常用的术语,特别在计算机科学、电子学、网络结构以及一些社会学领域中有所应用。它们通常用来描述信号、信息或资源的流动方向和量级。

  1. 在电路与逻辑设计中

    • 扇出(Fan-out):表示一个信号源能够驱动多少个接收器(或负载)。例如,在数字电路中,扇出指的是一个逻辑门的输出端能连接的其他逻辑门输入端的数量。
    • 扇入(Fan-in):表示一个逻辑门(或信号接收器)可以接收多少个输入信号。例如,在一个多输入的逻辑门中,扇入指的是该门接收的输入信号数量。

    例如,一个AND门的扇出可以是2,意味着它的输出可以驱动两个不同的输入设备。而它的扇入则是它所接受的输入数量。

  2. 在计算机网络中

    • 扇出:指一个网络节点(如路由器或服务器)能够将信息发送到多少个其他节点。例如,一台服务器向1000台客户端提供服务,这个服务器的“扇出”就是1000。
    • 扇入:指一个网络节点从多少个其他节点接收信息。例如,某个数据中心接收来自全球1000个数据源的请求,这个数据中心的“扇入”就是1000。
  3. 在社会学中(尤其是群体或网络分析中):

    • 扇出:指一个个体影响或连接其他个体的数量。例如,一个人的社交网络中有许多人。
    • 扇入:指一个个体被多少人影响或连接。也可以理解为信息或资源的输入。

总的来说,“扇入”和“扇出”通常描述了信息流或连接的方向性以及其规模的差异。

网友:
感觉ChatGPT回答得还是蛮简练清晰的。。。。。。。。。。。

网友:
论坛里一位博主发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