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萨FSP工具生成的项目如何增加编译参数

楼主:
问题描述

使用瑞萨提供的FSP工具生成项目后,可以在cmake文件夹下生成GeneratedCfg.cmake文件,如果在编译前修改前修改GeneratedCfg.cmake文件内容后,只能使用build指令,如果使用其它指令cmake将会被重新生成。

打开GeneratedCfg.cmake文件提示"Use CMakeLists.txt to override the settings in this file"可以在CMakeLists.txt当中覆盖。

问题:

1、请教各位这个设置如何增加到项目当中或是修改项目

2、是否可以使用FSP配置,在项目生成前修改或指定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