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性稳压器与开关稳压器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
如题如题,哪位大侠能给小弟讲讲:

线性稳压器与开关稳压器的区别是什么?

给我一个电路的话我怎么判断是线性稳压还是开关稳压呢?

网友:
反激开关电源电路分析!

线性稳压电源(LDO)与开关电源的区别

线性稳压器与开关稳压器在 24V 总线工业应用中的对比

可以看看上面这几篇文章,都有涉及到两者对比

网友:
【线性稳压器与开关稳压器的区别是什么? 】

线性稳压器中控制管工作于线性状态,开关稳压器中控制管工作于开关状态。

【给我一个电路的话我怎么判断是线性稳压还是开关稳压呢?】

看看控制管工作于哪种状态即可。

网友A:
最直观的是线性稳压器效率低,如果做大功率的产品功耗和热耗很高

网友B:
很简单,通常开关稳压器需要电感甚至MOS,线性稳压器不需要

网友:
工作原理、效率、稳定性和成本应用都有不同

网友:
开关稳压器要用到用到开关电源的特征电路,有脉宽调制,有高频电容,快速恢复二极管,电感及最重要的开关管。

从电路的工作频率来看,电路上就是会有几十K到上M的方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最直观的是线性稳压器效率低,如果做大功率的产品功耗和热耗很高

单纯从PCB上看不出来吧,都得上工具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简单,通常开关稳压器需要电感甚至MOS,线性稳压器不需要

赞!这个特征好区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单纯从PCB上看不出来吧,都得上工具测

线性稳压器和开关电源的拓扑结构区分很明显,实在不行就查芯片型号(DC-DC),AC-DC从变压器就看得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