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激变压器输出电压不准

楼主:
请问大家,这个电路是反激式电源吗?为什么变压器二次侧的二极管是反接的?分析了半天没有看明白,还有变压器一侧输入电压是12V,想要二次侧产生1000V的高压,可是实际测出来只有950V左右,因此测量出来的阻值偏差较大,这是什么原因产生的呢?有

人能帮我解答下吗?在此不胜感激。

变压器11脚为正时D7D23导通。但D7D23导通后到地只有一个二极管D20,几乎就是短路,而且变压器次级并没有接地之处。这也是我怀疑电路正确性的原因。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1 小时前

网友A:
【这个电路是反激式电源吗?】

不一定是反激。由D5D22方向看,可能是正激(如果电原理图没有错的话)。

是正激的话,输出电压测出来是负的,那就不对了呀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1 小时前

网友A:
【为什么变压器二次侧的二极管是反接的?】

D5D22没有反接。D5D22正极联接到输出端,输出端标注的是 -1000V。

那变压器的二次侧电流路径是以下这样吗?,一条从9脚同名端——电容C4——R13——再到后面的LINE,经过5个分压电阻到运放;还有一条是9脚同名端——电容C4——D5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1 小时前

网友A:
此图看不懂的地方还真不少。

VOUT端(D10负端)接到哪里去了?

UOUT接AD7705芯片了,相当于采集输出电压值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2 小时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此图看不懂的地方还真不少。 VOUT端(D10负端)接到哪里去了?

UOUT接AD7705芯片了,相当于采集输出电压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是反激式电源吗?】 不一定是反激。由D5D22方向看,可能是正激(如果电原理图没有错的话)。 ...

是正激的话,输出电压测出来是负的,那就不对了呀

另外,输出电压电阻分压取样处(R31上端)标注的也是 -1.998,而 VOUT 处标注的是 2V。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1 小时前
【是正激的话,输出电压测出来是负的,那就不对了呀】 图中 “LINE” 处标注的就是 -1000V,是负的。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1 小时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正激的话,输出电压测出来是负的,那就不对了呀

【是正激的话,输出电压测出来是负的,那就不对了呀】

图中 “LINE” 处标注的就是 -1000V,是负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变压器二次侧的二极管是反接的?】 D5D22没有反接。D5D22正极联接到输出端,输出端标注的是 -10 ...

那变压器的二次侧电流路径是以下这样吗?,一条从9脚同名端——电容C4——R13——再到后面的LINE,经过5个分压电阻到运放;还有一条是9脚同名端——电容C4——D5,D22——D7,D23——494芯片

变压器二次侧电流是如何流的,实在是看不清楚。所以我怀疑此图的正确性。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1 小时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正激的话,输出电压测出来是负的,那就不对了呀

另外,输出电压电阻分压取样处(R31上端)标注的也是 -1.998,而 VOUT 处标注的是 2V。

所以说这就是反激变压器把?输入是正的。输出是反相的,VOUT为2V是前端有个反相运放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1 小时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变压器的二次侧电流路径是以下这样吗?,一条从9脚同名端——电容C4——R13&mdash ...

变压器二次侧电流是如何流的,实在是看不清楚。所以我怀疑此图的正确性。

这个电路量产几十台了,但就是每次测试时都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板子性能相当不稳定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1 小时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二次侧电流是如何流的,实在是看不清楚。所以我怀疑此图的正确性。

这个电路量产几十台了,但就是每次测试时都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板子性能相当不稳定

看不懂的地方还有好几处。 控制芯片使用的是TL494。TL494两个输出三极管发射极并联,经30欧电阻直接送到了功率MOS管门极,而门极只有一个10千欧电阻到地。这个功率MOS管根本就关不断。功率MOS管不能完全关断,相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1 小时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另外,输出电压电阻分压取样处(R31上端)标注的也是 -1.998,而 VOUT 处标注的是 2V。

所以说这就是反激变压器把?输入是正的。输出是反相的,VOUT为2V是前端有个反相运放

变压器11脚为正时D7D23导通。但D7D23导通后到地只有一个二极管D20,几乎就是短路,而且变压器次级并没有接地之处。这也是我怀疑电路正确性的原因。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1 小时前
反激电路,是功率开关管关断后整流管导通。图中功率开关管漏极接的是变压器初级不带点那端。功率开关管关断后,变压器次级不带点那端是变压器11脚,开关管关断后此端为正,D5D22截止。所以,按照图中变压器同名端标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1 小时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量产几十台了,但就是每次测试时都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板子性能相当不稳定

看不懂的地方还有好几处。

控制芯片使用的是TL494。TL494两个输出三极管发射极并联,经30欧电阻直接送到了功率MOS管门极,而门极只有一个10千欧电阻到地。这个功率MOS管根本就关不断。功率MOS管不能完全关断,相当于管子工作于线性状态,整个电路发热将很厉害,能否工作都是个问题。所以我怀疑电原理图的正确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所以说这就是反激变压器把?输入是正的。输出是反相的,VOUT为2V是前端有个反相运放

反激电路,是功率开关管关断后整流管导通。图中功率开关管漏极接的是变压器初级不带点那端。功率开关管关断后,变压器次级不带点那端是变压器11脚,开关管关断后此端为正,D5D22截止。所以,按照图中变压器同名端标示,这个电路是不是反激。不是反激,那就只能是正激。

但是,D5D22找不到整流电流的回路。

所以我怀疑电路的正确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所以说这就是反激变压器把?输入是正的。输出是反相的,VOUT为2V是前端有个反相运放

变压器11脚为正时D7D23导通。但D7D23导通后到地只有一个二极管D20,几乎就是短路,而且变压器次级并没有接地之处。这也是我怀疑电路正确性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