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脚晶振怎么区分有源无源

楼主:
晶振是一种频率元器件,广泛使用在电子产品中,例如监控设备、手机、吸尘器、智能穿戴等产品都会有晶振的存在。我们常见到的晶振有插件晶振,贴片晶振。

晶振通常分为无源晶振和有源晶振两种类型,其中无源晶振为两脚,有源晶振为四脚,但是,无源晶振也有四脚;四脚无源晶振与四脚有源晶振的区别是什么,你知道吗?

· 通过引脚区分无源晶振和有源晶振

1.两脚晶振必为无源晶振,不管是插件晶振或贴片晶振

2. 无源晶振相对有源晶振厚度较薄;

3.四脚贴片晶振则需谨慎加以区分,有源晶振可以通过本身印字有左下脚(PIN1脚)有个点来区分,相反左下脚没有点则是无源晶振;

4.四脚以上的贴片晶振一定是有源晶振;

5.万用表接地端,看看对立是否有两个脚连通。

以无源晶振YSX321SL系列为例,以下是尺寸及脚位图:

贴片无源晶振在四脚的情况下是没有方向,脚1和脚3为功能脚,负责频率输入及频率输出,另外的脚2和脚4则接地或者悬空,接地增强晶振在线路板上的焊接固定作用、辅助散热、满足电路设计规范等。

四脚无源贴片晶振电路连接原理:电流从晶振脚1流入,脚3流出或电流也可以从脚3流入,脚1流出。因为脚1和脚3为无极性引脚,不具备方向性,不用担心贴反。

以有源晶振YSO110TR系列为例,以下是尺寸及脚位图:

有源晶振引脚识别有个标记点的那一端为1脚,然后逆时针1、2、3、4以此分布。

四脚有源晶振通常的用法:

1脚悬空、2脚接地、3脚接输出、4脚接电压,在1脚位置有一个点作为标识。

网友:
从外观上还是不太好区分呀

网友:
还是挺好区分的,边边凹进去的是有源,平滑一点没有凹槽的就是无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