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领导的朋友大棚安装了个自动升降篷布的系统,三相电不懂,压敏电阻烧了,差点捅...

楼主:
领导的朋友租了个大棚玩,冬天天冷,需要每天早晨去把篷布拉起来,下午再去把篷布降下来。因为大棚地处郊区,每天开车来回跑,想让我们给他做个自动解决的系统。

现场看了下,他原本的系统是通过一个手柄切换加载电机上三相电的线序,来控制电机的正反转,从而带动篷布的升和降。

给他设计了个方案,从淘宝买了一个带时钟的两路继电器控制模块(可按定义在某个时间点让常开继电器闭合设定的时间),在家短时间上电控制没问题,现场实验时也没问题,安装上一晚上出了问题,上上图的时钟模块上带的07D471k压敏电阻烧了,导致继电器一直处于接通状态,电机一直工作,篷布在棚顶凌乱,电机的皮带都断了。

求助几个问题:

1.当继电器处于断开状态时,其12点的压差有多少?(我理解是220v,办公室无三相电,现场也没量)

2.压敏电阻烧掉是因为耐压不够,还是因为功率不够?(压敏电阻表面颜色发乌,隔一段时间通电没问题,长时间上电会处于导通状态)

3.如果把380v的交流接触器换成220v的,是否能解决问题?

麻烦懂强电的老师给指导一下。

网友:
@maychang 前辈方便的时候麻烦给指导一下。

网友A:
【1.当继电器处于断开状态时,其12点的压差有多少?】

继电器触点断开时,1~2两点之间电压就是图中 “A相” 与 “B相” 之间的电压。可不是220V,而是380V。380V交流的峰值为540V,已经超出了你的压敏电阻额定值470V(471的意思是47后面加一个零)。压敏电阻烧毁是必然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当继电器处于断开状态时,其12点的压差有多少?】 继电器触点断开时,1~2两点之间电压就是图中 &ldq ...

感谢前辈的指导!

再请教一下啊

1.继电器写着277VAC,10A,那在380V的压差下,怎么没有失效,处于常开状态?

2.如果把交流接触器换成220v的,线圈一端接零线,另一端通过继电器控制火线的接入,是否可以解决我的问题?

再次感谢maychang前辈的不吝赐教!

网友:
【2.压敏电阻烧掉是因为耐压不够,还是因为功率不够?】

由3楼,显然是耐压不够。

471压敏电阻通常用在220V交流电路中。220V峰值是311V,即使加上10%的变化,也不过342V,距离470V还有130V。

网友:
【3.如果把380v的交流接触器换成220v的,是否能解决问题?】

应该改用220V接触器。本来471压敏电阻就是配合220V使用的。

网友A:
【电机一直工作,篷布在棚顶凌乱,电机的皮带都断了。】

自动控制,务必仔细考虑可能发生的各种故障,考虑每一部分损坏可能造成的后果。电热水器都加有漏电保护,就是防止热水器绝缘损坏发生漏电时造成人身伤害。以你的自动开关大棚篷布来说,应该加上限位开关,篷布到达预定位置,自动断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感谢前辈的指导! 再请教一下啊 1.继电器写着277VAC,10A,那在380V的压差下,怎么没有失效,处于 ...

【1.继电器写着277VAC,10A,那在380V的压差下,怎么没有失效,处于常开状态?】

“277VAC,10A” 是指触点的容量吧?应该不是继电器绕组工作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1.继电器写着277VAC,10A,那在380V的压差下,怎么没有失效,处于常开状态?】 “277VAC,10A& ...

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机一直工作,篷布在棚顶凌乱,电机的皮带都断了。】 自动控制,务必仔细考虑可能发生的各种故障,考 ...

感谢前辈的指导,从你们老一辈技术人学习了。

网友C:
开关触点不是加RC吸收电路么,怎么会有加压敏电阻的,头一次见这样操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开关触点不是加RC吸收电路么,怎么会有加压敏电阻的,头一次见这样操作的。

开关触点加RC吸收电路和加压敏电阻目的相同,都是限制两个触点之间的电压,减少触点烧蚀,延长触点寿命。

现在还有加双向TVS管的,目的也相同。

网友:
用个时控开关得了,再用单片机开发还要考虑稳定性

网友:
还好没把大棚烧了,安全第一哟兄弟

网友:
你看这个图就明白了 380v 要用耐压高的 380x1.4=532v
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