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留了 M.2 接口和 PoE 的 Pi 500 的主板

楼主:
国外有博主拆解了 Pi 500,发现主板上预留了 M.2 接口和 PoE 电路,但是并没有焊接相关元件。

网友A:
没有焊接相关元件,,这接口元件好买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焊接相关元件,,这接口元件好买么

万能的某宝,总可以找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焊接相关元件,,这接口元件好买么

首先是不知道参数,其次电路也没有经过验证,没有焊接肯定是有原因的。

网友B:
M.2部分其实好办,直接喊个M.2 MKEY的座子焊上就行,问题是POE,这个焊盘不像是常见方案

没用比没有强

网友:
引用 网友B:
M.2部分其实好办,直接喊个M.2 MKEY的座子焊上就行,问题是POE,这个焊盘不像是常见方案

现在估计是为了赶时间出的半成品,后续应该会补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