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llow me第二季第3期】作业任务提交

楼主:
首先,真心感谢eeworld && digikey!感谢提供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同时感谢瑞萨做workshop的同学,细致的讲解,反正我看了不下十次

作业内容:

【所有任务视频】

【任务实现详情】

首先环境搭建出了点小问题,全靠教学视频和大佬们的帮助:

1. 【Follow me第二季第3期】哪位真的按照视频指南完成了E2 STUDIO环境搭建? - DigiKey得捷技术专区 - 电子工程世界-论坛

2. 【Follow me第二季第3期】这个estudio神了,环境设置问题 - DigiKey得捷技术专区 - 电子工程世界-论坛
环境搭建好了后的作业:

3.【Follow me第二季第3期】搭建环境&下载调试示例程序 - DigiKey得捷技术专区 - 电子工程世界-论坛

IDE环境是:setup_fsp_v5_6_0_e2s_v2024-1
FSP的案例是:ra-fsp-examples-master

运行demo效果如下:

------------------------------------------------------------------------------------------------------------------------------------------------------------------------------------------------

4. 【Follow me第二季第3期】入门任务:Blink,按键 - DigiKey得捷技术专区 - 电子工程世界-论坛

物料清单:就是EK-RA6M5开发板;

主要思路:通过RASC配置好LED1 LED2和按键;

实现代码:

    R_IOPORT_PinRead(&g_ioport_ctrl, BSP_IO_PORT_00_PIN_05, &key_state);

    if(key_state==BSP_IO_LEVEL_LOW){
        //软件消抖
        R_BSP_SoftwareDelay(10, BSP_DELAY_UNITS_MILLISECONDS);
        //点亮LED3
        R_IOPORT_PinWrite(&g_ioport_ctrl, BSP_IO_PORT_00_PIN_08, BSP_IO_LEVEL_HIGH); //LED3亮
        //等待按键松开
        while(key_state==BSP_IO_LEVEL_LOW)
        {
            R_IOPORT_PinRead(&g_ioport_ctrl, BSP_IO_PORT_00_PIN_05, &key_state);
        }
        //熄灭LED3
        R_IOPORT_PinWrite(&g_ioport_ctrl, BSP_IO_PORT_00_PIN_08, BSP_IO_LEVEL_LOW); //LED3灭
    }

效果图:

---------------------------------------------------------------------------------------------------------------------------------------------------------------------------------------------------------------------------------------------------

5. 【Follow me第二季第3期】基础任务:quad-spi flash和octo-spi flash配置及读写速... - DigiKey得捷技术专区 - 电子工程世界-论坛

物料清单:就是EK-RA6M5开发板;

主要思路:通过RASC配置好QSPI 和 OSPI;

实现代码:

void ospi_performance_test(uint32_t data_size,
                            uint32_t *ospi_performance_write_result,
                            uint32_t *ospi_performance_read_result)
{
    fsp_err_t err;
    uint32_t i =  1;

    if (R_CGC_Open (g_cgc.p_ctrl, g_cgc.p_cfg) != FSP_SUCCESS)
    {
        __asm("bkpt");
    }

    while (i)
    {

        err = R_OSPI_Open(g_ospi.p_ctrl, g_ospi.p_cfg);
        if (FSP_SUCCESS != err)
        {
            __asm("bkpt");
        }

#if HIGH_SPEED_MODE
        configure_dopi_ospi();
        ospi_test_wait_until_wip();
#endif

        *ospi_performance_write_result = write_dopi_ospi(data_size);
        ospi_test_wait_until_wip();

        *ospi_performance_read_result = read_dopi_ospi(data_size);
        ospi_test_wait_until_wip();

        erase_dopi_ospi();
        ospi_test_wait_until_wip();

#if HIGH_SPEED_MODE
        configure_spi_ospi();
        ospi_test_wait_until_wip();
#endif
        err = R_OSPI_Close(g_ospi.p_ctrl);
        if (FSP_SUCCESS != err)
        {
            __asm("bkpt");
        }

        i--;
    }

}
static uint32_t qspi_write_test(uint32_t block_size)
{
    fsp_err_t fsp_err;
    uint32_t qspi_write_result = 0;
    timer_status_t status = {};
    fsp_err_t err = FSP_SUCCESS;
    spi_flash_protocol_t current_spi_mode;

    /* Convert from kB */
    block_size *= 1024;

    /* The comms mode is EXTENDED_SPI by default */
    current_spi_mode = SPI_FLASH_PROTOCOL_EXTENDED_SPI;

    /* initialise the QSPI, and change mode to that set in FSP */
    err = qpi_init();
    if (FSP_SUCCESS == err)
    {
        /* The comms mode has changed. So if recovering, this new mode required */
        current_spi_mode = g_qspi_cfg.spi_protocol;
    }

    uint32_t page_write_count = 0;
    uint8_t  * p_mem_addr;

    /* Cast to req type */
    p_mem_addr = (uint8_t *)QSPI_DEVICE_START_ADDRESS;

    while (((page_write_count * SECTOR_SIZE) < block_size)
        && ( FSP_SUCCESS == err ) )
    {

        /* Erase Flash for one sector */
        err = R_QSPI_Erase(&g_qspi_ctrl, p_mem_addr, SECTOR_SIZE);
        if (FSP_SUCCESS != err)
        {
            sprintf(s_print_buffer, "R_QSPI_Erase Failed\r\n");
        }
        else
        {
            err = get_flash_status();
            if (FSP_SUCCESS != err)
            {
                sprintf(s_print_buffer, "Failed to get status for QSPI operation\r\n");
            }

            /* Verify the erased block data */
            uint32_t count;
            for (count = 0; count < SECTOR_SIZE; count++ )
            {
                if (DEFAULT_MEM_VAL != p_mem_addr[count])
                {
                    /* Verification failed, perhaps the ERASE failed */
                    err = FSP_ERR_NOT_ERASED;
                }
            }
        }

        p_mem_addr += SECTOR_SIZE;
        page_write_count++;
    }

    /* Start the test timer */
    fsp_err = R_GPT_Start(g_memory_performance.p_ctrl);

    /* Handle error */
    if (FSP_SUCCESS != fsp_err)
    {
        /* Fatal error */
        SYSTEM_ERROR
    }

    /* Cast to req type */
    p_mem_addr = (uint8_t *)QSPI_DEVICE_START_ADDRESS;
    page_write_count = 0;

    while (((page_write_count * PAGE_WRITE_SIZE) < block_size)
        && (FSP_SUCCESS == err))
    {
        if (FSP_SUCCESS == err)
        {
            /* Write data to QSPI Flash */
            /* Each block begins one character shifted along the source text. To avoid regular striping in memory */
            err = R_QSPI_Write(&g_qspi_ctrl, &(sp_source[page_write_count]), p_mem_addr, PAGE_WRITE_SIZE);
            if (FSP_SUCCESS != err)
            {
                sprintf(s_print_buffer, "R_QSPI_Write Failed\r\n");
            }
            else
            {
                err = get_flash_status();
                if (FSP_SUCCESS != err)
                {
                    sprintf(s_print_buffer, "Failed to get status for QSPI operation\r\n");
                }
            }
        }
        p_mem_addr += PAGE_WRITE_SIZE;
        page_write_count++;
    }

    /* close QSPI module */
    deinit_qspi(current_spi_mode);

    fsp_err = R_GPT_Stop(g_memory_performance.p_ctrl);

    /* Handle error */
    if (FSP_SUCCESS != fsp_err)
    {
        /* Fatal error */
        SYSTEM_ERROR
    }

    fsp_err = R_GPT_StatusGet(g_memory_performance.p_ctrl, &status);

    /* Handle error */
    if (FSP_SUCCESS != fsp_err)
    {
        /* Fatal error */
        SYSTEM_ERROR
    }

    fsp_err = R_GPT_Reset(g_memory_performance.p_ctrl);

    /* Handle error */
    if (FSP_SUCCESS != fsp_err)
    {
        /* Fatal error */
        SYSTEM_ERROR
    }

    qspi_write_result = status.counter;

    return (qspi_write_result);
}

效果图:

---------------------------------------------------------------------------------------------------------------------------------------------------------------------------------------------------------------------------------------------------

6. 【Follow me第二季第3期】基础任务:DAC配置生成波形及性能测试 - DigiKey得捷技术专区 - 电子工程世界-论坛

物料清单:就是EK-RA6M5开发板;

主要思路:通过RASC配置好DAC和 GPT;

实现代码:

void g_timer0_callback(timer_callback_args_t * p_args)

{
    uint16_t dacvalue=0;
    static double w=0.0;

    w+=M_PI/90;
    if(w>=2*M_PI)
    {
        w=0.0;
    }
    dacvalue=(sin(w) + 1) / 2 * 4096;
    R_DAC_Write(&g_dac0_ctrl, dacvalue);
}

效果图:

---------------------------------------------------------------------------------------------------------------------------------------------------------------------------------------------------------------------------------------------------

7. 【Follow me第二季第3期】进阶任务:示例程序中新增命令打印信息 - DigiKey得捷技术专区 - 电子工程世界-论坛

物料清单:就是EK-RA6M5开发板;

主要思路:找到s_menu_items[]数组,该数组主要用于路由菜单内容,按规定添加测试内容即可;

实现代码:

test_fn kis_follow_menu(void)
{
    int8_t c = -1;
    bsp_unique_id_t const * p_uid = R_BSP_UniqueIdGet ();

    sprintf (s_print_buffer, "%s%s", gp_clear_screen, gp_cursor_home);

    /* ignoring -Wpointer-sign is OK when treating signed char_t array as as unsigned */
    print_to_console((void*)s_print_buffer);

    sprintf (s_print_buffer, MODULE_NAME, g_selected_menu);

    /* ignoring -Wpointer-sign is OK when treating signed char_t array as as unsigned */
    print_to_console((void*)s_print_buffer);

    /* provide small delay so board_status should be up to date */
    vTaskDelay (s_ticks_to_wait);
    xEventGroupSetBits (g_update_console_event, STATUS_DISPLAY_MENU_KIS);

    while (CONNECTION_ABORT_CRTL != c)
    {
        c = input_from_console ();
        if ((MENU_EXIT_CRTL == c) || (CONNECTION_ABORT_CRTL == c))
        {
            break;
        }
    }

    xEventGroupClearBits (g_update_console_event, STATUS_DISPLAY_MENU_KIS);
    return (0);
}

效果图:

---------------------------------------------------------------------------------------------------------------------------------------------------------------------------------------------------------------------------------------------------

8.  【Follow me第二季第3期】扩展任务:一个波形信号发生器 - DigiKey得捷技术专区 - 电子工程世界-论坛

物料清单:就是EK-RA6M5开发板;

主要思路:直接产生正弦波和三角波,保存在数组中,然后将信号类型存储在flash上,此处选择QSPI flash。

实现代码:

    size_t half_period = size / 2;  // Half period of the triangle wave

    for (size_t i = 0; i < size; i++)
    {
        if (i < half_period)
        {
            // Rising edge: 0 to 4096
            array[i] = (uint16_t) ((double) i / (half_period - 1) * 4096);
        }
        else
        {
            // Falling edge: 4096 to 0
            array[i] = (uint16_t) ((double) (size - i - 1) / (half_period - 1) * 4096);
        }
    }

效果图:

---------------------------------------------------------------------------------------------------------------------------------------------------------------------------------------------------------------------------------------------------

【心得体会】

1. RASC工具真心好用,外设配置个人感觉比cubeMX不相上下;E2 studio第一次用,总体上不错,弱弱的建议:能否加个固件“下载”按钮?

2. 第一次接触信号波形,跟着大部队跌跌撞撞的学习然后实现自己的功能,感觉很棒,要是有个示波器就好了;

3. 任务安排的比较合理,循序渐进,譬如现在让我去做blink的功能,我就会选择中断的方式实现LED灯亮灯灭,而不是最初的监视按键电平。

【源码】

最后,再次感谢eeworld && digikey!!

网友A:
能否加个固件“下载”按钮?

这个是个好建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否加个固件“下载”按钮? 这个是个好建议

每次烧写都只能de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