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MOS管的SOA区,有什么用?

楼主:
MOSFET的安全工作区(SOA)定义MOSFE的电压、电流和功耗限制条件,在这些条件下,器件可以在无自损坏的情况下运行。

1、简介 什么是MOS管的SOA区,有什么用? SOA区指的是MOSFET的安全工作区,其英文单词是Safe Operating Area。一般MOSFET都会给出SOA这个曲线,SOA区就是指的是曲线与横纵坐标轴围成的面积区域。

如下图 1 所示,这是TI的PMOS型号CSD25404Q3的安全工作区曲线图:

图1 SOA区——安全工作区,就是用来评估MOS管工作状态是否安全,是否有电应力损坏的风险的。只要使用的条件(电压、电流、结温等)不超出SOA圈定的区域,MOSFET就能正常工作。

SOA曲线的几条限制线的意思?

如下图 2 SOA示意图,SOA由Rds(on)限制线,电流限制线,功率限制线,热稳定限制线,击穿电压限制线组成。

图2 ①SOA示意图 2 中蓝色的就是Rds(on)限制线,简单理解,就是MOS管完全导通的时候,会有导通电阻Rds(on),我们知道,此时MOS工作在欧姆区,有关系式Vds=Ids*Rds(on),在我们固定条件Vgs和温度的情况下,Rds(on)就是一个常数,所以我们会看到这条曲线是线性的。

由图 3 根据欧姆定律,计算得Rds(on)=8.3mΩ。

图3 ②SOA示意图 2 中红色的就是电流限制线,一般就指芯片的最大脉冲尖峰电流Idm,测试安全工作区需要设置电流限制参数。

③SOA示意图 2 中绿色的就是等功率限制线,这是参数根据器件允许消耗的最大功率计算得出的,在等功率限制线上,所有的点的功率(功率=电压*电流)值都一样。由图四得功率最大为40W。测试安全工作区需要设置功率限制参数。

图4 ④SOA示意图二中紫色的就是热稳定性限制线,简单说就是,我们实际工作的时候,电压和电流也不能超过这根线,否则MOS就会发生热不稳定导致损坏。

⑤SOA示意图二中粉色的就是击穿电压限制线,就是MOS管的耐压,一般也跟规格书中的Vds(max)对应,简单举个例子(以CSD25404Q3T为例子)如下图 5 ,测试安全工作区需要设置电压限制参数。

 为什么一个图中SOA曲线中有好几条?

如下图 6 CSD25404Q3T有4条限制线,其分别对应了不同脉冲时间的限制,这应该很容易理解,如果脉冲持续的时间越长,MOS承受的电,热应力也会越大,越容易发生损坏。所以可以看到,持续时间越短,其能承受的电压和电流越大。

图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