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又来求助各位了,这次是一个三点式谐振电路,调整了很多遍参数实际电路还是gg了

楼主:
这次做了一个三点式谐振电路,按书上的划分应该属于席勒振荡电路,具体设计如下。目前的情况是调整了很多参数,仿真都可以正常工作,但是实际电路就是死活振不起来?没办法又发帖,看看有没有了解这方面的大佬,指点一二。万分感谢!

希望的谐振频率时10MHz左右。仿真所需文件我会上传在后面。

网友A:
 图中L1C4谐振于22MHz,而BC817特征频率才100MHz(属于比较低的范围),起振确实比较困难。另外,图中还有个电阻R6,不知道这个电阻放在这里是什么目的。该电阻使谐振回路Q值降低,起振更困难。

把L1增大若干倍再试试。

网友A:
席勒振荡电路和克拉坡振荡电路固然有其优点,但电路稍复杂,复杂则容易出毛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中L1C4谐振于22MHz,而BC817特征频率才100MHz(属于比较低的范围),起振确实比较困难。另外,图中 ...

确实,你说的是对的。这个三极管是我用的第三个型号。前面的PMBT3904、MMBT4401LT1的特征频率是300Mhz和250Mhz,然而还是未起振。
另外这个电路的等效电容理论计算是377pF,谐振频率应该是10MHz附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席勒振荡电路和克拉坡振荡电路固然有其优点,但电路稍复杂,复杂则容易出毛病。

着实领教到了

网友B:
断开运放脚试了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断开运放脚试了没?

之前有一组参数断开运放是可以起振的但幅度很小,后来再调就一直不振了。

网友C:
原理电路仿真可以工作,实际电路不工作,说明实际电路没有很好地实现原理电路或者说原理电路设计在稳定工作的临界点。

可以尝试以下方法看能否解决问题:综合调整原理电路元件参数,更换高频性能好、参数误差小的元件,调整三极管的工作点以改变电路放大倍数,另外对于振荡电路也需要考量一下电路板的布局布线等。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理电路仿真可以工作,实际电路不工作,说明实际电路没有很好地实现原理电路或者说原理电路设计在稳定工作 ...

感谢答疑。很具有指导意义。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