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 II与FreeRTOS的对比

楼主:
UCOS II更具有一般性以及所占内存空间更小,实时性更强,但是在编写规模比较大的嵌入式系统时FreeRTOS更有优势。

网友A:
对于FreeRTOS与UCOS II的共同点=是都是高效且免费的嵌入式实时操作系统,其内核代码都可以免费获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对于FreeRTOS与UCOS II的共同点=是都是高效且免费的嵌入式实时操作系统,其内核代码都可以免费获得。

UCOS II是内核好像是免费的,但是应用是收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UCOS II是内核好像是免费的,但是应用是收费的。

这个加拿大老头还在伐?。。。。。。。。。。。。后面是不是也收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