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 单片机 C 程序 MAPLAB 编译出错是什么原因?

楼主:
Error   [491] ; . can't find 0xC words for psect "temp" in segment "COMBANK"
Error   [593] ; . can't find 0xBB words (0xbb withtotal) for psect "text14" in segment "CODE"
Error   [593] ; . can't find 0xBA words (0xba withtotal) for psect "text21" in segment "CODE"
Error   [593] ; . can't find 0xAA words (0xaa withtotal) for psect "text24" in segment "CODE"
Error   [593] ; . can't find 0x8D words (0x8d withtotal) for psect "text22" in segment "CODE"
Error   [593] ; . can't find 0x72 words (0x72 withtotal) for psect "text9" in segment "CODE"
Error   [593] ; . can't find 0x72 words (0x72 withtotal) for psect "text20" in segment "CODE"
Error   [593] ; . can't find 0x65 words (0x65 withtotal) for psect "text17" in segment "CODE"
Error   [593] ; . can't find 0x4E words (0x4e withtotal) for psect "text12" in segment "CODE"
Error   [593] ; . can't find 0x3F words (0x3f withtotal) for psect "text13" in segment "CODE"
Error   [593] ; . can't find 0x1E words (0x1e withtotal) for psect "text0" in segment "CODE"
Error   [593] ; . can't find 0x1C words (0x1c withtotal) for psect "text7" in segment "CODE"
Error   [593] ; . can't find 0x1C words (0x1c withtotal) for psect "text6" in segment "CODE"
Error   [593] ; . can't find 0x16 words (0x16 withtotal) for psect "text8" in segment "CODE"
Error   [593] ; . can't find 0x16 words (0x16 withtotal) for psect "text15" in segment "CODE"
Error   [593] ; . can't find 0x15 words (0x15 withtotal) for psect "text" in segment "CODE"
Error   [593] ; . can't find 0x15 words (0x15 withtotal) for psect "text1" in segment "CODE"
Error   [593] ; . can't find 0x13 words (0x13 withtotal) for psect "text11" in segment "CODE"
Error   [593] ; . can't find 0x13 words (0x13 withtotal) for psect "text16" in segment "CODE"
Error   [593] ; . can't find 0x11 words (0x11 withtotal) for psect "text4" in segment "CODE"
Error   [593] ; . can't find 0x11 words (0x11 withtotal) for psect "text3" in segment "CODE"
Error   [593] ; . can't find 0x11 words (0x11 withtotal) for psect "text5" in segment "CODE"
Error

网友A:
是源程序过长的原因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源程序过长的原因吗?

应该不是源程序过长的问题,看起来像是头文件或者变量名缺失。
如果程序可以外传,放源代码到附件看看

网友:
链接器code区段定义小了吧,应该是放不下。

网友:
如果链接器code 区段定义小,如何改大?

网友:
我试着把程序缩小,在一点上仍出现错误。

Error   [593] ; . can't find 0x11 words (0x11 withtotal) for psect "text4" in segment "CODE"
Error   [593] ; . can't find 0x11 words (0x11 withtotal) for psect "text2" in segment "CODE"

网友:
双击错误,程序不出现错误的光标点。

网友:
我仔细检查了程序,基本上排除头文件或者变量名缺失的可能性。

网友:
原因是没有为CODE段分配足够的容量,如果有lcf文件,建议检查一下。印象中MAPLAB选择了芯片型号就可以了,是不是芯片没选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