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见测温用探头和量程范围

楼主:
一般用哪些温度探头测量功率单元内部器件的温度,分为热电阻和热电偶两类,热电阻原理在电阻阻值随温度变化,通过测量电阻阻值变化求得实际温度;

热电偶原理是两种不同金属受热产生电势,通过测量电势差测得实际温度;

在实际应用中,如何选择测量温度用的探头,今天碰到一个案例,两个温度检测都是使用热电阻,一个检测温度的电压值随时间缓慢变化属于正常,另一个检测温度的电压值一直以一个较快的速度上升,NTC类型的热电阻,测量结果电压随温度升高而升高,而且这两个测得的电压随时间差距逐渐增大。

网友:
另一个检测温度的电压值一直以一个较快的速度上升

有问题了吧

线路中有部分短路,可能会导致电流异常增大

网友:
如果是同一个工作状态同一个位号,只是传感器不同的话,看一下器件封装大小。封装大的热容大,热响应时间长,上升斜率小。如果工作状态不同就考虑电流是不是一样,温度实际情况可能就是那样子。

网友A: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以前很多地方都讨论过,大家不要踢我:

1.工业上一般采用热电阻和热电偶,300-400摄氏度以下采用热电阻较好,350以上采用热电偶,具体分度看最高使用温度;

2.更好的温度例如600摄氏度以上可以采用红外测温;

3.民用低温一般采用NTC、PTC、甚至二极管堆(过去常用),也有采用人体红外的。

就常温±100摄氏度的测量,一般都选NTC,电路简单,甚至很多都不需要放大电路,灵敏度高,经济。但这种方式作为工业应用的成本也不低,例如市面上常用的10K NTC 几元一个,我们用的工业级批发都100元一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以前很多地方都讨论过,大家不要踢我: 1.工业上一般采用热电阻和热电偶,300- ...

-50~+150摄氏度范围,建议使用铜电阻Cu50。其精度和B级Pt100相同,价格却便宜得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50~+150摄氏度范围,建议使用铜电阻Cu50。其精度和B级Pt100相同,价格却便宜得多。

10年前的确是这样的。但现在PT100工艺和20年轻完全不同,

已经“摆脱”了贵金属的名号,而CU50的工艺变化很小,

所以2种传感器在同一精度级别的价格几乎没有差别。

除非老变送器或控制器配套,工业上几乎淘汰了CU,主要是寿命也不如PT100。

自己设计优选PT100/500/1000。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年前的确是这样的。但现在PT100工艺和20年轻完全不同, 已经“摆脱”了贵金属的名号,而C ...

【所以2种传感器在同一精度级别的价格几乎没有差别】

铂热电阻这么便宜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