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芯等开关电源储能期间的选择

楼主:
一、电感的选择

电感电流和能量关系如下,E=1/2L*I^2

磁性元件的最优解即L的合适值,L选择的标准一般是最大负载时的电流纹博的20%,于是各个周期内电流的总变化量△I为直流平均值;

但是最大的问题是选择磁芯尺寸,核心是能量,根据定义功率是单位时间内的能量,一旦知道变换器每级传输的能量就能确定每级损耗;举例某一个变换器开关频率100KHz,额定输出功率50W,则每个周期输出的能量为50/100kHz=500微焦,如果选择的开关频率是1MHz,那么同等功率下每个周期输出的能量为50/1MHz=50微焦;

(这里我想起之前变频器母线电容的选择,以11kW25A额定输出电流为例,开关频率是8K,11kW/8K=1.375焦,电容的能量关系是1/2CU^2,以540V母线电压为例,求得的电容容量为1.375*2/(540^2)=9.43微法,这显然是不对的,电容在做储能器件是不会吧电容的点全部放完的,假设纹波电压为50V,也就是电压有50V的波动,那么求得的电容容值为1100微法,这个数值还是比较准确的,11kW变频器用的是2*2的1800微法的电容,加上电容效率和逆变电路效率等其他因素,后来我又想,假设还是540V母线电压波动50V的要求,开关频率还是8K,那么每一个开关周期释放能量所需要的电容容量大约是11000/8000*2/(50*50)=1100uF,但是加上功率因数,变频器的输出功率因数在这个11kW是11000/(1.732*380*25)=0.69,1100/0.69=1594uF);

这个分析是否存在一定的合理性,变频器母线电容作为母线支撑电容,换流作用?

网友:
先去把一个 “物理量” 和这个物理量的 “增量” 之间的区别搞清楚。

网友A:
以此帖内容为例。“根据定义功率是单位时间内的能量”,这句话你仔细看看,有什么毛病?

顺便说一句:【50/100kHz=500微焦】,此式不能成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以此帖内容为例。“根据定义功率是单位时间内的能量”,这句话你仔细看看,有什么毛病? &nbs ...

我感觉文章说的,也能够理解,50W的功率,一秒钟做功50J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文章说的,也能够理解,50W的功率,一秒钟做功50J

原文是 “根据定义功率是单位时间内的能量”。你说的是 “50W的功率,一秒钟做功50J”。你说的这句话是正确的,他说的却不对。楼主就没说 “做功”,而是说 “能量”。错就错在这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文章说的,也能够理解,50W的功率,一秒钟做功50J

这段话是从百度上copy下来的,虽不够准确,尚属可用。